关于C语言const全局变量存储在哪里?

楼主(2020-04-03):
keil5实验时,我在main函数前写了const int  x = 10;
然后观察发现RO数据并没有增加,查看map也没有找到,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如果你只是用const修饰变量的话,变量实际上还是存放在RAM中的,只是无法直接修改该变量的数值。一般情况下,变量默认的存储区域是在RAM当中的。如果要让变量存放在ROM中,需要加上区域修饰符来指定存储区域。对于keil 51,可以用code const int x = 10;对于IAR for 8051,可以用__code const int x =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