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TC89C52单片机供电的电源模块怎么画 求帮助

楼主(2020-04-0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我知道,如图
该电源按常规设计,为系统工作提供所需电源,其输入为220V50Hz交流电,输出电压等级为±5V,电路原理图如图3.1所示。该部分主要采用78系列稳压器,结构简单,调整方便,输出电压纹波小。当所需电流超过稳压器标定值时,可采用外接功率管的方法来扩大输出电流。市电交流220V经变压器降压为交流6V,经过全桥整流输出直流电流,再经过1000μF的电解电容滤波,除去整流后的交流成分,送至各三端稳压器,输出需要的电压。经过各三端稳压器稳压后,在LM7805输出端输出+5V直流电压,LM7905输出的端输出-5V直流电压[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