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全桥电路+ADC0832差分转换控制问题?

楼主:
我做的是一个鸡蛋称重分级的控制系统,如上图我打算用四个电位器来模拟全桥电路加上ADC0832(使用的差分工作方式),通过调电阻来模拟不同鸡蛋的质量,在进行之后等等操作;
问题就是1.为什么怎么调重量那行显示的都是255?
2.  5V的电压,调节范围是0-255吧,那怎么样改变他的转换范围呢?(就比如一个鸡蛋一般就五六十克左右,总不能还255和0克吧)
3.   调节一次电阻,引起的AD转换值的变化量(就比如有的是+2、+3等)怎么样控制?
要苯死了,谢谢各位!
单片机程序代码,仿真图都在附件。 my_project -

网友A(2020-04-05):
就只有问题3了,有人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A:
顺便问一句,ADC0832有增益这种说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