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制作的单片机科学型计算器,功能太强大 大家一起欣赏

楼主:
以下是计算器功能演示视频地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3625234719827099345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以下是部分单片机程序代码:
完整代码在附件中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alg_caculate.h"
#include "UART.h"
#include "alg_linearlist.h"
#include "keyboard_input.h"
#include "lcd_12864.h"
#include "mode.h"
#include "solve_equation.h"
#include "function_pic.h"
#include "eeprom_rw.h"
#include "pwm.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0;                 //输入的键值
int         count1;       //翻页计数

void main()
{
        PWM_init();
        t0_init();
        t1_init();
        lcd_init();
        lcd_clear_pic();
        while(1)
        {

        mode_select();

        }

}

网友A(2020-04-03):
计算器主控芯片为STC12C5A60S2,显示器为12864液晶。额外的外设有EEPROM、DS1302、矩阵键盘,为科学计算器提供存储、时钟、输入功能。 在等号被按下前,允许输入完整的表达式。因此在软件上需要做到语法识别、优先级顺序、括号嵌套等功能。 计算器拥有普通计算(表达式与函数识别、计算)、计算结果存储/回看、复数计算、矩阵运算、函数图形、解方程、统计、最小二乘法求回归直线、一阶常微分方程、单位,进制转换、定积分、求导等功能。 有节电模式,5分钟不输入自动关机,液晶屏亮度5级可调。

网友A:
没有电路图,系统按键部分电路需要自己根据按键模块程序来进行分析反推 硬件电路应该如何连接。矩阵按键有8行5列,一共是40个按键,按照程序的意思好像是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以下是按键输入部分电路程序: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keyboard_device.h"
#include "lcd_12864.h"
#include "eeprom_rw.h"
#include "mode.h"
#include "pw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hift=0;//shift键
void keyboard_cursor_flash(void);

extern bit gb_flag;
extern uchar flash_count;
extern uchar count;
extern uchar hang;

extern uint time_out;

uchar code welcome_pic[]={
        /*--  调入了一幅图像:boeing.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 延时20ms11.0592MHz ========= */
void delay_20m(void)                //消抖用延时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
        j = 216;
        k = 3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延时2s11.0592MHz ========= */
void delay_2s(void)                        //退出刷屏用延时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64;
        j = 9;
        k = 17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键盘扫描 ========= */
uchar keyboard(void)
{
        uchar code keyboard_Scan[]={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键盘扫描库
                                                                                                //1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01111111
        uchar i, j, pc, flag = 0;
        uchar XScan=0;
        uchar in = 0;
        uchar test;
        while(in == 0)
        {
#ifdef KEY_X_IS_HIGH
                KEY_X &= 0x07;                        //清空高5位         0000 0111
                XScan = 0x80;                        //                         1000 0000
        //        XScan = 0x08;
#endif
//        #ifdef KEY_X_IS_LOW
//                        KEY_X &= 0xe0;                        //清空低5位         1110 0000
//                        XScan = 0x01;                        //                         0000 0001
//        #endif
                for(i=0;i<5;i++)
                {
                        KEY_X &=0x07;

                        test = XScan;
                        test = ~test;

                        KEY_X = test & 0xf8 ;
                        KEY_X = KEY_X | test;           //KEY_X接高八位

                        KEY_Y = 0xff;                                //置高
                        if(0xff != (pc = KEY_Y))        //假如说有按键按下
                        {
                                if(0xff != (pc = KEY_Y))        //假如说有按键按下
                                {
                                        delay_20m();
                                        for(j=0;j<8;j++)
                                        {                                                        //将扫描值与扫描按键值比较
                                                if( pc == keyboard_Scan[j] )
                                                {
                                                        in = j * 5 + i +1;
                                                        flag = 1;
                                                }

                                                if(flag == 1)
                                                {
                                                        while( KEY_Y == keyboard_Scan[j] );                //松手检测
                                                        delay_20m();
                                                        break;
                                                }

                                        }
                                }
                                if(flag == 1)
                                        break;
                        }
                        XScan >>= 1;                                //左移一位
                }

                keyboard_cursor_flash();

        }
        time_out = 0;                                //清空计时
        return in;
}

uchar keyboard_wake(void)
{
        uchar i, pc, flag = 0;
        uchar XScan=0;
        uchar in = 0;
        uchar test;

#ifdef KEY_X_IS_HIGH
                KEY_X &= 0x07;                        //清空高5位         0000 0111
                XScan = 0x80;                        //                         1000 0000
        //        XScan = 0x08;
#endif
//        #ifdef KEY_X_IS_LOW
//                        KEY_X &= 0xe0;                        //清空低5位         1110 0000
//                        XScan = 0x01;                        //                         0000 0001
//        #endif
                for(i=0;i<5;i++)
                {
                        KEY_X &=0x07;

                        test = XScan;
                        test = ~test;

                        KEY_X = test & 0xf8 ;
                        KEY_X = KEY_X | test;           //KEY_X接高八位

                        KEY_Y = 0xff;                                //置高
                        if(0xff != (pc = KEY_Y))        //假如说有按键按下
                        {
                                return 1;
                        }
                        XScan >>= 1;                                //左移一位
                }
                return 0;
}

/* ========= 光标闪烁 ========= */
void keyboard_cursor_flash(void)
{

        if(flash_count>=10)
                {
                        if(gb_flag==0)
                        {
                                lcd_yline(8*(count-1),16*hang+0,16*hang+15,1);
                                gb_flag=1;
                                }
                        else
                        {
                                lcd_yline(8*(count-1),16*hang+0,16*hang+15,0);
                                gb_flag=0;
                                }
                        flash_count=0;
                }
        //键盘空闲监控
        if(byte_read(ADD_TIMEOUT, 0)<time_out/5600)
        {
                time_out = 0;
                mode_sleep();
        }
}

uchar keyboard_output()
{
        uchar result = keyboard();
        uchar num0=0xff;
        switch( result )
        {
                case 1:
                        shift=~shift;

                        num0 = 0 ;
                        break;
                case 4:
                        //上翻
                        num0 = 3 ;
                        break;
                case 6:
                        num0 = '(';
                        break;
                case 7:
                        num0 = ')';
                        break;
                case 8:
                        //地址左移一位
                        num0 = 5 ;
                        break;
                case 9:
                        //下翻
                        num0 = 6 ;
                        break;
                case 10:
                        //地址右移一位
                        num0 = 7 ;
                        break;
                case 17:
                //hyp?
                        num0 = 14 ;
                        break;
                //数字键
                case 36:
                        num0='0';
                        break;

                case 31:
                        //lcd_write_str("1");
                        num0 = '1';
                        break;
                case 32:
                        //lcd_write_str("2");
                        num0 = '2';
                        break;
                case 33:
                        //lcd_write_str("3");
                        num0 = '3';
                        break;

                case 26:
                        num0='4';
                        break;
                case 27:
                        num0='5';
                        break;
                case 28:
                        num0='6';
                        break;
                case 21:
                        num0='7';
                        break;
                case 22:
                        num0='8';
                        break;
                case 23:
                        num0='9';
                        break;
                case 37:
                        num0='.';
                        break;
                //+-x/=
                case 29:
                        num0='*';
                        break;
                case 30:
                        num0='/';
                        break;
                case 34:
                        num0='+';
                        break;
                case 35:
                        num0='-';
                        break;
                case 40:
                        num0='=';
                //等于?
                        break;

                case 24:
                //删掉上一位,指针指向上一位?
                        num0 = 18 ;
                        break;
                case 25:
                //删掉整个字符串,指针指向该行起点?
                        num0 = 19 ;
                        break;
                case 38:
                //ans?
                        num0 = 20 ;
                        break;
                case 39:
                //copy?
                        num0 = 21 ;
                        break;
        }

        if(shift==0)
        {
                switch(result)
                {
                        case 2:
                                //返回菜单?
                                num0 = 1;
                                break;
                        case 3:
                                num0 = 2;
                                break;
                        case 5:
                                //清屏,打开背光
                                num0 = 4;
                                break;
                        case 11:
                                //lcd_write_str("abs(");
                                num0 = 8;  //绝对值
                                break;
                        case 12:
                                //lcd_write_str("^2");
                                num0 = 9;  //平方
                                break;
                        case 13:
                                //lcd_write_str("^(");
                                num0 = '^';  //方
                                break;
                        case 14:
                                //lcd_write_str("^(-1)");
                                num0 = 11;  //倒数
                                break;
                        case 15:
                                //lcd_write_str("exp(");
                                num0 = 12;
                                break;
                        case 16:
                                //lcd_write_str("10^(");
                                num0 = 13;
                                break;
                        case 18:
                                //lcd_write_str("sin(");
                                num0 = 15;
                                break;
                        case 19:
                                //lcd_write_str("cos(");
                                num0 = 16;
                                break;
                        case 20:
                                //lcd_write_str("tan(");
                                num0 = 17;
                                break;

//                case 31:
//                        num0='1';
//                        break;
//                case 32:
//                        num0='2';
//                        break;
//                case 33:
//                        num0='3';
//                        break;

                }

        }
        else
        {
                switch(result)
                {
                        case 2:
                                //返回设置?
                                num0 = 23;
                                break;
                        case 3:
                                num0 = 'e';
                                break;
                        case 5:
                                //清屏,关闭背光
                                //lcd_clear();
                                //关闭背光?
                                num0 = 24;
                                break;
                        case 11:
                                num0 = 'i';
                                break;
                        case 12:
                                //lcd_write_str("^(1/2)");
                                num0 = 25;
                                break;
                        case 13:
                                //lcd_write_str("^(1/");
                                num0 = 26;
                                break;
                        case 14:
                                //lcd_write_str("!");
                                num0 = '!';
                                break;
                        case 15:
                                //lcd_write_str("ln(");
                                num0 = 27;
                                break;
                        case 16:
                                //lcd_write_str("log(");
                                num0 = 28;
                                break;
                        case 18:
                                //lcd_write_str("asin(");
                                num0 = 29;
                                break;
                        case 19:
                                //lcd_write_str("acos(");
                                num0 = 30;
                                break;
                        case 20:
                                //lcd_write_str("atan(");
                                num0 = 31;
                                break;
                        case 31:
                                //lcd_write_str("x");
                                num0 = 'x';
                                break;
                        case 32:
                                //lcd_write_str("y");
                                num0 = 'y';
                                break;
                        case 33:
                                //lcd_write_str("z");
                                num0 = 'z';
                                break;
                        case 37:
                                num0 = 32;
                                break;
                }
        }
        if(result != 1)
                shift=0;

        if(shift == 0)
                bl_bright_change(byte_read(ADD_BRIGHT, 0));        //还原亮度设定
        else
                bl_bright_change(byte_read(ADD_SHIFTSIGN, 0));        //shift亮度设定

        /////////////////////////////////////////////////////////////////////
        /////////////////////////////////////////////////////////////////////
        /////////////////////////////////////////////////////////////////////////
        if(num0==24)                              //on和off
        {
                TR0=0;
                lcd_clear();
                lcd_write_pic(0, 0, welcome_pic, 128, 64);                /*波音会徽*/

                lcd_set_pos(1, 4);
                lcd_write_str("计算器");                /*计算器*/

                lcd_set_pos(2, 4);
                lcd_write_str("开心波音");                /*开心波音*/

                delay_2s();
                lcd_clear();
                lcd_clear_pic();                /*清屏*/
                bl_bright_change(0);        //关灯
                while(num0!=4)
                        num0 = keyboard_output();
                        bl_bright_change(byte_read(ADD_BRIGHT, 0));        //还原亮度设定

                reset();                        //复位
        }
        /////////////////////////////////////////////////////////////////////////
        else if(num0==23)                              //set
        {
                byte_write(ADD_PROG_STATUS, SET ,0);                //写入设置
                reset();                        //复位
        }

        ////////////////////////////////////////////////////////////////////////
        else if(num0==1)                              //mode
        {
                byte_write(ADD_PROG_STATUS, MODE ,0);                //写入菜单
                reset();                        //复位
        }
        /////////////////////////////////////////////////////////////////////
        /////////////////////////////////////////////////////////////////////
        /////////////////////////////////////////////////////////////////////
        return num0;
}

void about()
{
                TR0=0;
                lcd_clear();
                lcd_write_pic(0, 0, welcome_pic, 128, 64);                /*波音会徽*/

                lcd_set_pos(1, 4);
                lcd_write_str("计算器");                /*计算器*/

                lcd_set_pos(2, 4);
                lcd_write_str("开心波音");                /*开心波音*/
                while(keyboard_wake());
}

网友B:
厉害了,这些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计算器了。他是专业级别的计算器了。同学有一块专业级别可以解自控方程的要120大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这些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计算器了。他是专业级别的计算器了。同学有一块专业级别可以解自 ...

哥们有没兴趣做一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网友C:
51也做得这么强大。楼主厉害

网友D:
太牛了 学习到了

网友E:
一个字,牛!
两个字,特牛!
三个字,犇!

网友F:
这人真的是太牛了

网友G:
这人真的是太牛了,感觉太难了

网友H:
好难,只有吃透51才能做出来 ,向大佬看齐,努力学习中。。。

网友I(2020-10-17):
啥也不说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
那个按键帽有地方买的吗?

网友K(2021-03-20):
这个做得太强大了,楼主厉害

网友L:
注意到了键帽。。哈哈

网友M:
非常不错, 多级LCD显示菜单.
程序结构清晰. 值得大家学习. 谢谢!

网友N(2021-05-03):
想问一下,判断运算符优先级的代码应该怎么写呀

网友O(2021-07-21):
膜拜一下,有机会挑战一下自己也搞一个。

网友P:
很好的学习分享实例51.对于按键的处理如果优化才是好产品

网友P:
功能强大。只是DS1302走时误差大了些。

网友Q:
。因此在软件上需要做到语法识别、优先级顺序、括号嵌套等功能。 计算器拥有普通计算(表达式与函数识别、计算)、计算结果存储/回看、复数计算、矩阵运算、函数图形、解方程、统计、最小二乘法求回归直线、一阶常微分方程、单位,进制转换、定积分、求导等功能。 有节电模式,5分钟不输入自动关机,液晶屏亮度5级可调。

网友R(2021-10-10):
都是大神

网友S:
真提我女朋友历害,很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T:
厉害,厉害,大佬级人物。

网友U:
按键帽,在哪里买的?

网友V:
有原理图吗

网友W:
论坛有你更精彩,谢谢!

网友X(2022-01-29):
大佬就是大牛啊

网友Y:
这个设计真是太牛掰了!动手能力也很牛掰!

网友P(2022-03-18):
引用 网友A:
哥们有没兴趣做一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大伽分享吧

网友Z:
引用 网友N:
想问一下,判断运算符优先级的代码应该怎么写呀

这个我想可以按C语言内置的功能

网友AA(2022-05-08):
真是大神级的人物

网友AB(2022-09-02):
楼主是乍作出实物来的???有电路图吗??光有程序也不行呀——起好多弯路的——

网友AC:
曾经见到过高人用51单片机
做的彩色屏俄罗斯方块游戏。

网友AD:
大神辛苦了,帮用  屠龙刀三-STC32G12K128核心功能实验板去改 或 开天斧三-STC8H8K64U核心功能实验板去改 !  STC将提供赞助

网友AE(2022-10-11):
引用 网友AA:
真是大神级的人物

最新版stc32G版本的,带OLED12864实现的已经接近尾声了。甚至可以支持usb-cdc虚拟串口,用虚拟的OLED和键盘实现哦,可以多多关注哈哈

网友AF:
用程序反推电路图太难以成功,无电路图即便程序编的再好,也不好仿制。

网友AE:
引用 网友AF:
用程序反推电路图太难以成功,无电路图即便程序编的再好,也不好仿制。

这个还是很简单的,DS1302的模块一共三根线,AD24C的模块 两根线这些程序都能直接找到连接IO,然后按键5+8个IO程序也写的很明白,12864也就那么几根,51的MCU有程序的话,反推引脚是最方便的,毕竟我已经仿出来了,唯一可惜的就是原作里bug不少

网友AG:
确实牛叉!
一个字,牛!
两个字,特牛!
三个字,犇!

网友AH(2022-11-21):
引用 网友AE:
这个还是很简单的,DS1302的模块一共三根线,AD24C的模块 两根线这些程序都能直接找到连接IO,然后按键5+ ...

你有没有做出来了

网友AI(2023-11-08):
你好,大侠,这个计算器能不能再加一个TXT文本阅读的功能

网友AJ:
正在学习ks0108绘图功能,这个程序太牛

网友AK:
厉害,膜拜大佬,帮顶。

网友AK:
其实,这种数学类的“计算机”难度要比平常的项目开发难度大,所以,我就又来了,再来膜拜下楼主。

网友AL:
这个确实牛逼了,太复杂了

网友AJ(2026-01-24):
没有用STC32G12K128或STC8H8K64U,仅用stc12就能运行,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