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了个简易信号发生器 1HZ-10MHZ 附仿真原理图与程序

楼主(2020-04-03):
能发出-2.5V~+2.5V,可调偏置输出0.6-5V。1HZ-10MHZ的信号,但是3M以后波形变形了,实际范围只有1hz-3Mhz。
板子直接拿6块一模一样的拼成一个正方体就当壳子了。
过程省略,下面是原理图,
下面是制作好的样子及测试

#include "anjian.h"
#include "intrins.h"

bit zisuo;
u8 chufa;
u8 zijia;

u8 anjian19(void)                                 //按键0-9
{
        unsigned char a=0;
        P3 &= 0xe3;                           //键盘初始:行值=0,列值=1
        P3 |= 0xe0;                                           //P3.234=0        p3.567=1
        _nop_();                                       //缓冲,待IO端口电位稳定
        a = P3&0xe0;                               //得到行标志  得到P3.567电位

        P3 &= 0x1f;                          //翻转键盘接口输出
        P3 |= 0x1c;                                        //p3.234=1 p3.567=0
        _nop_();
        a |= (P3&0x1c);                            //列标志 + 行标志

        return a>>2;                               //返回键值        返回 P3.234567
}

u8 anjian1015(void)                                   //按键10-15
{
        unsigned char a=0;
        P1 &= 0xe7;                           //键盘初始:行值=0,列值=1
        P1 |= 0xe0;                                           //P1.34=0        p1.567=1
        _nop_();                                       //缓冲,待IO端口电位稳定
        a = P1&0xe0;                               //得到行标志  得到P1.567电位

        P1 &= 0x1f;                          //翻转键盘接口输出
        P1 |= 0x18;                                           //p1.34=1 p1.567=0
        _nop_();
        a |= (P1&0x18);                            //列标志 + 行标志

        return a>>3;                               //返回键值        返回 P1.34567
}

u8 anjian1617(void)
{
        return P2&3;
}

void anjian(void)
{
        u8 a=anjian19();
        u8 b=anjian1015();
        u8 c=anjian1617();
        if(a==0x3f&&b==0x1f&&c==3)
        {
                zijia=0;
                zisuo=0;
        }
        else if(zisuo==0)
        {
                zijia++;
                if(zijia>duananjishi)
                {
                        zijia=0;
                        zisuo=1;
                        switch(a)
                        {
                                case 0x36:chufa=1;break;
                                case 0x35:chufa=2;break;
                                case 0x33:chufa=3;break;
                                case 0x2e:chufa=4;break;
                                case 0x2d:chufa=5;break;
                                case 0x2b:chufa=6;break;
                                case 0x1e:chufa=7;break;
                                case 0x1d:chufa=8;break;
                                case 0x1b:chufa=9;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c)
                        {
                                case 1:chufa=17;break;
                                case 2:chufa=10;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加wx私聊一下么,对这个挺感兴趣的,有偿问答。wx18326664110

直接问吧。不需要有偿!

网友B:
赞赞赞  问一下  硬件成本是多少

网友C:
楼主有原理图嘛

网友C:
能介绍介绍按键有些什么功能嘛,我半天没摸索清楚

网友C:
仿真图能标一下按键都有什么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赞赞  问一下  硬件成本是多少

没算过,不超过50(不含人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图能标一下按键都有什么用嘛

原理图不是在1楼吗?
按键123456789配合HZ,KHZ,MHZ调频率。
偏移按键是切换带正负电压的波形和只有正电压的波形。
波形按键就切换波形,三角,正弦,方波。
幅值按键就是调幅值的。比如0.5V幅值,或者1V幅值。哎。这看下照片一目了然了啊。这想都不用想的嘛。

网友D:
你好打扰了   关于您做的简易信号发生器我想问一些问题。
1、您做的这个立体是只有最上面一面有用到的么,就是您的帖子里pcb最上层面板。
2、因为您的帖子是直接用示波器来测量作品,请问我可以另外连接一块显示屏吗,显示效果会是一样的吗?

非常感谢您能抽看看我的疑惑。

网友E(2020-05-09):
厉害了,后浪级人才,我是做示波器的厂家,你再完善一下可以聊聊合作呀

楼主(2020-08-08):
引用 网友D:
你好打扰了   关于您做的简易信号发生器我想问一些问题。
1、您做的这个立体是只有最上面一面有用到的么, ...

1.立方体只有最上面那个板有用,其他的是用来组成壳子的,毕竟没合适的外壳。
2.加显示器这个得做个示波器。51太慢肯定是行不通的。用STM32可以勉强做一个。

网友F(2021-01-12):
这个板子用料还可啊。

网友G:
可以做电磁炉的驱动信号吗?

网友H:
厉害了  很优秀 不知道有没有做32的

网友I:
楼主历害,要达到楼主功力没有个十年八年的是达不到的。

网友J(2021-03-08):
楼主,附件中没看到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以发个么?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附件中没看到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以发个么?谢谢!!

就在程序里面

网友K:
请问下为啥3M以后变形了,分析过原因吗?

网友L:
我想用9834做一个
反馈电阻换成 数字电位器 输出幅值是不是要灵和一点呢

网友M(2021-12-08):
这个能实现用电脑USB供电,电脑软件控制输出的波形,波形的频率以及振幅交流电压以及偏置直流电压不,感谢楼主!

网友N(2022-02-22):
楼主能发下原理图PCB源文件吗,想做一个。。。

网友O(2022-04-16):
这个太深奥了,学习不了。

网友P:
太牛X了吧,模电超强

网友N(2023-07-05):
引用 网友M:
这个能实现用电脑USB供电,电脑软件控制输出的波形,波形的频率以及振幅交流电压以及偏置直流电压不,感谢 ...

理论完全没问题,加个通讯,做个上位机程序。

网友Q:
多波形信号发生IC,ICL8038(0.001HZ~300kHz)、 MAX038(0.1Hz~20MHz),用这个做比较好一些,
然后MCU加入一些调制信号,能组成很炫酷的波形,可用于各种场合,后面加个高压输出,具体怎么用自己琢磨

网友R:
谢谢分享,仿真文件在我电脑上出现闪退,可能是我的电脑配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