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颜色传感器识别红绿灯自动刹车?用单片机能实现吗?

楼主(2020-04-03):
各位大佬,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用颜色传感器识别红绿灯,然后用蜂鸣器语音提示,如果不减速,启动刹车片,自动减速。想做一个独立装置,刹车片自己安装。不知道单片机能不能实现这些功能,拜托各位了,求个思路

网友A:
颜色传感器的识别距离很短。

网友B:
我觉得你想法很好,可是一点也不现实啊。
大晚上或者凌晨,或者前车减速,左右拐的时候,闪灯的时候你怎么办,停车吗。
大晚上城市立交桥的霓虹灯,你也刹车吗。
想想就不实际。

网友C:
这个想法不现实,,一般车型只要前面有一辆公交车,基本上是看不到红绿灯的,你不可能把传感器安得比公交车更高。而且红绿灯有在路中间的,有在路边上的,有读秒的,也有只显示颜色的,你无法全面兼顾,除非自己找个实验场地,可以搞个演示。

网友D:
我觉得不太行,比如道路正在施工,有交警在指挥交通,不按照灯通行。
最关键的是北方有雾霾天气,或者大雾天气,识别不太精准

网友E:
仅当颜色明显比环境颜色背景明亮时,颜色传感器才能检测到正确的颜色。 考虑到交通信号灯到汽车驾驶员的距离,交通信号灯与背景颜色相比太小,因此无法将交通信号灯与背景区分开。

网友F:
楼主的想法是好的,但实现起来特别难,难在系统首先要能认出交通路口的红绿灯,然后再分辨出红绿灯的颜色,还要搞清楚这个红绿灯还有多少时间就要变换,最后决定是抢灯过路口还是刹车。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不是单片机就可以独立完成的。

网友G:
不一定单片机。弄个马达和一个颜色传感器。传感器连接马达开关,识别到颜色就停转马达,需要单片机吗?但是必须了解颜色传感器的工作方式,他是单个信号的,还是传感器发了一串信号,如果是单个信号,像简单的高低电平,那你配置好外围电路驱动开关就好。如果传感器是一串字符信息,那么就需要单片机对信息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