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不能让电机转动呢?

楼主(2020-04-03):
预想功能:上电后,温度传感器工作,按下按键,电机工作

现在的现象:下载程序后,温度正常显示,按下按键,蜂鸣器会响,按一下响一下,但是电机不转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GPIO_MOTOR P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L6=P2^5;
sbit beep=P1^5;
sbit k3=P3^2;

u8 displaydata[5];
u8 code wendu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ÏÔê¾0,1,2,3μè
unsigned char code FFS[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a
unsigned char code FFN[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Õy×a
unsigned char Direction,Speed;

void Motor();

//Ñóê±oˉêy,i=1,Ñóê±10us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ζè′|àíoˉêy
void dataprocess(int temp)
{
   float tp,a;
        if(temp<0)
        {
    displaydata[0]=0x40;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displaydata[0]=0x00;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displaydata[1]=wenduduan[temp%10000/1000];
    displaydata[2]=wenduduan[temp%1000/100]|0x80;
    displaydata[3]=wenduduan[temp%100/10];//
    displaydata[4]=wenduduan[temp%10/1];//
    a=temp/100;
    if(a>22.99)
                {

                        L6=0;

}
else
{
  L6=1;
}
}

//êyÂë1üÏÔê¾oˉêy
void wendudisplay()
{
   u8 i;
        for(i=0;i<5;i++)
        {
    switch(i)
                {

       case(0):
                         LSA=1;LSB=1;LSC=1;break;//ÏÔê¾μú0λ
                   case(1):
                         LSA=0;LSB=1;LSC=1;break;
                         case(2):
                         LSA=1;LSB=0;LSC=1;break;
                         case(3):
                         LSA=0;LSB=0;LSC=1;break;
                         case(4):
                         LSA=1;LSB=1;LSC=0;break;
//                         case(5):
//                         LSA=0;LSB=1;LSC=0;break;
}
     P0=displaydata[i];//·¢Ëíêy¾Y
     delay(100);
     P0=0x00;//Ïûòt

}

}

void main()
{

         Speed=10;
          TMOD=0x10;
           TH1=0x3C;
           TL1=0xB0;
           EA=1;
           ET1=1;
           TR1=0;

  while(1)
        {
   dataprocess(DS18B20readtemp());
                wendudisplay();
                if(k3==0)
   {
    delay(1);
                 if(k3==0)
                 {
                       TR1=1;
        Direction=1;
                           Speed=10;
               beep=~beep;
                                         Motor();
}

}
else
        {
    TR1=0;
}

}

void timer()  interrupt 3
{
static u16 i;
           TH1=0x3C;
           TL1=0xB0;
     i++;

  if(i==100)
        {
                  delay(5000);
                   delay(5000);
                  Direction=0;
                   Speed=10;
                  i=0;

}
                        Motor();

}

网友A:
看了看你写的主程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1.看看工程文件中硬件驱动hardware里有没有添加电机驱动程序。step_moter.c文件记得要添加上。
2.看看驱动程序中对单片机的引脚分配有没有冲突,如果有,记得避免和其他硬件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