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工程文件分布问题

楼主:
我在main.c中调用了ds18b20.c

但是在左侧显示的工程文件中main.c却不包含ds18b20.c文件

不明白为什么,求大佬指导

图一

图一

网友A(2020-04-03):
将main.c要调用到的18b20.c里面的函数用头文件格式引用,写一个18b20.h

网友B:
你需要新建一个ds18b20.h文件来声明那些要调用的函数,然后还要在keil添加ds18b20.h所在的路径,这样keil才能找到对应的ds18b20.h。ds18b20.c文件开始加上include"ds18b20.h",在main.c也要加上include"ds18b20.h"。另外,ds18b20.h可以用如下格式写:
#ifndef DS18B20_H
#define DS18B20_H

/*函数1声明*/
/*函数2声明*/

#endif

网友C:
主函数里头文件加ds18b20.h,调用ds18b20.c

网友D:
具体操作步骤你可以看看杜洋项目组一的第三集,里面有把其他例子的包放到自己写的程序包再调用的详细过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新建一个ds18b20.h文件来声明那些要调用的函数,然后还要在keil添加ds18b20.h所在的路径,这样keil才 ...

感谢大佬,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