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 使用555时基电路产生频率20kHz-50kHz连续可调,输出电压幅度为1V 的...

楼主(2020-04-03):
能不能大致的给讲解一下啊

就是这个 电路小白,希望讲解的细一点

就是这个  电路小白,希望讲解的细一点

网友A:
先调出频率,输出整个一个门电路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出频率,输出整个一个门电路就OK了

这是一个脉冲启动的单稳态电路吗?右侧的部分是干什么用的啊,能不被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B:
这是一个无稳态多谐振荡器。V+、R1、D1、R16、C10构成充电回路。555的DIS、R24、D2、R16、C10构成放电回路。R16可调电阻调整充放电时间常数,由于充放电时间常数相同,理论上输出占空比50%。不过这个电路设计得不够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