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白痴求助 L293d扩展板怎么接4个直流电机啊

楼主:
L293d扩展板怎么接4个直流电机啊(我要做寻迹小车),我用的是51单片机,然后看见这个扩展板能接4个电机我就买了,没想到是ARDUNIO用的,下面那排插针怎么接到51单片机的I/O啊,那个宝给我的只有那张图,多一句都不肯讲

网友A(2020-04-04):
第二张图标出来的直流电机1234是直接用线接电机吗?

网友A:
是不是蓝色引出来的线接下面黄色的电机,模块板子背面那排插针接单片机I/O口啊

网友B:
下个L293D资料看看,EN脚拉高,就可通过595的io脚电平去驱动电机了,给595发串行数据,锁存后打开EN输出即可,也可以直接拉高它的EN脚,直接发数据,8位数据对应QA-QH,前后轮子的电机看下图1234,对应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个L293D资料看看,EN脚拉高,就可通过595的io脚电平去驱动电机了,给595发串行数据,锁存后打开EN输出即 ...

请问还能继续解答一下吗,那个I/O 5是什么意思,看你标出的只有四个口,还有那个SPI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