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控制LCD12864

楼主(2020-04-04):
Arduino控制LCD12864 有兴趣的看看

/*
LCD  Arduino
PIN1 = GND
PIN2 = 5V
RS(CS) = 8;
RW(SID)= 9;
EN(CLK) = 3;
PIN15 PSB = GND;
行:汉字:8个 字母16个
列:4列
*/

#include <LCD12864RSPI.h>
#define AR_SIZE( a ) sizeof( a ) / sizeof( a[0] )

unsigned char show1[]={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4A,0x4B,0x4C,0x4D,0x4E,0x4F,0x50};
unsigned char show2[]={0x61,0x62,0x63,0x64,0x65,0x66,0x67,0x68,0x69,0x6A,0x6B,0x6C,0x6D,0x6E,0x6F,0x70};
unsigned char show3[]={0x51,0x52,0x53,0x54,0x55,0x56,0x57,0x58,0x59,0x5A};
unsigned char show4[]={0x71,0x72,0x73,0x74,0x75,0x76,0x77,0x78,0x79,0x7A};
void setup()
{
LCDA.Initialise(); // 屏幕初始化
delay(100);
}

void loop()
{
LCDA.CLEAR();//清屏
delay(100);
LCDA.DisplayString(0,0,show1,AR_SIZE(show1));
LCDA.DisplayString(1,0,show2,AR_SIZE(show2));
LCDA.DisplayString(2,0,show3,AR_SIZE(show3));
LCDA.DisplayString(3,0,show4,AR_SIZE(show4));
while(1);
//LCDA.CLEAR();//清屏
}

以上资料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0-07-08):
接上那种大体积的LCD12864只有背光却没显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用的是0.96寸的那种液晶屏幕么

网友B:
各位,及LZ,    先要说清楚,LCD12864硬件是用的哪种主控,主控不同,操作不同,程序代码不同

网友C:
这种接线方式是SP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