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不接限流电阻可以吗?

楼主(2020-04-04):
最近一直在看论坛里面05年的一个帖子:《STC12C2052AD单片机构成的0-5伏数字电压表》

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33280-1.html

发现作者给出的数码管并没有接限流电阻,请问这样的接法不会烧掉数码管吗?

网友A:
为了精减电路元件以方便初学者学习,也因为现在的生产工艺提高,有人专门做过试验,这种用法不会烧坏单片机和数码管,虽然如此,在正式的设计使用场合还是加上限流电阻心里踏实一点,临时做一下试验和长期稳定工作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B:
这样是可以的,我试过,不会有事。但是还是建议加上为好的,希望帮到你

网友C:
可以不加,限流电阻可以保护数码管还可以提高亮度,只要电源不超过单片机的工作电压电流基本不会坏

网友D:
最好加比较稳定一些,因为有的数码管可能质量不过关,电流稍大就烧了

网友E:
这要看数码管能承受多少电流,如果本身能承受比较的电流就不用加,但一般加上会比较安全。

网友F:
要看负载多大了,最好接一个比较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翻了一下杜洋的《爱上单片机》那本书,里面讲到了数码管跟单片机连接这一节。

他的解释是:单片机数码管使用推挽方式输出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显示,不需要驱动电路。程序上采用逐点扫描的方式,省去了限流电阻,并能保证数码管各段亮度一致。

我的理解是,STC单片机使用强推挽方式,输出电流为20mA,而数码管的安全电压为4-20mA,而且是逐点扫描方式点亮,是能保证数码管的安全的。所以不用接限流电阻。

网友G:
5V供电不加限流电阻数码管容易烧。

网友H:
动态扫描的话,相当于可以限制电流,所以我觉得不加限流电阻是可以的。

网友I:
根据数码管的规格和要求添加或不添加限流电阻。 通常需要一个限流电阻来保护数码管。

网友J:
为了保护数码管,最好还是加一个。

楼主:
实测,不加限流电阻,每秒加1,连续跑了9个小时了,数码管依然正常。

而且表面不烫。

网友K:
可以不加的原因是点阵的LED不是常亮,而是间歇点亮,因为扫描时间短,加之自身电流小,故不加电阻也不是有多大问题

网友L:
建议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