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488驱动程序

楼主(2020-04-04):
#include"LCD drive.h"

// ili9488 init code

void init_9488()
{

                LLCD_WRITE_CMD(0xE0); //P-Gamma
                LLCD_WRITE_DATA(0x00);
                LLCD_WRITE_DATA(0x03);
                LLCD_WRITE_DATA(0x0C);
                LLCD_WRITE_DATA(0x09);
                LLCD_WRITE_DATA(0x17);
                LLCD_WRITE_DATA(0x09);
                LLCD_WRITE_DATA(0x3E);
                LLCD_WRITE_DATA(0x89);
                LLCD_WRITE_DATA(0x49);
                LLCD_WRITE_DATA(0x08);
                LLCD_WRITE_DATA(0x0D);
                LLCD_WRITE_DATA(0x0A);
                LLCD_WRITE_DATA(0x13);
                LLCD_WRITE_DATA(0x15);
                LLCD_WRITE_DATA(0x0F);
                LLCD_WRITE_CMD(0XE1); //N-Gamma
                LLCD_WRITE_DATA(0x00);
                LLCD_WRITE_DATA(0x11);
                LLCD_WRITE_DATA(0x15);
                LLCD_WRITE_DATA(0x03);
                LLCD_WRITE_DATA(0x0F);
                LLCD_WRITE_DATA(0x05);
                LLCD_WRITE_DATA(0x2D);
                LLCD_WRITE_DATA(0x34);
                LLCD_WRITE_DATA(0x41);
                LLCD_WRITE_DATA(0x02);

                LLCD_WRITE_DATA(0x0B);
                LLCD_WRITE_DATA(0x0A);
                LLCD_WRITE_DATA(0x33);
                LLCD_WRITE_DATA(0x37);
                LLCD_WRITE_DATA(0x0F);
                LLCD_WRITE_CMD(0XC0); //Power Control 1
                LLCD_WRITE_DATA(0x17); //Vreg1out
                LLCD_WRITE_DATA(0x15); //Verg2out
                LLCD_WRITE_CMD(0xC1); //Power Control 2
                LLCD_WRITE_DATA(0x41); //VGH,VGL
                LLCD_WRITE_CMD(0xC5); //Power Control 3
                LLCD_WRITE_DATA(0x00);
                LLCD_WRITE_DATA(0x12); //Vcom
                LLCD_WRITE_DATA(0x80);
                LLCD_WRITE_CMD(0x36); //Memory Access
                LLCD_WRITE_DATA(0x48);
                LLCD_WRITE_CMD(0x3A); // Interface Pixel Format
                LLCD_WRITE_DATA(0x66);
                LLCD_WRITE_CMD(0XB0); // Interface Mode Control
                LLCD_WRITE_DATA(0x00);
                LLCD_WRITE_CMD(0xB1); //Frame rate
                LLCD_WRITE_DATA(0xA0); //60Hz
                LLCD_WRITE_CMD(0xB4); //Display Inversion Control
                LLCD_WRITE_DATA(0x02); //2-dot
                LLCD_WRITE_CMD(0XB6); //RGB/MCU Interface Control
                LLCD_WRITE_DATA(0x02); //MCU
                LLCD_WRITE_DATA(0x02); //Source,Gate scan dieection

                LLCD_WRITE_CMD(0XE9); // Set Image Function
                LLCD_WRITE_DATA(0x00); // Disable 24 bit data input
                LLCD_WRITE_CMD(0xF7); // Adjust Control
                LLCD_WRITE_DATA(0xA9);
                LLCD_WRITE_DATA(0x51);
                LLCD_WRITE_DATA(0x2C);
                LLCD_WRITE_DATA(0x82); // D7 stream, loose
                LLCD_WRITE_CMD(0x11); //Sleep out
                delayms(120);
                LLCD_WRITE_CMD(0x29); //Display on

}
void set_win_9488()
{

                LLCD_WRITE_CMD(0x2A);
                LLCD_WRITE_DATA(0x00);
                LLCD_WRITE_DATA(0x00);
                LLCD_WRITE_DATA(0x01);
                LLCD_WRITE_DATA(0x3f);

                LLCD_WRITE_CMD(0x2B);
                LLCD_WRITE_DATA(0x00);
                LLCD_WRITE_DATA(0x00);
                LLCD_WRITE_DATA(0x01);
                LLCD_WRITE_DATA(0xdf);

                        LLCD_WRITE_CMD(0x002C);

}

void set_point_9488(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
{
                LLCD_WRITE_CMD(0x002A);
                LLCD_WRITE_DATA((x>>8)&0xff)                ;
                LLCD_WRITE_DATA(x&0xff);

                LLCD_WRITE_CMD(0x002B);
                LLCD_WRITE_DATA((y>>8)&0xff);
                LLCD_WRITE_DATA(y&0xff);

                LLCD_WRITE_CMD(0x002C);

}

网友A(2020-12-25):
听说ili9488与ST7796驱动是一样的,有人用过吗?

网友B(2022-07-06):
引用 网友A:
听说ili9488与ST7796驱动是一样的,有人用过吗?

不一样
两种芯片各有各的驱动方式.

网友C:
问下,你用的是SPI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