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便携式燃气热风枪

楼主(2020-04-04):
    热风枪是电子工作者重要的工具,但传统的热风枪需要插220V电源,笨重不好携带,电源线也影响了它的灵活性,本人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特发贴与大家分享。
        本制作的思路是利用燃气喷火枪喷出的火,通过自己制作的热风嘴,实现热风枪的功能。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直接用喷火枪吹电子元件哪?直接吹我试过,火太大不好控制,很容易将电路板烧焦,通过自己制作的热风嘴,可以将火焰缓冲一下并集中喷出,有效保护了电路板和电子元件。动手制作前需要准备燃气喷火枪一把、钢锯条一根、热内吹嘴一个。
   1、喷火枪:那个宝上买的,50元一把,要求喷火枪带火焰大小调节功能,可以方便的控制火候。

   2、热风嘴:也是那个宝上买的,五元一个,直径3mm的比较好用。

  3、钢锯条一根:钢锯条的作用是连接喷火枪和热风嘴,将钢锯条弯制成与喷火枪相吻合的形状(弯制前先将锯条退火,弯制后再粹火),用钢锯条的原因是锯条容易找到,材质硬且有较好的弹性。

  4、将制作好钢锯条和热风嘴与喷火枪装配在一起,锯条与喷火枪之间不用螺丝,这样装取很方便,锯条与热火嘴用螺丝连接,装配时要注意,热火嘴的圆心要和喷火枪出火口的中心对齐。

     喷火枪取下热风组件后,可以用来野外生火烧烤、去除各种肉上的毛发、装上热风组件后,就是一把热风枪,可以随身携带,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这是用制作好的热风枪拆下一片电路板上单片机的图片,片子完美拆下,电路板完好无损。

楼主:
制作方法很简单,步骤如下:
   一、首先购买一把可以调节火头大小的喷火枪,购买喷火枪的时候注意,有些喷火枪不能长时间工作,不适应本制作。我购买的喷火枪试了一下,至少可以连续工作十分钟,火头温度能达到1300度。每把的价格50元左右。

二、准备一把新锯钢条,用购买的喷火枪把整个锯条烧红进行退火处理,如果不退火,锯条一弯就断了,然后按照喷火枪上部分的形状把锯条制作成和喷火枪上部完全吻合的形状,锯条制作好后,将锯条加热后立马放入水中进行粹水处理。

三、将制作好的锯条套在热风枪上,找一个传统热火枪的热风嘴,将热风嘴和锯条用螺丝固定起来,固定时候要注意,热风嘴的中心要和喷火枪出火口的中心相吻合,热风嘴和喷火口的距离保持在2公分左右。

四、使用时将制作好的组件套在喷火枪上,调节喷火枪的火焰大小,以适应焊接的温度。热风组件与喷火枪的连接不使用螺丝,直接套在上面,这样做的好处是拆装很方便,能达到一枪多用的目地。

网友A: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只要能拆焊元件而又不造成伤害,就是很好的焊接工具。

楼主:
最主要的是一个喷枪多种用途、随身携带方便,没有电源的地方也可以用,取下热风嘴就是一把点火器,用来野外生火、焊接,装上热风嘴就是一把不用电源的便携式热风枪。呵呵,好东西与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B:
好方法有创意,直得我好好学习。楼主能否可以将制作方法和步骤传上来吗?

网友C:
这个改造对拆元件来说真的很实用

网友D(2020-06-23):
有用的工具

网友E(2022-06-06):
楼主不错;希望多多出品DIY作品;谢谢分享!

网友F:
这个工作温度很高吧

网友G:
火焰喷射拆取元件不会烧坏板子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火焰喷射拆取元件不会烧坏板子嘛?

加热快,一小会就能把元件拆解下来,掌握好时间,不易烧坏板子的

网友I(2022-07-06):
“纯人工控温风枪”,哈哈

网友J:
应急用一下很不错

楼主(2022-08-12):
出风口的温度可以通过枪上的调节杆进行调节。

网友K:
有点不放心,有没有人仿制过,体验一下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