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所示的曲线图 怎么用程序表示出来呀?

楼主(2020-04-04):
像所示的曲线图 怎么用程序表示出来呀?

网友A:
你的曲线是怎么得到的?传感器?
你是想干什么?画图?记录数据?
模拟信号采样?ADC-->单片机记录?---> DAC实时输出?
满头问号

网友B:
如果你是想采集单片机的数据显示成图表的话可以用labview做一个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曲线是怎么得到的?传感器?
你是想干什么?画图?记录数据?
模拟信号采样?ADC-->单片机记录?---> ...

这是个传感器 就是想根据曲线的关系来显示浓度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上位机显示,我之前写了个上位机,通过串口将数据传输到上位机,由上位机绘图,需要的话我可以把上位机发你

网友C:
可以通过单片机将数据发送给上位机,由上位机绘图,如果需要我可以把我写的一个调试助手发你,里面由绘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上位机显示,我之前写了个上位机,通过串口将数据传输到上位机,由上位机绘图,需要的话我可以 ...

我这个是传感器的浓度曲线图,我现在用几条条直线来代表这个图,感觉不是很准确,想问下在程序那里可以怎么改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传感器的浓度曲线图,我现在用几条条直线来代表这个图,感觉不是很准确,想问下在程序那里可以怎 ...

你这个图是在哪里显示的?你总得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图是在哪里显示的?你总得说清楚

是要在LCD1602上显示的

网友D:
有了数据直接在屏幕上按每个点绘图

网友E:
先在LCD上实现画线函数和画点函数。用画线函数绘制出坐标线,然后用画点函数把曲线的点绘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