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电流值通过傅里叶转算成基波和谐波

楼主(2020-04-04):
能否将测出来的交流电流值通过傅里叶分解成基波和谐波

网友A:
难度较大,
首先你需自己设计算法,
其次MCU的处理速度要求很高,几百兆的时钟频率都应该要算很久,没有实时性,

网友B:
采用偏软件或偏硬件的方法,如单片机实现,一般要有一些硬件电路配合,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