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2y1014au0f传感器管脚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参考别人的设计,这个LED管脚应该是接在51单片机的I/O,用这个I/O口进行PWM输出,但是正常I/O口底和高就是0和5V的电压,然后说LED管脚必须只能接一个低电平,这个是为什么可以接呢

网友A(2020-04-04):
你好!
LED脚,是用程序控制的,读取粉尘数据的时候用

网友B:
1:必须接一个GND和只能接一个GND是两个概念,材料所说应该是npn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
2:51的高低电平确实是5V和0V但是当PWM控制时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与PWM的正脉宽成正比,即占空比50%时电压大致为2.5V,60%的正脉宽电压3.33V
3:当这个IO口接在三极管B极时通过PWM的脉宽控制电压来使三极管导通或截止

网友C(2021-01-21):
这个座子间距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