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赛中关于单片机的控制部分怎么写?没有一点头绪 求帮助

楼主(2020-04-04):
查了百度等,找不到具体的解决方案,求大佬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控制部分

网友A:
是由区分的,看你是主函数还是子函数

网友A:
主函数就是直接写,循环语句,判断语句

网友A:
有子函数的话不分先后,主函数在前面调用就好

网友B:
你好!
1、要知道控制什么
2、然后控制器件选型
3、通过单片机对控制器件编程
4、单片机和被控器件软硬件结合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