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刷新率很慢的问题

楼主(2020-04-04):
我的单片机设计用lcd1602显示多组数据

但lcd1602显示的数据存在闪烁的问题(在显示的数字和0交替闪烁)如图1所示

百度了问题仍没有解决问题

求大佬指导

程序太多且比较乱故不放出了

图片1

图片1

网友A:
从现象看是因为楼主对需要刷新的部分字符清0并显示出来了。

网友B:
显示数组变量在循环内赋值0导致的,每个循环次执行的时候都会刷一次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现象看是因为楼主对需要刷新的部分字符清0并显示出来了。

老哥能帮我看看lcd1602部分的程序吗,我找不出在哪
#include"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
              选择写入位置
------------------------------------------------*/
void Select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 (x == 0)
        {
                LcdWriteCom(0x80 + y);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WriteCom(0xC0 + y);      //表示第二行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SelectPosition(x,y) ;
        while (*s)                                   //*s表示s是一个指针。*s表示s指针指向的相应变量的值
        {
                LcdWriteData( *s);
                s ++;
        }
}
//========================================================================
// 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int s,uchar l)
// 应用: LCD_Write_Char(0,1,366,4) ;
// 描述: 在第0行第一个字节位置显示366的后4位,显示结果为 0366
// 参数: x:行,y:列,s:要显示的字,l:显示的位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int s,uchar l)
{
        SelectPosition(x,y) ;

        if(l>=5)
                LcdWriteData(0x30+s/10000%10);        //万位
        if(l>=4)
                LcdWriteData(0x30+s/1000%10);                //千位
        if(l>=3)
                LcdWriteData(0x30+s/100%10);                //百位
        if(l>=2)
                LcdWriteData(0x30+s/10%10);                        //十位
        if(l>=1)
                LcdWriteData(0x30+s%10);                //个位

}

/*显示函数1*/
void Display1(wendu,yanwu,pm25,jiaquan) //温度,烟雾,PM2.5,甲醛
{

        //时时温度
        LCD_Write_Char(0,6,wendu/10,2);
        LcdWriteData('.');
        LCD_Write_Char(0,9,wendu%10,1);
        //时时烟雾
        LCD_Write_Char(0,13,yanwu,3);
        //时时pm25
        LCD_Write_Char(1,6,pm25,3);
        //时时甲醛
        LCD_Write_Char(1,13,jiaquan,3);

}

/*显示函数2*/
void Display2(yushe_wendu,yushe_yanwu,yushe_pm25,yushe_jiaquan)
{
        //显示预设温度
        LCD_Write_Char(0,6,yushe_wendu,2);
        //显示预设烟雾
        LCD_Write_Char(0,13,yushe_yanwu,3);
        //显示预设PM2.5
        LCD_Write_Char(1,6,yushe_pm25,3);
        //显示预设甲醛
        LCD_Write_Char(1,13,yushe_jiaquan,3);
}

网友C:
你把系统里的设置动画选项 每秒显示帧数改成50试试,不行的话可能你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现象看是因为楼主对需要刷新的部分字符清0并显示出来了。

感谢老哥,已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数组变量在循环内赋值0导致的,每个循环次执行的时候都会刷一次0

厉害,一下都看出来了

网友D:
Display1或Display2,选一个屏蔽掉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