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智能窗帘程序

楼主(2020-04-04):
原理图

原理图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bit flag_200ms ;
uchar menu_1,menu_2,a_a;
uchar flag_kaig_moshi=0;//开关模式
uchar flag_zd_sd;    //自动 手动 模式
uchar k_shi=1,k_fen=2; //定时开窗
uchar g_shi=3,g_fen=4; //定时关窗
sbit beep = P2^7;     //蜂鸣器IO口定义
sbit dq   = P1^6;   //18b20 IO口的定义
uint temperature ;    //温度变量
uint t_high = 50;                  //高温报警值
sbit DO=P3^0;  //DO定义,连接ADC0832DO脚
sbit SCL=P3^1;  //SCL定义,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CS=P3^3;  //CS定义,连接ADC0832CS脚
uchar guanxian,guanxian_set = 50;     //光线
uchar flag_z_f;        //正反标志位  0为顺时钟 1为逆时史上转
unsigned char code zheng[4]={0xf8,0xf4,0xf2,0xf1};//正转表格
unsigned char code fan[4]={0xf1,0xf2,0xf4,0xf8};//反转表格
uint bjdj_value;   //步进电机的量
uchar bjdj_zidong;   //步进电机的量 自动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sbit clk = P1^3;   //ds1302时钟线定义
sbit io =  P1^4;   //数据线
sbit rst = P1^5;   //复位线
      //秒  分   时   日   月  年   星期
uchar code write_add[]={0x80,0x82,0x84,0x86,0x88,0x8c,0x8a};   //写地址
uchar code read_add[] ={0x81,0x83,0x85,0x87,0x89,0x8d,0x8b};   //读地址
uchar code init_ds[]  ={0x58,0x00,0x00,0x01,0x01,0x13,0x1};
uchar miao,fen,shi,ri,yue,week,nian;
uchar i;
sbit hw_P32=P3^2;    //红外遥控IO口的定义
bit flag_jiema_en = 0; //红外解码成功标志位
uchar hw_table[4];    //红外解码数据缓冲区

/***********100us的延时函数***12M晶振**************/
void delay_100us(uchar z)
{    //12M
   uchar x,y;
   for(x=0;x<z;x++)
     for(y=0;y<10;y++);
}

/*************写一个数据到对应的地址里***************/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 = 1;    //把复位线拿高
for(i=0;i<8;i++)
{         //低位在前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写数据
  io = add & 0x01;
  add >>= 1;   //把地址右移一位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for(i=0;i<8;i++)
{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写数据
  io = dat & 0x01;
  dat >>= 1;   //把数据右移一位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rst = 0;    //复位线合低
clk = 0;
io = 0;
}
/*************从对应的地址读一个数据出来***************/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value,i;
rst = 1;    //把复位线拿高
for(i=0;i<8;i++)
{         //低位在前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写数据
  io = add & 0x01;
  add >>= 1;   //把地址右移一位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for(i=0;i<8;i++)
{
  clk = 0;   //时钟线拿低开始读数据
  value >>= 1;
  if(io == 1)
   value |= 0x80;
  clk = 1;   //时钟线拿高
}
rst = 0;    //复位线合低
clk = 0;
io = 0;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来的数据
}

/*************把要的时间 年月日 都读出来***************/
void read_time()
{
miao = read_ds1302(read_add[0]); //读秒
fen  = read_ds1302(read_add[1]); //读分
shi  = read_ds1302(read_add[2]); //读时
ri   = read_ds1302(read_add[3]); //读日
yue  = read_ds1302(read_add[4]); //读月
nian = read_ds1302(read_add[5]); //读年
week = read_ds1302(read_add[6]); //读星期
}
/*************把要写的时间 年月日 都写入ds1302里***************/
void write_time()
{
write_ds1302(0x8e,0x00);   //打开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0],miao); //写秒
write_ds1302(write_add[1],fen);  //写分
write_ds1302(write_add[2],shi);  //写时
write_ds1302(write_add[3],ri);  //写日
write_ds1302(write_add[4],yue);  //写月
write_ds1302(write_add[5],nian); //写星期
write_ds1302(write_add[6],week); //写年
write_ds1302(0x8e,0x80);   //关闭写保护
}

/**********************设置ds1302时间函数**********************/
void set_ds1302time(uchar num,uchar *shi,uchar dat)  //调时
{
   if(num == 1)
    {
     *shi+=0x01;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if(*shi >= dat)
   *shi = 0;
    }
    else
    {
  if(*shi == 0x00)
   *shi = dat;
  if((*shi & 0x0f) == 0x00)
   *shi = (*shi | 0x0a) - 0x10;
  *shi -=0x01 ;
    }
}

/******************1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lcd1602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lcd1602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设置
{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1(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table_num[date % 10]);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table_num[date / 10 % 10]);
write_data(table_num[date % 10]);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2_18B20(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2_ds1302(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table_num[date/16]);
write_data(table_num[date%16]);
}
/***********************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控制光标函数********************/
void write_guanbiao(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if(date == 1)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else
  write_com(0x0c);   //关闭光标
}
/***********************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
void write_zifu(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date);
}

/****************开机液晶显示函数 初始化液晶的内容********************************/
void init_1602_dis_csf()  //初始化液晶
{
write_string(1,0," zd 00:00:00 00%");
write_string(2,0,"1 2000-00-00 00 ");
write_zifu(2,15,0xdf);  //显示度
if(flag_zd_sd == 0)     //手动
  write_string(1,0," sd");
if(flag_zd_sd == 1)     //定时模式
  write_string(1,0," ds");
if(flag_zd_sd == 2)     //光线控制
  write_string(1,0," gx");
}

void bujindj()  //步进电机函数
{
static uchar i;
if(flag_z_f != 0)
{
  if(flag_z_f == 1)    //开
  {
   if(bjdj_value >= 254)
   {
    flag_z_f = 0;
    bjdj_value = 254;
   }else
    bjdj_value ++;
  }
  if(flag_z_f == 2)    //关
  {
   if(bjdj_value <= 1)
   {
    flag_z_f = 0;
    bjdj_value = 1;
   }else
    bjdj_value --;
  }
  for(i=0;i<4;i++)          //4相
  {
   if(flag_z_f == 1)   //开
    P2=zheng[i];// & (P2 | 0xf0);        //
   else if(flag_z_f == 2)//关
    P2=fan[i];// & (P2 | 0xf0);         //
   delay_uint(5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  1  0  0 通道
      //  1  1  1 通道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0;  //第一个上升沿
  SCL=1;
  DO=SGL;
  SCL=0;   //第二个上升沿
  SCL=1;
  DO=ODD;
  SCL=0;     //第三个上升沿
  SCL=1;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1;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1;
   SCL=0;
  }
  CS=1;
  SCL=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时钟显示***************/
void init_1602_ds1302()
{
write_sfm2_ds1302(1,4,shi);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7,fen);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1,10,miao);    //显示秒
write_sfm1(2,0,week) ;
write_sfm2_ds1302(2,4,nian);   //显示年
write_sfm2_ds1302(2,7,yue);    //显示月
write_sfm2_ds1302(2,10,ri);    //显示日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time0()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f0;                     //对应的按键IO口输出为1
if((P3 & 0xf0) != 0xf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f0)
   {
    case 0x8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4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0: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
   flag_lj_en = 1;
   beep = 0;
   delay_1ms(80);
   beep = 1;
  }
}
else
{
  key_new = 1;
  flag_lj_en = 0;
}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menu_1 == 0)
  if(key_can == 2) //设置手动还是自动模式
  {
   flag_zd_sd ++;
   if(flag_zd_sd >= 3)
    flag_zd_sd = 0;
   if(flag_zd_sd == 0)     //手动
    write_string(1,0," sd");
   if(flag_zd_sd == 1)     //定时模式
    write_string(1,0," ds");
   if(flag_zd_sd == 2)     //光线控制
    write_string(1,0," gx");
   flag_kaig_moshi = 0;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menu_2 = 1;
   write_string(1,0,"  :  :    W:  ");
   write_string(2,0," 20  -  -       ");
  }
  if(menu_1 == 2)   //设置开关窗帘时间
  {
   menu_2 = 1;
   write_string(1,0," kai 00:00      ");
      write_string(2,0,"guan 00:00      ");
  }
  if(menu_1 == 3)   //设置报警光线报警
  {
   menu_2 = 1;
   write_string(1,0,"  Set Guanxian  ");
   write_string(2,0,"     00%       ");
  }
  if(menu_1 == 4)   //设置报警温度
  {
   menu_2 = 1;
   write_string(1,0,"   Set Wendu   ");
      write_string(2,0,"     00       ");
   write_zifu(2,9,0xdf);  //显示度
  }
  if(menu_1 == 5)   //手动把窗帘归0
  {
   menu_2 = 1;
   write_string(1,0," tiaoshi dianji ");
      write_string(2,0,"       0         ");
   write_guanbiao(2,6,0);
  }
  if(menu_1 > 2)    //回到正常显示
  {
   menu_1 = 0;
   write_guanbiao(1,2,0);  //关闭光标
   init_1602_dis_csf();      //初始化液晶显示
  }
}
if(key_can == 2) //选择键
{
  flag_200ms = 1;
  if(menu_1 == 1)    //设置时间
  {
   menu_2 ++;
   if(menu_2 > 5)
    menu_2 = 1;
  }
  if(menu_1 == 2)   //设置开关的时间
  {
   menu_2 ++;
   if(menu_2 > 4)
    menu_2 = 1;
  }
}
if(menu_1 == 1)
{
  if(menu_2 == 1)    //设置时
  {
   if(key_can == 3) //加
   {
    shi+=0x01;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if(shi >= 0x24)
     shi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shi == 0x00)
     shi = 0x24;
    if((shi & 0x0f) == 0x00)
     shi = (shi | 0x0a) - 0x10;
    shi -- ;
   }
  }
  if(menu_2 == 2)    //设置分
  {
   if(key_can == 3) //加
   {
    fen+=0x01;
    if((fen & 0x0f) >= 0x0a)
     fen = (fen & 0xf0) + 0x10;
    if(fen >= 0x60)
     fen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fen == 0x00)
     fen = 0x5a;
    if((fen & 0x0f) == 0x00)
     fen = (fen | 0x0a) - 0x10;
    fen -- ;
   }
  }
  if(menu_2 == 3)    //设置秒
  {
   if(key_can == 3) //加
   {
    miao+=0x01;
    if((miao & 0x0f) >= 0x0a)
     miao = (miao & 0xf0) + 0x10;
    if(miao >= 0x60)
     miao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miao == 0x00)
     miao = 0x5a;
    if((miao & 0x0f) == 0x00)
     miao = (miao | 0x0a) - 0x10;
    miao -- ;
   }
  }
  if(menu_2 == 4)    //设置星期
  {
   if(key_can == 3) //加
   {
       week+=0x01;
    if((week & 0x0f) >= 0x0a)
     week = (week & 0xf0) + 0x10;
    if(week >= 0x08)
     week = 1;
   }
   if(key_can == 4) //减
   {
    if(week == 0x01)
     week = 0x08;
    if((week & 0x0f) == 0x00)
     week = (week | 0x0a) - 0x10;
    week -- ;
   }
  }
  if(menu_2 == 5)    //设置年
  {
   if(key_can == 3) //加
   {
       nian+=0x01;
    if((nian & 0x0f) >= 0x0a)
     nian = (nian & 0xf0) + 0x10;
    if(nian >= 0x9a)
     nian = 1;
   }
   if(key_can == 4) //减
   {
    if(nian == 0x01)
     nian = 0x9a;
    if((nian & 0x0f) == 0x00)
     nian = (nian | 0x0a) - 0x10;
    nian -- ;
   }
  }
  if(menu_2 == 6)    //设置月
  {
   if(key_can == 3) //加
   {
       yue+=0x01;
    if((yue & 0x0f) >= 0x0a)
     yue = (yue & 0xf0) + 0x10;
    if(yue >= 0x13)
     yue = 1;
   }
   if(key_can == 4) //减
   {
    if(yue == 0x01)
     yue = 0x13;
    if((yue & 0x0f) == 0x00)
     yue = (yue | 0x0a) - 0x10;
    yue -- ;
   }
  }
  if(menu_2 == 7)    //设置日
  {
   if(key_can == 3) //加
   {
      ri+=0x01;
   if((ri & 0x0f) >= 0x0a)
    ri = (ri & 0xf0) + 0x10;
   if(ri >= 0x32)
    ri = 0;
   }
   if(key_can == 4) //减
   {
    if(ri == 0x01)
     ri = 0x32;
    if((ri & 0x0f) == 0x00)
     ri = (ri | 0x0a) - 0x10;
    ri -- ;
   }
  }
  write_sfm2_ds1302(1,2,shi);    //显示时
  write_sfm2_ds1302(1,5,fen);    //显示分
  write_sfm2_ds1302(1,8,miao);    //显示秒
  write_sfm1(1,14,week);    //显示星期
  write_sfm2_ds1302(2,3,nian);    //显示年
  write_sfm2_ds1302(2,6,yue);    //显示月
  write_sfm2_ds1302(2,9,ri);    //显示日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2,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5,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1,8,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1,14,1);  break;
   case 5:  write_guanbiao(2,3,1);  break;
   case 6:  write_guanbiao(2,6,1);  break;
   case 7:  write_guanbiao(2,9,1);  break;
  }
  write_time();    //把时间写进去
}
/***************设置开关窗帘时间*********************/
if(menu_1 == 2)
{
  if(menu_2 == 1)    //设置开窗帘时间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k_shi,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k_shi,0x24);
  }
  if(menu_2 == 2)    //设置开窗帘时间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k_fen,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k_fen,0x60);
  }
  if(menu_2 == 3)    //设置关窗帘时间时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g_shi,0x24);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g_shi,0x24);
  }
  if(menu_2 == 4)    //设置关窗帘时间分
  {
   if(key_can == 3) //加
    set_ds1302time(1,&g_fen,0x60);
   if(key_can == 4) //减
    set_ds1302time(0,&g_fen,0x60);
  }
  write_sfm2_ds1302(1,5,k_shi);   //显示开时
  write_sfm2_ds1302(1,8,k_fen);   //显示开分
  write_sfm2_ds1302(2,5,g_shi);   //显示关时
  write_sfm2_ds1302(2,8,g_fen);   //显示关分
  switch(menu_2)    // 光标显示
  {
   case 1:  write_guanbiao(1,5,1);  break;
   case 2:  write_guanbiao(1,8,1);  break;
   case 3:  write_guanbiao(2,5,1);  break;
   case 4:  write_guanbiao(2,8,1);  break;
  }
}
if(menu_1 == 3)   //设置光线等级
{
  if(key_can == 3) //加
  {
   guanxian_set ++;
   if(guanxian_set >= 99)
    guanxian_set = 99;
  }
  if(key_can == 4) //减
  {
   if(guanxian_set != 0)
    guanxian_set --;
  }
  write_sfm2(2,7,guanxian_set);
  write_guanbiao(2,6,1);
}
if(menu_1 == 4)   //设置温度等级
{
  if(key_can == 3) //加
  {
   t_high ++;
   if(t_high >= 99)
    t_high = 99;
  }
  if(key_can == 4) //减
  {
   if(t_high != 0)
    t_high --;
  }
  write_sfm2(2,7,t_high);
  write_guanbiao(2,6,1);
}
}
/*************手动开关窗帘***************/
void shoudong_kaiguan()   //手动开关窗帘
{
static uchar h_value,l_value;
if(flag_zd_sd == 0)   //手动模式
{
  if(menu_1 == 0)
  {
   if(key_can == 3)
   {
    h_value ++;
    flag_z_f = 1;     //手动开窗
    l_value = 0;
    if(h_value >= 2)
    {
     h_value = 0;
     flag_z_f = 0;     //停止开窗
    }
   }
   if(key_can == 4)
   {
    flag_z_f = 2;     //手动关窗
    l_value ++;
    h_value = 0;
    if(l_value >= 2)
    {
     l_value = 0;
     flag_z_f = 0;     //停止关窗
    }
   }
  }
}
if(flag_zd_sd == 2)   //光线控制模式
{
  if(guanxian <= guanxian_set)
   flag_z_f = 1;     //手动开窗
  else
   flag_z_f = 2;     //手动关窗
}
}

/*********************智能窗帘处理函数***********************/
void zinengchuanglian_dis()   //智能窗帘处理函数
{

if(flag_zd_sd == 1)   //定时模式
{
  if((miao == 0) && (fen == k_fen) && (shi == k_shi))   //定时开窗
  {
   flag_z_f = 1;     //开窗
  }
  if((miao == 0) && (fen == g_fen) && (shi == g_shi))   //定时关窗
  {
   flag_z_f = 2;    //关窗
  }
}
}

/*****************调试窗帘电机*******************/
void tiaoshi_dianji() //调试窗帘电机
{
static uchar value;
if(menu_1 == 5)     //把窗帘归零
{
  if(key_can == 3)
  {
   flag_z_f = 1;     //手动开窗
   value = 1;
  }
  if(key_can == 4)
  {
   flag_z_f = 2;     //手动关窗
   value = 1;
  }
  if(flag_lj_en == 0)
  {
   if(value == 1)
   {
    value = 0;
    flag_z_f = 0;
       bjdj_value = 0;
   }
  }
  else
  {
   for(i=0;i<4;i++)          //4相
   {
    if(flag_z_f == 1)   //开
     P2=zheng[i];
    else if(flag_z_f == 2)//关
     P2=fan[i];
    delay_uint(5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int0()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IT0 = 1;     //外部中断0负跳变中断
}
/***********红外遥控程序**************/
void hongwai_dis()
{
if(flag_jiema_en == 1)
{
  flag_jiema_en = 0;
  beep = 0;        //蜂鸣器叫一声
  delay_1ms(50);
  beep = 1;
  switch(hw_table[2])
  {
   case 0x07: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15: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44: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4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if(hw_table[2] == 0x45)  //退出键
  {
   menu_1 = 0;
   write_guanbiao(1,2,0);  //关闭光标
   init_1602_dis_csf();      //初始化液晶显示
  }
  hw_table[2] = 0;    //把数据清零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time0();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init_1602_dis_csf(); //lcd1602初始化显示
init_int0();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hongwai_dis();   //红外遥控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读温度 环境温度
   if(temperature >= 99)
    temperature = 99;
   guanxian = ad0832read(1,0) * 99.0 / 255;
   if(menu_1 == 0)
   {
    read_time();    //读时间
    init_1602_ds1302();   //显示时钟
    write_sfm2(1,13,guanxian); //显示温度
    write_sfm2_18B20(2,13,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if(temperature >= t_high)
    beep = ~beep;   //蜂鸣器温度报警
   else
    beep = 1;
  }
  if(menu_1 == 0)
  {
   shoudong_kaiguan();   //手动开关窗帘
   zinengchuanglian_dis();   //智能窗帘定时处理函数
  }
  tiaoshi_dianji(); //调试窗帘电机
   bujindj();  //步进电机函数
  delay_1ms(1);
}
}
/*****************红外解码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i,j;
delay_100us(40);     //防止干扰
if(hw_P32 == 0)
{         //引导码9+4.5=13.5ms
  while(hw_P32 == 0); //等待9ms的低电平过完
  delay_100us(27);  //2.7ms
  if(hw_P32 == 1)   //引码结束
  {
   delay_100us(20);  //  说明4.5ms的高电平已经过完 引导码已经结束
   for(i=0;i<4;i++)
    for(j=0;j<8;j++)
    {
     while(hw_P32 == 0);   //等待过完0.56ms
     delay_100us(9);
     if(hw_P32 == 0)  //数据0的时间
     {     //数据1的时间
      hw_table[i] >>= 1;    //低位在前
     }
     else
     {
      delay_100us(10);   //0.9+1.0=1.9ms 延时让1.685高电平的时间过完
      hw_table[i] >>= 1;    //低位在前
      hw_table[i] |= 0x80;  //1.9ms过完后 数据线已经是低电平了
     }
    }
   flag_jiema_en = 1;   //红外解码成功
  }
}
}
/**************定时器0中断程序*****************/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50ms
value ++;
if(value >= 6)    //200ms
{
  value = 0;
  flag_200ms = 1;
}
}

网友A(2022-03-16):
你好 请问这个有蓝牙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