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改为STM32麻烦吗?求思路

楼主(2020-04-04):
这是由51单片机控制的激光器实际电路,可以将处理器改为STM32吗?求指导

光源_2 (2).pdf

网友A:
可以改用stm32,你把51单片机代码流程和逻辑搞清楚了,转stm32,两者不同的是io、中断等方面的实现方式不一样,按stm32的要求改就可以了。只是51单片机和stm32你都要了解,直接代码复制是不行的。

网友B(2020-05-17):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用stm32,你把51单片机代码流程和逻辑搞清楚了,转stm32,两者不同的是io、中断等方面的实现方式不一 ...

可以帮忙改个程序吗

网友C:
我认为概念和想法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IO,计时器和其他寄存器。 首先需要了解控件的原理和STM32的基础知识,然后可以轻松地用STM32代替51。

网友D:
只要会用STM32,STM32比51实现功能简直不要容易太多

网友E:
可以改用stm32,你把51单片机逻辑搞清楚了,转stm32,两者不同的是io、中断等方面的实现方式不一样,你要理解51和stm32的单片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理解他们,你才会明白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