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编译的时候出现一大堆错误?

楼主(2020-04-04):
51单片机 麻烦大佬帮忙看看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电路工程文件和源程序在附件里
要实现的功能如下:
密码检测状态:系统启动时,进入密码检测状态,默认显示PA----
                      若正确输入4位密码时,进入学号显示状态
                      若输入密码错误,数码管显示EE----,蜂鸣器在密码错误时发生报警,仍处于密码检测状态
学号显示状态:学号显示nE+学号后四位,一直闪烁直到离开本状态
                      按下按键*,可实现工作状态切换

编译时错误如下图所示:
#include<reg51.h>

sbit BEEP=P2^3;
sbit DACS=P2^4;
sbit DAWR=P2^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共阴数码管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segCC[]={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阳数码管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segC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while(i--)
        {
                        for(j=0;j<32;j++);                //延时
        }
}

//3-1、增加状态变量,修改显示函数Display0()
unsigned char segWE6[]={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unsigned char segDU6[]={0x8C,0x88,0xBF,0xBF,0xBF,0xBF};
unsigned char segDU2[]={0xAB,0x86,0xC0,0xF9,0xA4,0xB0};

//关键性变量
unsigned char sysflg; //系统状态变量,0-密码检测,1-密码错误检测,2-学号显示,3-DAC转换
//-----------------------显示密码检测界面-----------------------//
void Display0()
{
        char i;
        for(i=0;i<6;i++)
        {
        DULA=0;WELA=0;
        P0=segWE6[i];WELA=1;WELA=0;
        P0=segDU6[i];DULA=1;DULA=0;
        Delay(5);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值为对应的按键编码
unsigned char GetKey()
{        unsigned char i,j,k=0,l;
        unsigned char KeyScanCode[]={0xef,0xdf,0xbf,0x7f};                //行列扫描的行列码
        unsigned char KeyCodeTable[]={0xee,0xed,0xeb,0xde,0xdd,0xdb,0xbe,0xbd,0xbb,0x7e,0x7d,0x7b};

        P3=0x0f;
        if(P3!=0x0f)                //如果有按键被按下
        {
                for(i=0;i<4;i++)                //依次进行扫描
                {
                        P3=KeyScanCode[i];
                        for(j=0;j<3;j++)
                        {
                                k=i*3+j;                                                //计算对应的按键编码
                                if(P3==KeyCodeTable[k])
                                {
                                        l=k+1;                                                        //根据键值调整到对应按键
                                        if(l==11)        l=0;                //按键0,调整键值为0
                                        if(l==12)        l=11;                //按键#,调整键值为11,按键*键值仍为10
                                        return        l;                                        //返回按键编码
                                }
                        }
                }
        }
        else
        {
                return 0xFF;                                        //或者返回0xff
        }
}

void main()
{
        //-----数码管显示部分-----//
        if(sysflg==0)
        {
                segDU6[0]=0x8C;
                segDU6[1]=0x88;
                Display0();
        }
        else if(sysflg==1)
        {
                segDU6[0]=0x86;
                segDU6[1]=0x86;
                Display0();
                BEEP=0;
                Delay(5);
                BEEP=1;
                Delay(3);
        }
        //-----按键检测部分-----//
        keyA=GetKey();
        if(keyB!=keyA)
        {
                keyB=keyA;
                if((keyA>=0) && (keyA<10) && (sysflg<=1))
                {                                                        }
                else if(keyA==10)
                {                                                        }
                else if(keyA==11)
                {                                                        }
        }
}

        //存储的密码
  unsigned char code pwd[]={1,2,3,4};
                if((keyA>=0) && (keyA<10) && ((sysflg<=1))
                {
                        segDU6[segidx+2]=segCA[keyA];
                        if(keyA!=pwd[segidx])        errflg=1;
                        segidx++;
                        if(segidx==4)
                        {
                                segidx=0;
                                if(errflg==1)        sysflg=1;
                                else if(errflg==1)        sysflg=2;
                                errflg=0;
                        }
                }
//-----------------------显示学号界面-----------------------//
void Display2()
{
        char i;
        for(i=0;i<6;i++)
        {
                DULA=0;WELA=0;
                P0=segWE6[i];WELA=1;WELA=0;
                P0=segDU2[i];DULA=1;DULA=0;
                Delay(5);
        }
}
                else if(sysflg==2)
                {
                        if(sysCNT<200)                Display2();
                        else
                        {
                                DULA=0;WELA=0;
                                P0=0;WELA=1;WELA=0;
                                P0=0;DULA=1;DULA=0;
                        }
                }

                //====3、延时计数部分====
                sysCNT++;
                if(sysCNT==500)        sysCNT=0;
                Delay(5);
        }
}

网友A:
帮你修改了语法错误,我的电脑没有安装proteus,逻辑错误就没办法了,你这个应该是网上拷贝的吧,以后尽量自己写或者看书上。

网友B:
点击错误行,即可看到错误是什么

网友C:
哪里抄的代码,连keyA,keyB,segidx这些未定义都不知道,111行多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