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DS 18B2的部分代码,想不明白为什么要|0x30,求各位大佬解答

楼主(2020-04-04):
et=cm&0x000f;
        disply[4]=st[et]|0x30;        //截取后四位,查表转换后,填入显示缓冲区
        et=cm>>4;                                             //去掉小数部分
          if(et>99)                                                //温度过百
          {
                  disply[0]='1';
                  et=et-100;
          }
        disply[1]=(et/10)|0x30;        //取温度整数
        disply[2]=(et%10)|0x30;
        stop=0;

这是DS 18B2的部分代码,想不明白为什么要|0x30,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把字符转换成ASCII码比如‘a’的ASCII码就是‘a’|0x30;或者‘a’|‘0’;

网友B:
按位或运算,00110000将st[et]第5、6位置1。

网友C:
0x30表示30是十六进制,0x是十六进制的开始符;;“|”是按位或运算符;;百位已经显示1了,十位个位就是取余再转16进制输出送达显存

网友D:
方便数字在1602屏上显示,可查相关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