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问题,一直提示正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2020-04-04):
为什么用stc isp 烧录的时候一直提示正在检测单片机呢?
我线也没有连错,串口也可以检测到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型号一定要选对,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B:
不清楚你用的什么设备下载程序,USB信号线品质很重要,很多人忽视这一点。

网友C:
波特率好像也有影响

网友D:
我碰到把供单片机的电源把电容的电放掉就可以烧录的情况。有可能操作不当引起。

网友E:
单片机没有选对?

网友F:
到官网下载最新的软件就行了,

网友G:
我每次用过串口通信后就会这样,可以重新烧录一遍,包括选择芯片、程序文件等全部走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H:
一直提示正在检测单片机的话?烧录器、线没有问题的话根据我的经验,一是RX与TX没有连接对,单片机和烧录器要交叉连接的;而是有两个电源给单片机供电(板上的电源和烧录器电源);三是RX和TX引脚有连接其它电路,导致烧录时电平无法完全拉低或者抬高

网友I:
如果LS几位说的都不管用,那就删除stc isp 烧录软件重装一次。我就遇到过一次,整死个舅子不得行,重装后搞定!

网友J:
换个别的版本的isp,也有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K:
前几天自己焊的板子,能检测到单片机型号,下载程序失败,后来发现把GND的线连到了IO口上了

网友L:
都没人说是单片机芯片的问题?我前几天就遇到过,下载STC15W408AS SOP16一切正常,但下载STC15W408AS SOP20时,死活连接不上,换了几片都一样,怀疑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M:
冷启动!!
没人说冷启动?
先按下载按钮,然后把单片机电源拔掉重插,你就可以下载了。也不知道哪个人发明的冷启动

网友N(2022-04-03):
引用 网友M:
冷启动!!
没人说冷启动?
先按下载按钮,然后把单片机电源拔掉重插,你就可以下载了。也不知道哪 ...

用的USB转串口也是一直提示正在检测单片机,我是按下载按钮之后把USB拔了重插吗?(我另外有一个接口是提高电源的,但是下载时并没有连接电源)

网友O:
如果这样提示,说明串口相关有问题,或者串口周边硬件有问题。

网友P:
型号要对
你的usb转串口的特性,用低的波特率试试
rx tx 是否对

网友Q(2024-01-15):
我的放一晚上就好了

网友Q:
换个程序测试,能正常烧录,就再换回来测原来的程序

网友R:
与单片机的连接问题:确保STC ISP编程器正确连接到单片机上,并检查连接是否牢固。确保连接的引脚正确连接,并且没有冗余接线或错误连接。  供电问题:确保单片机和STC ISP编程器都得到正确的供电。检查单片机的电源连接是否正确,确保电源稳定,并具备足够的电流供应。  芯片型号不兼容:STC ISP编程器可能不支持您正在尝试烧录的特定单片机型号。确保您使用的编程器与目标单片机兼容。查看编程器文档或规格表,以确定其支持的芯片型号。  驱动程序或软件问题:确保您已正确安装编程器的驱动程序,并使用适当的烧录软件。更新或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并确保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和配置。  引脚和时钟设置:在使用STC ISP编程器时,要确保正确配置了单片机的引脚和时钟设置。查阅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了解编程器与单片机之间正确的引脚和时钟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