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独立按键控制一盏灯亮灭编程问题

楼主(2020-04-04):
各位大佬,如果我不用位定义,改为总线操作方法编写这个程序,那么判断按键抬起while(!     )这个括号里我该怎么编写?
附图片

楼主:
为什么没有大神帮我解答一下,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P3^0XFF 就可以了,不要 !。

网友B:
while(P3!=0xfe );

网友C:
不加while判断抬起也可以实现功能了吧。

网友D:
无键按下P3为0XFF,按键按下P3为0XFE,按键抬起P3恢复到0XFF,所以判断按键抬起可以用while(P3!=0XFF);
意思是直到P3=0XFF时才跳出循环,也可以写作while(!P3==0XFF);

网友E: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_S1=P3^0;                   //定义输入引角
sbit KEY_S2=P3^1;
sbit KEY_S3=P3^2;
sbit KEY_S4=P3^3;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
  P3=0xff;                          //将p3口置成输入状态
  while(1)
  {
  temp=P3;
  switch(temp&=0x0f)           //屏蔽高4位
  {
   case 0x0e:P1=0xe7;break;                 //按下k1,p1端口位3、位4控制的led灯亮
   case 0x0d:P1=0xdb;break;                 //按下k2,p1端口位2、位5控制的led灯亮
   case 0x0b:P1=0xbd;break;                 //按下k3,p1端口位1、位6控制的led灯亮
   case 0x07:P1=0x7e;break;                 //按下k4,p1端口位0、位7控制的led灯亮
   default:P1=0xc3;break;                //不按键或同时按下多个按键时,p1端口位2、位3、位4、位5控制的led灯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