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串口助手 TK界面(含源代码)

楼主(2020-04-04):
学习两个月的Python ,经过千辛万苦,熬夜写的软件,含有源码

from tkinter import  *
from tkinter import ttk
from tkinter import messagebox
import threading
import serial
import serial.tools.list_ports
import time
import sys

data = None
tx=None
recv_end = False
send_data=None
send_data_hex=None
txt_rece_show=None
txt_send_show=None
myser=None
window=None
th_receve=None
ports=[]
comvalue_port=None
comvalue_baudrate=None
comvalue_bytesize=None
comvalue_prity=None
comvalue_stopbits=None

chekbuvalue_line = None
chekbuvalue_time_show=None
checkbuvalue_send_show=None

combox_port=None
combox_stopbits=None
combox_prity=None
combox_bytesize=None
combox_baudrate=None

radb_hex_ascii=None
radb1_hex_ascii=None

but_open_clos_port=None
exit_mark=True
port_list=[]

def recv():
    global tx
    global data
    global recv_end
    global txt_rece_show
    print('---rec-start---')

    while exit_mark:

        # print(myser.isOpen())
        time.sleep(0.01)
        data = ''
        # data1=''
        data = data.encode('utf-8')
        try:
            if myser.isOpen():
                time.sleep(0.01)
                n = myser.inWaiting()
                # print(n)
                if n:
                    for i in range(n):
                        data = data+myser.read()
                    print(data)
                    print(n)
                    print(len(data))
                    insert_txt(txt_rece_show)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异常--',e)

def find_port_list():
    global ports
    global port_list
    global myser
    port_test = None
    port_list = serial.tools.list_ports.comports()
    for i in range(len(port_list)):
        ports.append(port_list[i][0])
        try:
            myser = serial.Serial(port_list[i][0])
            myser.close()
        except:
            print(port_list[i][0],'打开失败')

    return ports

def open_close_port():
    global myser
    global th_receve
    global comvalue_port
    global comvalue_baudrate
    global comvalue_bytesize
    global comvalue_prity
    global comvalue_stopbits
    global but_open_clos_port
    global combox_port
    global combox_stopbits
    global combox_prity
    global combox_bytesize
    global combox_baudrate

    myport = comvalue_port.get()
    mybaudrate = comvalue_baudrate.get()
    mybytesize = comvalue_bytesize.get()
    myprity = comvalue_prity.get()
    mystopbits = comvalue_stopbits.get()

    myser.port=myport
    myser.baudrate = mybaudrate
    myser.bytesize=int(mybytesize)
    myser.parity=myprity

    if mystopbits == '1':
        myser.stopbits=serial.STOPBITS_ONE
    elif mystopbits == '1.5':
        myser.stopbits = serial.STOPBITS_ONE_POINT_FIVE
    elif mystopbits == '2':
        myser.stopbits = serial.STOPBITS_TWO

    try:
        if myser.isOpen():

            myser.close()
            combox_port['state'] = "normal"
            combox_baudrate['state'] = "normal"
            combox_bytesize['state'] = "normal"
            combox_prity['state'] = "normal"
            combox_stopbits['state'] = "normal"

            but_open_clos_port['text']='打开串口(串口已经关闭)'
            print(myser.name,'串口已经关闭')
        else:
            myser.open()

            combox_port['state']="disable"
            combox_baudrate['state']="disable"
            combox_bytesize['state']="disable"
            combox_prity['state']="disable"
            combox_stopbits['state']="disable"
            but_open_clos_port['text'] = '关闭串口(串口已经打开)'
            print(myser.name,'串口已经打开')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串口打开异常—',e)
        str_mes = myser.name + " 打开失败"
        open_port_mesbox=messagebox.showinfo('提示',str_mes)

def send_mydata(serial):
    global send_data
    global radb1_hex_ascii
    if serial.isOpen() :
        if radb1_hex_ascii.get()==1:
            # serial.write(send_data.encod('utf-8'))
            serial.write(send_data.encode('utf-8'))
        if radb1_hex_ascii.get()==2:
            serial.write(send_data_hex)
        #     pass

def get_txt_send_show():
    global send_data
    global txt_send_show
    global radb1_hex_ascii
    global send_data_hex
    if radb1_hex_ascii.get()==1:
        send_data = txt_send_show.get('1.0', 'end')
        print('send_data type',type(send_data))
        print(send_data)
        pass
    if radb1_hex_ascii.get()==2:
        send_data_hex = bytes.fromhex(txt_send_show.get('1.0', 'end'))
        print('send_data_hex type',type(send_data_hex))
        print(send_data_hex)
    #     pass
    # send_data = txt_send_show.get('1.0','end')

def button_sent_data():
    print(myser.isOpen())
    get_txt_send_show()
    send_mydata(myser)

def insert_txt(tx):
    global radb_hex_ascii
    global chekbuvalue_line
    global chekbuvalue_send_show
    global data

    # timeadd=''

    if chekbuvalue_time_show.get()==1 & chekbuvalue_line.get()==1:
        timeadd=str(time.strftime("[%H:%M:%S]", time.localtime()))
        print('timeadd',timeadd)
    else:
        timeadd=''

    if radb_hex_ascii.get()==1:
        data = timeadd.encode('utf-8') + data
        tx.insert('end', data)
    if radb_hex_ascii.get()==2:
        hex_str=''
        for i in range(len(data)):
            # print('%x'%data[i])
            hex_str=hex_str+('%x'%data[i]).upper()+' '
        hex_str=timeadd+hex_str
        tx.insert('end', hex_str)

    if chekbuvalue_line.get()==1:
        print('自动换行已经选中')
        tx.insert('end', '\n')

def clear_all_txt():
    global txt_rece_show
    txt_rece_show.delete('1.0','end')

def all_exit():
    global window
    global exit_mark
    exit_mark=False
    if myser.isOpen:
        myser.close()
    time.sleep(0.1)
    sys.exit()

def mygui():
        global myser
        global window
        global th_receve
        global comvalue_port
        global comvalue_baudrate
        global comvalue_bytesize
        global comvalue_prity
        global comvalue_stopbits
        global chekbuvalue_line
        global chekbuvalue_time_show
        global checkbuvalue_send_show

        global combox_port
        global combox_stopbits
        global combox_prity
        global combox_bytesize
        global combox_baudrate
        global checkbu

        global port_list

        find_port_list()
        # port_list[0][0]

        try:
            # myser = serial.Serial(port_list[0][0])
            # myser.close()
            th_receve = threading.Thread(target=recv)
            th_receve.start()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串口异常--',e)

        window = Tk()
        window.title('HaiLang serial tools')
        window.geometry('700x400')
        window.resizable(width=False,height=False)  # 窗口大小不可更改
        window.protocol('WM_DELETE_WINDOW',all_exit)
        # window.bind('<QUIT>',all_exit)

        frame_set = Frame(window)   # 设置单元框架
        frame_set.pack(side="left",padx=10)
        frame_disply =Frame(window) # 显示单元框架
        frame_disply.pack(side='right')

#  设置单元框架
        # 串口设置 LableFrame
        lf_port_set = LabelFrame(frame_set,text="串口设置")
        lf_port_set.pack()

        lf_port_set.rowconfigure([0,1,2,3,4],minsize=30)
        lf_port_set.rowconfigure(5, minsize=10)
        #*****************************************************
        label_port = Label(lf_port_set,text="端  口:")
        label_port.grid(row=0,column=0,padx=10)

        global ports
        comvalue_port=StringVar()
        combox_port = ttk.Combobox(lf_port_set,textvariable=comvalue_port)
        combox_port['values']=ports
        combox_port.current(0)
        combox_port.grid(row=0,column=1,padx=10)

        #*****************************************************
        label_baudrate = Label(lf_port_set, text="波特率:")
        label_baudrate.grid(row=1,column=0)

        comvalue_baudrate = StringVar()
        combox_baudrate = ttk.Combobox(lf_port_set, textvariable=comvalue_baudrate)
        combox_baudrate['values'] = [2400, 4800,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combox_baudrate.current(2)
        combox_baudrate.grid(row=1, column=1)
        #*****************************************************

        label_bytesize = Label(lf_port_set, text="数据位:")
        label_bytesize.grid()

        comvalue_bytesize = StringVar()
        combox_bytesize = ttk.Combobox(lf_port_set,
                                       textvariable=comvalue_bytesize)
        combox_bytesize['values'] = [serial.FIVEBITS, serial.SIXBITS, serial.SEVENBITS, serial.EIGHTBITS]
        combox_bytesize.current(3)
        combox_bytesize.grid(row=2, column=1)
        #*****************************************************

        label_prity = Label(lf_port_set, text="校验位:")
        label_prity.grid()

        comvalue_prity = StringVar()
        combox_prity = ttk.Combobox(lf_port_set,
                                       textvariable=comvalue_prity)
        combox_prity['values'] = [serial.PARITY_EVEN, serial.PARITY_NONE, serial.PARITY_ODD]
        combox_prity.current(1)
        combox_prity.grid(row=3, column=1)
        #*****************************************************

        label_stopbits = Label(lf_port_set, text="停止位:")
        label_stopbits.grid()

        comvalue_stopbits = StringVar()
        combox_stopbits = ttk.Combobox(lf_port_set,
                                    textvariable=comvalue_stopbits)
        combox_stopbits['values'] = [serial.STOPBITS_ONE,  serial.STOPBITS_TWO]
        combox_stopbits.current(0)
        combox_stopbits.grid(row=4, column=1)

        #*****************************************************
        global but_open_clos_port
        but_open_clos_port =Button(frame_set,text='打开串口' ,command=open_close_port)
        but_open_clos_port.pack(fill='x')

        #*****************************************************

        lf_receve_set =LabelFrame(frame_set,text="接收设置")
        lf_receve_set.pack(fill='x')

        global radb_hex_ascii
        radb_hex_ascii = IntVar()
        radb_hex_ascii.set(1)
        radb_ascii = Radiobutton(lf_receve_set,text='ASCII',variable=radb_hex_ascii,value=1)
        radb_ascii.grid(row=0,column=0)
        radb_hex = Radiobutton(lf_receve_set,text='HEX',variable=radb_hex_ascii,value=2)
        radb_hex.grid(row=0,column=1)
        radb_hex_ascii.get()

        chekbuvalue_line = IntVar()
        checkbu_line = Checkbutton(lf_receve_set,text='自动换行',variable=chekbuvalue_line)
        checkbu_line.grid(row=1,column=0,padx=10)

        # checkbuvalue_send_show=IntVar()
        # checkbu_send_show = Checkbutton(lf_receve_set, text='显示发送',variable=checkbuvalue_send_show)
        # checkbu_send_show.grid(row=2, column=0)

        chekbuvalue_time_show = IntVar()
        checkbu_time_show = Checkbutton(lf_receve_set, text='显示时间',variable=chekbuvalue_time_show)
        checkbu_time_show.grid(row=3, column=0)

        but_clear_txt=Button(lf_receve_set,text='清空接收',command=clear_all_txt)
        but_clear_txt.grid(row=0,column=2,padx=20)

……………………

楼主:
修复了无可用串口时打开错误的BUG

网友A:
不错,用python做这类东西头次见,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用python做这类东西头次见,学习了。。。。

是滴 之前在网上找没有找到 就自己做了一个

网友B:
下载下来打不开,提示这个压缩文件格式未知或者数据已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下来打不开,提示这个压缩文件格式未知或者数据已损坏

python 2.7 写的  一般Windows 都可以打开 有可能你的电脑 缺少某种文件 你可以试试装一下 Python2.7的环境,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有源代码,可以用Python 2.7 打开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下来打不开,提示这个压缩文件格式未知或者数据已损坏

是用Python 3.7写的   有BUG  你的电脑上需要有COM口 虚拟的也行才能打开

网友C:
大神牛啊,学习了

网友B(2020-05-10):
压缩包打开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压缩包打开不了

刚测了winrar最新版可以正常打开,,其他压缩软件不行的哦

网友E:
不错,用python做这类东西头次见,之前都是C#做的

网友F:
整个要支持,之前学了c#,最近正打算学python,可以参考

网友G:
感谢分享,但是打不开,如图所示~

网友H(2022-07-06):
引用 楼主:
修复了无可用串口时打开错误的BUG

很不错 学习了!

网友I:
非常好的入门参考资料,楼主太厉害了,短短不到一个月就已经修炼到如此程度,佩服佩服!

网友J(2022-11-10):
寫得太好了!可以取代 HyperTerminal 謝謝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