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EEPROM-掉电计数程序-TM1637数码管

楼主(2020-04-04):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M1637.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字符型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整型变量
/********************************************************************
************************ 寄存器设置
*********************************************************************/
sfr IAP_DATA =0xc2;//数据寄存器
sfr IAP_ADDRH =0xc3;//地址寄存器
sfr IAP_ADDRL =0xc4;//地址寄存器
sfr IAP_CMD =0xc5; //命令寄存器
sfr IAP_TRIG =0xc6;//触发寄存器
sfr IAP_CONTR =0xc7;//擦除寄存器

sbit P33=P3^3;  //定义继电器控制输出脚
sbit k1=P3^2;  //按键
uchar tmp[4]=0,yw=0,mode=0;
uint i,num=0,num_diaodian=100; //定义整型变量i
uchar g1=0,s1=0,b1=0,q1=0;
uchar g=0,s=0,b=0,q=0;
bit ReadTimeFlag=0,Flag=0;//定义读时间标志
unsigned char keydate=0xff;
/********************************************************************
************************ 命令定义
*********************************************************************/
#define CMD_IDLE 0 //EEPROM无操作
#define CMD_READ 1 //读取字节
#define CMD_PROGRAM 2//写入字节
#define CMD_ERASE 3 //擦除字节

/********************************************************************
************************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
*********************************************************************/
//#define ENABLE_IAP 0X80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30MHZ选用此项)
//#define ENABLE_IAP 0X81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24MHZ选用此项)
//#define ENABLE_IAP 0X82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20MHZ选用此项)
#define ENABLE_IAP 0X83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12MHZ选用此项)
//#define ENABLE_IAP 0X84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6MHZ选用此项)
//#define ENABLE_IAP 0X85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3MHZ选用此项)
//#define ENABLE_IAP 0X86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2MHZ选用此项)
//#define ENABLE_IAP 0X87 //编程周期由晶振决定(如果<1MHZ选用此项)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内部EEPROM地址
/********************************************************************
************************ 函数初始化
*********************************************************************/
void Delay(uchar n); //延时函数
void IapIdle();//操作函数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读取函数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uchar dat); //写入函数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擦除函数

void Delay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54;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key(void) // //读按键值 并做处理
{
  keydate=0XFF;
  if(ReadTimeFlag==1)  //100ms读取
        {
                ReadTimeFlag=0;
                keydate=ScanKey();  //读按键值

        }
         switch(keydate)
         {
         case 0xf7:   //K1
         if(mode++>=1)
         {mode=0;}
         if(mode==0)
         {
        tmp[0]=num%256;
        tmp[1]=num/256;
        tmp[2]=num_diaodian%256;
        tmp[3]=num_diaodian/256;
        Delay(8);//延时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擦除扇区
        for(i=0;i<4;i++)//对4个字节进行数据写入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i,(uchar)tmp[i]);//写入数据
        }
        Delay(8);
         }
         break;

         case 0xf6:     //K2
         if(yw++>=3)yw=0;
         break;

         case 0xf5:   //K3
   switch(mode)
         {
          case 0:
                  break;
          case 1:
           if(yw==0){ if(q1++>=9)q1=0;}
            else if(yw==1){ if(b1++>=9)b1=0;}
                 else if(yw==2){ if(s1++>=9)s1=0;}
                  else if(yw==3){ if(g1++>=9)g1=0;}
                     num_diaodian=q1*1000+b1*100+s1*10+g1;
                  break;
          }

         break;
           case 0xf4:   //K4
   switch(mode)
         {
          case 0:
                  break;
          case 1:
           if(yw==0){ if(q1--<=0)q1=9;}
            else if(yw==1){ if(b1--<=0)b1=9;}
                 else if(yw==2){ if(s1--<=0)s1=9;}
                  else if(yw==3){ if(s1--<=0)s1=9;}
                     num_diaodian=q1*1000+b1*100+s1*10+g1;
                  break;
          }

         break;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0,cnt=0;
TH0=(65536-50000)/256;                  //重新赋值 50ms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3)        //大致100ms
   {
    num=0;
    ReadTimeFlag=1; //读标志位置1
        }
  if(cnt++>=8)
  {
  cnt = 0;
  Flag= ~ Flag;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5M0=0;  P5M1=0;
for(i=0;i<4;i++)//对4个字节数据读出
{
tmp[i]=IapReadByte(IAP_ADDRESS+i);//读eeprom数据
}
num=(uint)(tmp[0]+tmp[1]*256);
num_diaodian =(uint)(tmp[2]+tmp[3]*256);
if(num++>=num_diaodian)//到达预定掉电次数后
{

P33 = 0;//输出低电平

}
q=num/1000%10;
b=num/100%10;
s=num/10%10;
g=num%10;
TM1637_display(q,b,s,g,0);
tmp[0]=num%256;
tmp[1]=num/256;
tmp[2]=num_diaodian%256;
tmp[3]=num_diaodian/256;
Delay(8);//延时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擦除扇区
for(i=0;i<4;i++)//对4个字节进行数据写入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i,(uchar)tmp[i]);//写入数据
}
Delay(8);//延时
Init_Timer0();
while(1)
{

key();
if(k1==0)
{ Delay5ms();
   if(k1==0)
   {
        P33 = 1;//输出G电平
        /**********上电次数清零*********/
        num=0;
        tmp[0]=0;
        tmp[1]=0;
        tmp[2]=num_diaodian%256;
        tmp[3]=num_diaodian/256;
        Delay(1);//延时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擦除扇区
        for(i=0;i<4;i++)//对2个字节进行数据写入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i,(uchar)tmp[i]);//写入数据
        }
        Delay(1);//延时

        }
        Delay5ms();
        while(!k1) ;
}
q=num/1000%10;
b=num/100%10;
s=num/10%10;
g=num%10;
q1=num_diaodian/1000%10;
b1=num_diaodian/100%10;
s1=num_diaodian/10%10;
g1=num_diaodian%10;

if(mode==0)
{
TM1637_display(q,b,s,g,0);
}
else if(mode==1)
{
if(Flag == 0)
{
TM1637_display(q1,b1,s1,g1,0);
}
else if(Flag == 1)
{
if(yw==0) TM1637_display(21,b1,s1,g1,0);
else if(yw==1) TM1637_display(q1,21,s1,g1,0);
else if(yw==2)        TM1637_display(q1,b1,21,g1,0);
else if(yw==3)         TM1637_display(q1,b1,s1,21,0);
}
}

}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n)
{
uint x;
while(n--)
{
x=0;
while(++x);
}
}
/********************************************************************
************************  操作函数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0;
IAP_CMD=0;
IAP_TRIG=0;
IAP_ADDRH=0X80;
IAP_ADDRL=0;
}

/********************************************************************
************************  读取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IAP_CONTR=ENABLE_IAP;
IAP_CMD=CMD_READ;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_nop_();
_nop_();
dat=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
************************  写入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uchar dat)
{

IAP_CONTR=ENABLE_IAP;
IAP_CMD=CMD_PROGRAM;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DATA=dat;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_nop_();
_nop_();
IapIdle();
}
/********************************************************************
************************  擦除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ENABLE_IAP;
IAP_CMD=CMD_ERASE;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_nop_();
_nop_();
IapIdle();
}

程序

原理图

网友A(2020-11-05):
stc15用#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编译一堆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用心。

网友B:
没几天FLASH就写坏了

网友C(2021-08-28):
这个程序有错误,不能编译通过
最近用了STC的下载软件,上面有字库生成/图片取模,还有视频教程,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多了。

网友D(2024-03-31):
楼主程序有问题,修改了参考

网友E:
上电后将 EEPROM中的数据读到RAM中,平常是读写RAM,
掉电时及时将RAM中需要掉电保存的数据保存到EEPROM,
就无 EEPROM 擦写寿命这种问题

网友F:
添加数据读写校验,再加上能在flash扇区内循环写(例如写数据8个字节,第一次写入数据写入扇区的0x00-0x07,第二次写入扇区的0x08-0x0f,第三次写入扇区的,0x10-0x17)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