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请问改如何利用单片机编写程序产生可调spwm?

楼主(2020-04-04):
我在百度上找了很多资料查看,但是都没找到例子。第一次接触spwm。望指教。
之前利用proteus 的 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三角波和正弦信号通过比较器产生的spwm只有正半周期。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51还是32,还是说其他的单片机,能具体说明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还是32,还是说其他的单片机,能具体说明一下嘛

51系列吧。想用spwm做个全桥逆变。

网友B:
不懂,想学学

网友C(2021-06-03):
有么有仿真原理图能参考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么有仿真原理图能参考下

原理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98124-1.html

网友E:
最好选用有带死驱控制的PWM模块的MCU,这样做起来不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