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12M晶振52单片机串口通信波特率设置误差问题

楼主(2020-04-04):
问题:用定时器1进行串口通信时结果不正确,如下图,原程序是把接收的数据返回主机,但是接收的数据不准确。
原因为用定时器1计算波特率时误差较大,当波特率大时,串口通信结果不正确。
STC89C52单片机中含有定时器2,可当做串行口波特率发生器使用。
如图中7.2.3
按上图配置定时器2RCLK+TCLK1TR21
波特率计算公式:
自动重装值可由下式得到:
RCAP2H,RCAP2L= 65536 /[SYSclk/(n X波特率) ]

例如:9600bpsSMOD=1:
代入公式:
           9600bps=12000000/[32X(65536-RCAP2HRCAP2L)]
算得(65536-RCAP2H RCAP2L=39
用该方式也有误差,但误差相对定时器1小的多,所以使用该方式能解决用定时器1波特率计算误差大的问题。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0,a;
void usarinit();
void main()
{
        usar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usarinit()//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
{
        SCON=0X50;
        T2CON=0X34; //RCLK=1,TCLK=1,TR2=1
        PCON=0X80;
        RCAP2H=(65536-39)/256;
        RCAP2L=(65536-39)%256;
        ES=1;
        EA=1;
}
void usar() interrupt 4
{
        RI=0;
        P2=SBUF;
        a=SBUF;
        flag=1;
}

stc89c52用户手册:http://www.51hei.com/bbs/dpj-8236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