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A48单片机太阳能光伏板_Proteus仿真图 原理图及程序

楼主:
//晶振1M
#include <iom48v.h>
#include <macros.h>
/********************************************************************
                数据类型定义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1_K  PORTB|=BIT(0)
#define LED1_G  PORTB&=~BIT(0)
#define LED2_K  PORTB|=BIT(1)
#define LED2_G  PORTB&=~BIT(1)

#define PWM_1  PORTD|=BIT(0)
#define PWM_2  PORTD|=BIT(1)
#define PWM_1G  PORTD&=~BIT(0)
#define PWM_2G  PORTD&=~BIT(1)
uint pwm1=100;
uint CNT=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i)  //0.25ms
{uchar j;
for(;i!=0;i--)
  {for(j=250;j!=0;j--) {;}}
}

/**********************************************************************
                                                                电压值处理函数
**********************************************************************/
uint ADC_Convert(void)
{uint temp1,temp2;
temp1=(uint)ADCL;//先读ADCL
temp2=(uint)ADCH;//再读ADCH
temp2=(temp2<<8)+temp1;//求值
temp2=temp2*49/10;//求显示的电压值(0~5.12)V
return(temp2);
}

/**********************************************************************
                      初始化I/O口
**********************************************************************/
void Init_IO(void)             //初始化I/O口
{
DDRC=0x00;                    //设置C口为推挽1输出
PORTC=0x00;
DDRB=0xff;
PORTB=0xff;
DDRD=0xff;                    //设置D口为推挽1输出
PORTD=0xff;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uchar Load;
uint i,K,M;
uint u1,u2;
Init_IO();                    //初始化I/O口
TCCR1A=0X00;
TCCR1B=0X01; //
TCNT1=65036;//500u
TIMSK1=0X01;
SEI();
DelayMs(300);                //延时待系统稳定;
while(1)
{
  if(M<=150)
{
ADMUX=0x01;                   //选择第二通道;
ADCSRA=0xe0;                   //500K转换速率,自由转换模式;启动AD转换器;
u1=ADC_Convert();
u1=u1*4;//蓄电池电压
}
  else
{
ADMUX=0x00;                   //选择第一通道;
ADCSRA=0xe0;                   //500K转换速率,自由转换模式;启动AD转换器;
u2=ADC_Convert();
u2=u2*6;//太阳电池电压
}
if(u2>=30000)//太阳电池过压保护
{
  LED1_G;
  LED2_G;
  CLI();//关中断
}
else //没有过压 正常工作
{
if(u1>=14500)//停止充电
{
  LED1_K;
  LED2_K;
  PWM_1G;//pwm引脚置低电平;停止充电
  CLI();//关中断
  PWM_2;//pwm引脚置高电平;允许放电
}
else if(u1>=12000&&u1<=14500)//pwm充电
{
  LED1_K;
  LED2_G;
  SEI(); //开中断
  pwm1=80;// 占空比为80% pwm充电
  PWM_2;//pwm引脚置高电平;允许放电
}
  else if(u1>=10800&&u1<=12000)//快速充电
{
  LED1_K;
  LED2_G;
  PWM_1;//pwm引脚置高电平 快速充电
  PWM_2;//pwm引脚置高电平;允许放电
  CLI();//关中断
}
   else//停止放电
{
  LED1_G;
  LED2_K;
  pwm1=50;// 占空比为50% pwm充电
  PWM_2G;//pwm引脚置低电平  停止放电
  SEI(); //开中断
}
}
   if(M++>=160)
{ M=0;}
}
}

//********************T/C1中断服务函数500us进入一次,周期50ms********************//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14
void Timer1(void)
{
TCNT1=65036;
if(CNT++>=100) //中断次数累加
    {
        CNT=0;
        }
if(CNT<=(pwm1)) //pwm1=1时,占空比为1%
    {
        PWM_1;//pwm引脚置高电平;
        }
        else
    {
        PWM_1G;//pwm引脚置低电平
        }

}

网友A(2020-04-29):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B:
这个仿真图的输出端在哪里,打捞求解答

网友C(2021-03-28):
楼主好,仿真提示错误,adc锁定了,是木有开启adc么?能不能把完整的程序代码共享来学习一下

网友C:
仿真提示错误,是单片机ADC锁定,写不进数据,能不能将完整程序代码共享呢,谢谢哦

网友D:
太阳能光伏板怎么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