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MCU芯片的引脚定义一样吗?ms51fb9ae和cms8s003

楼主(2020-04-04):
新唐ms51fb9ae和深圳中微cms8s003  这两个能用一个烧录器吗

网友A:
学会查手册吧,或者不要选择这个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会查手册吧,或者不要选择这个行业。

我是业余自学的  能告诉我怎样确定这两个能不能共用烧录器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