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单片机设计电子考试系统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2020-04-04):
  •      功能用途:采用两个单片机系统实现四则运算考试及判卷功能,具体内容包括:
⑴两个单片机系统分别作为服务器和答题终端。服务器负责验证考生个人信息,发送试题到终端,定时收卷及判分功能。答题终端负责输入考生个人信息,答题,修改答案及传送答案到服务器。
⑵服务器验证考生个人信息,若信息不正确则向终端发出提示信息。信息验证正确后将试题发送到答题终端,同时开始计时。无论答题是否完成,考试时间到则强制收题。也可在考试时间尚有剩余时接收答题终端发送过来的答案。收题后进行判分工作并给出最终得分及答题情况统计信息。对回答错误的题目则给出原题及正确答案。
⑶答题终端在收到试题后向考生显示试题内容(可逐道显示)并接受考生输入的答案。试题显示应具备翻页功能以允许考生反复浏览试题或检查所作答案。当考生检查完毕且考试时间尚有剩余,允许考生向服务器发送最终答案。
⑷实现服务器和答题终端的两个单片机系统均应包含键盘和LCD液晶显示模块。两个单片机系统通过串口进行通信。
机系统通过串口进行通信。
  • 验收要求及说明
⑴给出使用说明,包括按键的定义,操作方法等。
⑵所有功能用途均可实现且各功能转换正常(模拟5道题即可)。
⑶考生个人信息包括考生姓名(可用拼音表示)和6位的学号。
⑷验收时需要演示考生个人信息不正确时的处理情况;
⑸服务器和终端都应实时显示考试剩余时间;
⑹四则运算应覆盖加减乘除四种运算;
⑺终端答题时,在未提交答案前应允许反复浏览或修改答案
  • 整体设计电路图展示

  • 模块展示
  • 终端部分展示
终端的atmega16单片机电路连接如图所示。复位端口连一个上拉电阻,下接一个按键,按键按下时,终端单片机复位,能使终端的显示屏回到初始的界面。在引脚XTAL1和XTAL2上外接石英晶体和电容组成的谐振回路,配合片内的OSC振荡电路构成振荡源。
终端的显示屏设计如图所示,里面有预置的姓名和学号,只有当服务器输入的和终端预置的一致时才能进入系统。
终端的初始页面
通过验证进入系统后终端会开始计时并  答题结束之后,终端会显示正确和错误的题目个数
显示剩余时间,如果验证失败则保持初  在时间规定内,考生可自己提交答案。超出时间的
始页面不变。                        话,则系统强制收卷
  • 客户段部分展示
客户端单片机与终端单片机有相似的地方的这里不做赘述。
客户端键盘展示
键盘完成输入姓名学号、答题功能。旁边还有四个按键,可以实现在答题的时候,上下翻查看题目,答题有误的情况下清除原有答案,和作答完毕时提交答案的功能。
客户端功能展示
初始页面如图所示,要求输入姓名学号,输入有误则会显示“有一个错误,请重新输入”
输入正确则会进入考试系统
显示考试开始,计时并显示剩余的时间。这里我们准备了5道题目,按上下键可以翻动题目清除可以清除答案
考试结束服务端会显示正确和错误的题目个数。
此时按上下键可以查看所有题目和答案
  • 程序代码展示

用户端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define BAUD    9600    // 波特率采用9600bps
#define CRYSTAL 4000000 // 系统时钟8MHz

#define BIT0 0X01
#define BIT1 0X02
#define BIT2 0X04
#define BIT3 0X08
#define BIT4 0X10
#define BIT5 0X20
#define BIT6 0X40
#define BIT7 0X80

unsigned char const BI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计算和定义波特率设置参数
#define BAUD_SETTING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CRYSTAL/(16*(unsigned long)BAUD)-1) // 波特率计算
#define BAUD_H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8) // 高8位
#define BAUD_L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 // 低8位

unsigned char const num_str[]={"0123456789"};
void USART_INIT(void);
void USART_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SART发送子程序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CV_INT(void); // USART接收中断服务
void lcd_gpio_init(void);
void LcdInitiate(void);
void LCD1602_string(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const *p);
void LCD1602_char(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sign);
void KEY_INIT(void);
void KEY_CHECK(void);
void key(void);
unsigned char input_buf[16],input_cnt = 0;
unsigned char timu_buf[5][16],daan_buf[5][2];
unsigned char flag_steep = 0,rx_buf[16],rx_cnt=0,rx_cnt_r=0;
unsigned char timu_pos = 0;
unsigned char lcd_buf[16],lcd_cnt=0;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dat=0,i,lcd_buf[16],lcd_cnt;
    unsigned int  tim_cnt = 0,t = 0;
    KEY_INIT();
    USART_INIT();
    lcd_gpio_init();
    LcdInitiate();
    LCD1602_string(1,1,"Your Name:");
    LCD1602_string(2,1,"Your Num:");
    #asm("sei") // 开中断
    flag_steep = 0;
    while(1)
    {
        delay_ms(1);
        key();
        KEY_CHECK();
        if(flag_steep==0)//输入考生信息
        {
            if(input_cnt<=3)
            {
                lcd_cnt = 0;
                for(i=0;i<input_cnt;i++)
                {
                    lcd_buf[lcd_cnt++] = input_buf[i];
                }
                lcd_buf[lcd_cnt++] = 0;
                //LCD1602_string(1,11,"      \0");
                LCD1602_string(1,11,lcd_buf);
            }
            else if(input_cnt>3&&input_cnt<=9)
            {
                lcd_cnt = 0;
                for(i=0;i<(input_cnt-3);i++)
                {
                    lcd_buf[lcd_cnt++] = input_buf[i+3]+'0';
                }
                lcd_buf[lcd_cnt++] = 0;
                LCD1602_string(2,10,lcd_buf);
                if(input_cnt==9)
                {
                    input_cnt = 0;
                    lcd_cnt = 0;
                    lcd_buf[lcd_cnt++] = 0x00;//发送考生信息
                    for(i=0;i<9;i++)lcd_buf[lcd_cnt++] = input_buf[i];
                    for(i=0;i<10;i++)USART_SEND(lcd_buf[i]);
                }
            }
        }
        else if(flag_steep==1)
        {
            if(t<1000)t++;
            else
            {
                t= 0;
                tim_cnt--;
                lcd_cnt = 0;
                lcd_buf[lcd_cnt++] = 0x01;//发送剩余时间
                lcd_buf[lcd_cnt++] = tim_cnt/60;//发送剩余分钟
                lcd_buf[lcd_cnt++] = tim_cnt%60;//发送剩余秒钟
                for(i=0;i<3;i++)USART_SEND(lcd_buf[i]);
                LCD1602_string(1,1,"Time left:");
                lcd_cnt = 0;
                lcd_buf[lcd_cnt++] = tim_cnt/60/10%10+'0';
                lcd_buf[lcd_cnt++] = tim_cnt/60%10+'0';
                lcd_buf[lcd_cnt++] = ':';
                lcd_buf[lcd_cnt++] = tim_cnt%60/10%10+'0';
                lcd_buf[lcd_cnt++] = tim_cnt%60%10+'0';
                lcd_buf[lcd_cnt++] = 0;
                LCD1602_string(1,11,lcd_buf);
                if(tim_cnt==0)
                {
                    flag_steep = 2;
                    LCD1602_string(2,1,"The exam is over\0");
                }
            }
        }
        if(rx_cnt)
        {
            if(rx_cnt == rx_cnt_r)
            {
                if(rx_cnt==16)
                {
                    for(i=0;i<15;i++)
                    {
                        timu_buf[rx_buf[0]-2][i] = rx_buf[i+1];
                    }
                    LCD1602_string(2,1,"                \0");
                    for(i=0;i<13;i++)lcd_buf[i] = timu_buf[0][i];
                    lcd_buf[i] = 0;
                    LCD1602_string(2,1,lcd_buf);
                }
                else if(rx_buf[0]==0x00&&rx_buf[1]==0x01&&rx_cnt==2)
                {
                    LCD1602_string(1,1,"                \0");
                    LCD1602_string(2,1,"                \0");
                    LCD1602_string(1,1,"There is an Err!\0");
                    LCD1602_string(2,1,"Please Again !  \0");
                    delay_ms(1000);
                    LCD1602_string(1,1,"                \0");
                    LCD1602_string(2,1,"                \0");
                    LCD1602_string(1,1,"Your Name:");
                    LCD1602_string(2,1,"Your Num:");
                    input_cnt = 0;
                }
                else if(rx_buf[0]==0x01&&rx_cnt==3)//收到开始考试指令
                {
                    tim_cnt =  rx_buf[1];
                    tim_cnt =  tim_cnt*60 + rx_buf[2];
                    flag_steep = 1;
                    t = 0;
                    LCD1602_string(1,1," lets start              \0");
                    LCD1602_string(2,1," the exam              \0");
                }
                rx_cnt = 0;
            }
            rx_cnt_r = rx_cnt;
        }
    }
}

void input_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if(flag_steep==0&&input_cnt<3&&(dat>='A'&&dat<='F'))
    {
        input_buf[input_cnt++] = dat;
    }
    else if(flag_steep==0&&input_cnt>=3&&input_cnt<9&&(dat>=0&&dat<=9))
    {
        input_buf[input_cnt++] = dat;
    }
    else if(flag_steep==1&&input_cnt<2&&(dat>=0&&dat<=9))
    {
        if(input_cnt==0)
        {
            for(i=0;i<2;i++)daan_buf[timu_pos][i]=' ';
        }
        daan_buf[timu_pos][input_cnt++] = dat+'0';
        if(input_cnt==2)input_cnt = 0;
        LCD1602_string(2,14,"   \0");
        for(i=0;i<2;i++)lcd_buf[i] = daan_buf[timu_pos][i];
        lcd_buf[i] = 0;
        LCD1602_string(2,14,lcd_buf);
    }
}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CV_INT(void) // USART接收中断服务
{
    unsigned char data;
    data = UDR; // 接收数据
    if(rx_cnt<16)
    {
        rx_buf[rx_cnt++] = data;
    }
}
/**************KEY*************************/
void KEY_INIT(void)
{
    PORTC = 0xF0; //输出
    DDRC  = 0x0F; //输入,上拉有效
    PORTB |= 0x0F;
    DDRB  &= 0xF0;
}
void KEY_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i,j,k;
    if((PINB&0x01)==0) //+
    {
        if(timu_pos<4)timu_pos++;
        else timu_pos = 0;
        if(flag_steep==1)
        {
            LCD1602_string(2,1,"                \0");
            for(i=0;i<13;i++)lcd_buf[i] = timu_buf[timu_pos][i];
            lcd_buf[i] = 0;
            LCD1602_string(2,1,lcd_buf);
            LCD1602_string(2,14,"   \0");
            for(i=0;i<2;i++)lcd_buf[i] = daan_buf[timu_pos][i];
            lcd_buf[i] = 0;
            LCD1602_string(2,14,lcd_buf);
        }
        else if(flag_steep==2)
        {
            LCD1602_string(2,1,"                \0");
            for(i=0;i<15;i++)lcd_buf[i] = timu_buf[timu_pos][i];
            lcd_buf[i] = 0;
            LCD1602_string(2,1,lcd_buf);
        }
        while((PINB&0x01)==0);
    }
    else if((PINB&0x02)==0) //-
    {
        if(timu_pos>0)timu_pos--;
        else timu_pos = 4;
        if(flag_steep==1)
        {
            LCD1602_string(2,1,"                \0");
            for(i=0;i<13;i++)lcd_buf[i] = timu_buf[timu_pos][i];
            lcd_buf[i] = 0;
            LCD1602_string(2,1,lcd_buf);
            LCD1602_string(2,14,"   \0");
            for(i=0;i<2;i++)lcd_buf[i] = daan_buf[timu_pos][i];
            lcd_buf[i] = 0;
            LCD1602_string(2,14,lcd_buf);
        }
        else if(flag_steep==2)
        {
            LCD1602_string(2,1,"                \0");
            for(i=0;i<15;i++)lcd_buf[i] = timu_buf[timu_pos][i];
            lcd_buf[i] = 0;
            LCD1602_string(2,1,lcd_buf);
        }
        while((PINB&0x02)==0);
    }
    else if((PINB&0x04)==0) //clr
    {
        if(flag_steep==1)
        {
            for(i=0;i<2;i++)daan_buf[timu_pos][i]=' ';
            input_cnt = 0;
            LCD1602_string(2,14,"   \0");
            while((PINB&0x04)==0);
        }
    }
    else if((PINB&0x08)==0) //OK
    {
        flag_steep = 2;
        k = 5;
        for(j=0;j<5;j++)
        {
            for(i=0;i<2;i++)
            {
                if(timu_buf[j][i+13]!=daan_buf[j][i])
                {
                    k--;
                    break;
                }
            }
        }
        LCD1602_string(1,1,"                \0");
        LCD1602_string(1,1," exam is over ! \0");
        LCD1602_string(2,1,"                \0");
        LCD1602_string(2,1,"currut :\0");
        LCD1602_char(2,9,k+'0');
        LCD1602_string(2,10," Err:\0");
        LCD1602_char(2,16,5-k+'0');
        USART_SEND(0x09);
        USART_SEND(k);
        while((PINB&0x08)==0);
    }
}
/***************KEY ***********************/
#define KEY_H1 0
#define KEY_H2 1
#define KEY_H3 2
#define KEY_H4 3

#define KEY_L1 4
#define KEY_L2 5
#define KEY_L3 6
#define KEY_L4 7

#define KEY_H1_GPIO                PORTC
#define KEY_H1_PIN                 PINC
#define KEY_H1_GPIO_DDR            DDRC
#define KEY_H1_GPIO_DDR_OUT        (KEY_H1_GPIO_DDR |= BIT[KEY_H1])
#define KEY_H1_GPIO_DDR_IN         (KEY_H1_GPIO_DDR &= ~BIT[KEY_H1])
#define KEY_H1_SET()                        (KEY_H1_GPIO |= BIT[KEY_H1])
#define KEY_H1_RST()               (KEY_H1_GPIO &= ~BIT[KEY_H1])
#define KEY_H1_GET()               (KEY_H1_PIN&BIT[KEY_H1])

#define KEY_H2_GPIO                PORTC
#define KEY_H2_PIN                 PINC
#define KEY_H2_GPIO_DDR            DDRC
#define KEY_H2_GPIO_DDR_OUT        (KEY_H2_GPIO_DDR |= BIT[KEY_H2])
#define KEY_H2_GPIO_DDR_IN         (KEY_H2_GPIO_DDR &= ~BIT[KEY_H2])
#define KEY_H2_SET()                        (KEY_H2_GPIO |= BIT[KEY_H2])
#define KEY_H2_RST()               (KEY_H2_GPIO &= ~BIT[KEY_H2])
#define KEY_H2_GET()               (KEY_H2_PIN&BIT[KEY_H2])

#define KEY_H3_GPIO                PORTC
#define KEY_H3_PIN                 PINC
#define KEY_H3_GPIO_DDR            DDRC
#define KEY_H3_GPIO_DDR_OUT        (KEY_H3_GPIO_DDR |= BIT[KEY_H3])
#define KEY_H3_GPIO_DDR_IN         (KEY_H3_GPIO_DDR &= ~BIT[KEY_H3])
#define KEY_H3_SET()                        (KEY_H3_GPIO |= BIT[KEY_H3])
#define KEY_H3_RST()               (KEY_H3_GPIO &= ~BIT[KEY_H3])
#define KEY_H3_GET()               (KEY_H3_PIN&BIT[KEY_H3])

#define KEY_H4_GPIO                PORTC
#define KEY_H4_PIN                 PINC
#define KEY_H4_GPIO_DDR            DDRC
#define KEY_H4_GPIO_DDR_OUT        (KEY_H4_GPIO_DDR |= BIT[KEY_H4])
#define KEY_H4_GPIO_DDR_IN         (KEY_H4_GPIO_DDR &= ~BIT[KEY_H4])
#define KEY_H4_SET()                        (KEY_H4_GPIO |= BIT[KEY_H4])
#define KEY_H4_RST()               (KEY_H4_GPIO &= ~BIT[KEY_H4])
#define KEY_H4_GET()               (KEY_H4_PIN&BIT[KEY_H4])

#define KEY_L1_GPIO                PORTC
#define KEY_L1_PIN                 PINC
#define KEY_L1_GPIO_DDR            DDRC
#define KEY_L1_GPIO_DDR_OUT        (KEY_L1_GPIO_DDR |= BIT[KEY_L1])
#define KEY_L1_GPIO_DDR_IN         (KEY_L1_GPIO_DDR &= ~BIT[KEY_L1])
#define KEY_L1_SET()                        (KEY_L1_GPIO |= BIT[KEY_L1])
#define KEY_L1_RST()               (KEY_L1_GPIO &= ~BIT[KEY_L1])
#define KEY_L1_GET()               (KEY_L1_PIN&BIT[KEY_L1])

#define KEY_L2_GPIO                PORTC
#define KEY_L2_PIN                 PINC
#define KEY_L2_GPIO_DDR            DDRC
#define KEY_L2_GPIO_DDR_OUT        (KEY_L2_GPIO_DDR |= BIT[KEY_L2])
#define KEY_L2_GPIO_DDR_IN         (KEY_L2_GPIO_DDR &= ~BIT[KEY_L2])
#define KEY_L2_SET()                        (KEY_L2_GPIO |= BIT[KEY_L2])
#define KEY_L2_RST()               (KEY_L2_GPIO &= ~BIT[KEY_L2])
#define KEY_L2_GET()               (KEY_L2_PIN&BIT[KEY_L2])

#define KEY_L3_GPIO                PORTC
#define KEY_L3_PIN                 PINC
#define KEY_L3_GPIO_DDR            DDRC
#define KEY_L3_GPIO_DDR_OUT        (KEY_L3_GPIO_DDR |= BIT[KEY_L3])
#define KEY_L3_GPIO_DDR_IN         (KEY_L3_GPIO_DDR &= ~BIT[KEY_L3])
#define KEY_L3_SET()                        (KEY_L3_GPIO |= BIT[KEY_L3])
#define KEY_L3_RST()               (KEY_L3_GPIO &= ~BIT[KEY_L3])
#define KEY_L3_GET()               (KEY_L3_PIN&BIT[KEY_L3])

#define KEY_L4_GPIO                PORTC
#define KEY_L4_PIN                 PINC
#define KEY_L4_GPIO_DDR            DDRC
#define KEY_L4_GPIO_DDR_OUT        (KEY_L4_GPIO_DDR |= BIT[KEY_L4])
#define KEY_L4_GPIO_DDR_IN         (KEY_L4_GPIO_DDR &= ~BIT[KEY_L4])
#define KEY_L4_SET()                        (KEY_L4_GPIO |= BIT[KEY_L4])
#define KEY_L4_RST()               (KEY_L4_GPIO &= ~BIT[KEY_L4])
#define KEY_L4_GET()               (KEY_L4_PIN&BIT[KEY_L4])

unsigned int key_n[16];
bit key_flag=0;
void key_scan(void)
{
        key_flag=0;
        /*****检测第1行****************/
        KEY_H1_RST(); KEY_H2_SET();KEY_H3_SET();KEY_H4_SET();
        if(KEY_L1_GET()==0)
        {
                delay_ms(1);
                if(KEY_L1_GET()==0)
                {
                        key_n[0]++;
                        key_flag=1;
                }
        }
        else if(KEY_L2_GET()==0)
        {
                delay_ms(1);
                if(KEY_L2_GET()==0)
                {
                        key_n[1]++;
                        key_flag=1;
                }
        }
        else if(KEY_L3_GET()==0)
        {
                delay_ms(1);
                if(KEY_L3_GET()==0)
                {
                        key_n[2]++;
                        key_flag=1;
                }
        }
        else if(KEY_L4_GET()==0)
        {
                delay_ms(1);
                if(KEY_L4_GET()==0)
                {
                        key_n[3]++;
                        key_flag=1;
                }
        }

        /*****检测第2行****************/
        KEY_H1_SET(); KEY_H2_RST();KEY_H3_SET();KEY_H4_SET();
        if(KEY_L1_GET()==0)
        {
                delay_ms(1);
                if(KEY_L1_GET()==0)
                {
                        key_n[4]++;
                        key_flag=1;
                }
        }
        else if(KEY_L2_GET()==0)
        {
                delay_ms(1);
                if(KEY_L2_GET()==0)
                {
                        key_n[5]++;
                        key_flag=1;
                }
        }
        else if(KEY_L3_GET()==0)
        {
                delay_ms(1);
                if(KEY_L3_GET()==0)
                {
                        key_n[6]++;
                        key_flag=1;
                }
        }
        else if(KEY_L4_GET()==0)
        {
                delay_ms(1);
                if(KEY_L4_GET()==0)
                {
                        key_n[7]++;
                        key_flag=1;
                }
        }

        /*****检测第3行****************/
        KEY_H1_SET(); KEY_H2_SET();KEY_H3_RST();KEY_H4_SET();
        if(KEY_L1_GET()==0)
        {
                delay_ms(1);
                if(KEY_L1_GET()==0)
                {
                        key_n[8]++;
                        key_flag=1;
                }
        }
        else if(KEY_L2_GET()==0)
        {
                delay_ms(1);
                if(KEY_L2_GET()==0)
                {
                        key_n[9]++;
                        key_flag=1;
                }
        }
        else if(KEY_L3_GET()==0)
        {
                delay_ms(1);
                if(KEY_L3_GET()==0)
                {
                        key_n[10]++;
                        key_flag=1;
                }
        }
        else if(KEY_L4_GET()==0)
        {
                delay_ms(1);
                if(KEY_L4_GET()==0)
                {
                        key_n[11]++;
                        key_flag=1;
                }
        }

        /*****检测第4行****************/
        KEY_H1_SET(); KEY_H2_SET();KEY_H3_SET();KEY_H4_RST();
        if(KEY_L1_GET()==0)
        {
                delay_ms(1);
                if(KEY_L1_GET()==0)
                {
                        key_n[12]++;
                        key_flag=1;
                }
        }
        else if(KEY_L2_GET()==0)
        {
                delay_ms(1);
                if(KEY_L2_GET()==0)
                {
                        key_n[13]++;
                        key_flag=1;
                }
        }
        else if(KEY_L3_GET()==0)
        {
                delay_ms(1);
                if(KEY_L3_GET()==0)
                {
                        key_n[14]++;
                        key_flag=1;
                }
        }
        else if(KEY_L4_GET()==0)
        {
                delay_ms(1);
                if(KEY_L4_GET()==0)
                {
                        key_n[15]++;
                        key_flag=1;
                }
        }
}

void key_pro()
{
        if(key_flag==0)
        {
                if(key_n[0]>0)//0
                {
                        key_n[0]=0;
                        input_dat(0);
                }
                else if(key_n[1]>0)//1
                {
                        key_n[1]=0;
                        input_dat(1);
                }
                else if(key_n[2]>0)//2
                {
                        key_n[2]=0;
                        input_dat(2);
                }
                else if(key_n[3]>0)//3
                {
                        key_n[3]=0;
            input_dat(3);
                }
                else if(key_n[4]>0)//4
                {
                        key_n[4]=0;
                        input_dat(4);
                }
                else if(key_n[5]>0)//5
                {
                        key_n[5]=0;
                        input_dat(5);
                }
                else if(key_n[6]>0)//6
                {
                        key_n[6]=0;
                        input_dat(6);
                }
                else if(key_n[7]>0)//乘位
                {
                        key_n[7]=0;
            input_dat(7);
                }
                else if(key_n[8]>0)//1
                {
                        key_n[8]=0;
                        input_dat(8);
                }
                else if(key_n[9]>0)//2
                {
                        key_n[9]=0;
                        input_dat(9);
                }
                else if(key_n[10]>0)//3
                {
                        key_n[10]=0;
                        input_dat('A');
                }
                else if(key_n[11]>0)//方式数字转换
                {
                        key_n[11]=0;
            input_dat('B');
                }
                else if(key_n[12]>0)//明暗转换
                {
                        key_n[12]=0;
            input_dat('C');
                }
                else if(key_n[13]>0)//0
                {
                        key_n[13]=0;
                        input_dat('D');
                }
                else if(key_n[14]>0)//接收
                {
                        key_n[14]=0;
            input_dat('E');
                }
                else if(key_n[15]>0)//发送
                {
                        key_n[15]=0;
            input_dat('F');
                }
        }
}
void key(void)
{
        key_scan();
        key_pro();
}
/**************UART*************************/
void USART_INIT(void)
{
    PORTD = 0x02; // TXD(PD1)输出
    DDRD  = 0x00; // RXD(PD0)输入,上拉有效
    UCSRA = 0x00; // USART初始化
    UCSRB = (1<<RXCIE)|(1<<RXEN)|(1<<TXEN); // 允许RXC中断,接收允许,发送允许
    // UCSRB = 0x98;
    UCSRC = (1<<URSEL)|(1<<UCSZ1)|(1<<UCSZ0); // 8 Data, 1 Stop, No Parity
    // UCSRC = 0x86;
    UBRRH = BAUD_H; // 设置波特率,1200bps
    UBRRL = BAUD_L;
}
void USART_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SART发送子程序
{
    while (!(UCSRA & (1<<UDRE))); // 等待发送寄存器空
    UDR = data; // 发送数据
}
/**************LCD*************************/
#define LCD_DATA_GPIO             PORTA//LCD数据接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_GPIO_DDR         DDRA
#define SET_LCD_DATA_GPIO_DDR     (LCD_DATA_GPIO_DDR|=0XFF)
#define CLR_LCD_DATA_GPIO_DDR     (LCD_DATA_GPIO_DDR&=0X00)

#define LCD_RS 5
#define LCD_RW 6
#define LCD_EN 7

#define LCD_RS_GPIO                PORTB
#define LCD_RS_GPIO_DDR            DDRB
#define SET_LCD_RS_GPIO_DDR        (LCD_RS_GPIO_DDR|=BIT[LCD_RS])
#define CLR_LCD_RS_GPIO_DDR        (LCD_RS_GPIO_DDR&=~BIT[LCD_RS])
#define RS_SET() (LCD_RS_GPIO|=BIT[LCD_RS])
#define RS_RST() (LCD_RS_GPIO&=~BIT[LCD_RS])

#define LCD_RW_GPIO                PORTB
#define LCD_RW_GPIO_DDR            DDRB
#define SET_LCD_RW_GPIO_DDR        (LCD_RW_GPIO_DDR|=BIT[LCD_RW])
#define CLR_LCD_RW_GPIO_DDR        (LCD_RW_GPIO_DDR&=~BIT[LCD_RW])
#define RW_SET() (LCD_RW_GPIO|=BIT[LCD_RW])
#define RW_RST() (LCD_RW_GPIO&=~BIT[LCD_RW])

#define LCD_EN_GPIO                PORTB
#define LCD_EN_GPIO_DDR            DDRB
#define SET_LCD_EN_GPIO_DDR        (LCD_EN_GPIO_DDR|=BIT[LCD_EN])
#define CLR_LCD_EN_GPIO_DDR        (LCD_EN_GPIO_DDR&=~BIT[LCD_EN])
#define EN_SET() (LCD_EN_GPIO|=BIT[LCD_EN])
#define EN_RST() (LCD_EN_GPIO&=~BIT[LCD_EN])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SET_LCD_RS_GPIO_DDR;
    SET_LCD_RW_GPIO_DDR;
    SET_LCD_EN_GPIO_DDR;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delay_ms(2);
     RS_RST();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_RST();
     EN_RST();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delay_us(2);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LCD_DATA_GPIO=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delay_us(4);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N_SET();                   //E置高电平
     delay_us(4);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N_RST();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delay_ms(2);
      RS_SET();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_RST();
      EN_RST();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LCD_DATA_GPIO=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delay_us(4);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N_SET();          //E置高电平
      delay_us(40);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N_RST();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void LCD1602_char(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sign)//显示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a;
        if(hang == 1)a = 0x00;
        if(hang == 2)a = 0x40;
        a = a + lie - 1;
        WriteAddress(a);//向LCD写入数据要显示的地址
        WriteData(sign);//向LCD写入要显示的数据
}
void LCD1602_string(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const *p)//向LCD写入要显示的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a;
        if(hang == 1) a = 0x00;
        if(hang == 2) a = 0x40;
        a = a + lie - 1;
        WriteAddress(a);//写入显示的首地址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Data(*p);
                p++;
        }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_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_ms(5);   //延时5ms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_ms(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_ms(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_ms(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_ms(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_ms(5);
    LCD1602_string(1,1," \0");
}
终端程序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define BAUD    9600    // 波特率采用9600bps
#define CRYSTAL 4000000 // 系统时钟4MHz

//计算和定义波特率设置参数
#define BAUD_SETTING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CRYSTAL/(16*(unsigned long)BAUD)-1) // 波特率计算
#define BAUD_H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8) // 高8位
#define BAUD_L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 // 低8位

unsigned char const num_str[]={"0123456789"};
void USART_INIT(void);
void USART_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SART发送子程序
void USART_SEND_N(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buf);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CV_INT(void); // USART接收中断服务
void lcd_gpio_init(void);
void LcdInitiate(void);
void LCD1602_string(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const *p);
void LCD1602_char(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sign);
unsigned char rx_buf[16],rx_cnt=0,rx_cnt_r=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at=0,i,flag_start = 0,lcd_buf[16],lcd_cnt;
    unsigned int tim_cnt = 0,t = 0;
    USART_INIT();
    lcd_gpio_init();
    LcdInitiate();
    LCD1602_string(1,1,"Name:CDE\0");
    LCD1602_string(2,1,"Num:987654\0");
    #asm("sei") // 开中断
    while(1)
    {
        delay_ms(1);
        if(flag_start==2)
        {

        }
        else if(flag_start==1)
        {

        }
        if(rx_cnt)
        {
            if(rx_cnt == rx_cnt_r)
            {
                if(rx_buf[0]==0x09&&rx_cnt==2)
                {
                    LCD1602_string(1,1,"                \0");
                    LCD1602_string(1,1," exam is over ! \0");
                    LCD1602_string(2,1,"                \0");
                    LCD1602_string(2,1,"currut :\0");
                    LCD1602_char(2,9,rx_buf[1]+'0');
                    LCD1602_string(2,10," Err:\0");
                    LCD1602_char(2,16,5-rx_buf[1]+'0');
                }
                else if(rx_buf[0]==0x00&&rx_cnt==10)
                {
                    lcd_cnt = 0;
                    for(i=0;i<3;i++)
                    {
                        if(rx_buf[i+1]!=('C'+i))break;
                    }
                    if(i==3)
                    {
                        for(i=0;i<6;i++)
                        {
                            if(rx_buf[i+4]!=(9-i))break;
                        }
                    }
                    if(i==6)
                    {
                        flag_start = 1;
                        LCD1602_string(1,1,"From the end of \0");
                        LCD1602_string(2,1,"the exam->00:00 \0");
                        //发送时间
                        lcd_cnt = 0;
                        lcd_buf[lcd_cnt++] = 0x01;//发送时间
                        lcd_buf[lcd_cnt++] = 0x02;//发送分钟
                        lcd_buf[lcd_cnt++] = 0x00;//发送秒钟
                        for(i=0;i<lcd_cnt;i++)USART_SEND(lcd_buf[i]);
                       delay_ms(300);
                        USART_SEND(0x02); //发送题1
                        USART_SEND_N(15,"3+1*3+6/2=   9 ");
                        delay_ms(300);
                        USART_SEND(0x03); //发送题2
                        USART_SEND_N(15,"5+10/5+1*1=  11");
                        delay_ms(300);
                        USART_SEND(0x04); //发送题3
                        USART_SEND_N(15,"9-3*3+2*1=   2 ");
                        delay_ms(300);
                        USART_SEND(0x05); //发送题4
                        USART_SEND_N(15,"12/3+8/4+2=  8 ");
                        delay_ms(300);
                        USART_SEND(0x06); //发送题5
                        USART_SEND_N(15,"15/3+2*6-11= 6 ");
                    }
                    else
                    {
                        lcd_cnt = 0;
                        lcd_buf[lcd_cnt++] = 0x00;//发送考生校验
                        lcd_buf[lcd_cnt++] = 0x01;//发送错误
                        for(i=0;i<lcd_cnt;i++)USART_SEND(lcd_buf[i]);
                    }
                }
                else if(rx_buf[0]==0x01&&rx_cnt==3)//收到开始考试指令
                {
                        tim_cnt =  rx_buf[1];
                        tim_cnt =  tim_cnt*60 + rx_buf[2];
                        lcd_cnt = 0;
                        lcd_buf[lcd_cnt++] = rx_buf[1]/10%10+'0';
                        lcd_buf[lcd_cnt++] = rx_buf[1]%10+'0';
                        lcd_buf[lcd_cnt++] = 0;
                        LCD1602_string(2,11,lcd_buf);
                        lcd_cnt = 0;
                        lcd_buf[lcd_cnt++] = rx_buf[2]/10%10+'0';
                        lcd_buf[lcd_cnt++] = rx_buf[2]%10+'0';
                        lcd_buf[lcd_cnt++] = 0;
                        LCD1602_string(2,14,lcd_buf);

                }
                rx_cnt = 0;
            }
            rx_cnt_r = rx_cnt;
        }
    }
}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CV_INT(void) // USART接收中断服务
{
    unsigned char data;
    data = UDR; // 接收数据
    if(rx_cnt<16)
    {
        rx_buf[rx_cnt++] = data;
    }
}

/**************UART*************************/
void USART_INIT(void)
{
    PORTD = 0x02; // TXD(PD1)输出
    DDRD  = 0x00; // RXD(PD0)输入,上拉有效
    UCSRA = 0x00; // USART初始化
    UCSRB = (1<<RXCIE)|(1<<RXEN)|(1<<TXEN); // 允许RXC中断,接收允许,发送允许
    // UCSRB = 0x98;
    UCSRC = (1<<URSEL)|(1<<UCSZ1)|(1<<UCSZ0); // 8 Data, 1 Stop, No Parity
    // UCSRC = 0x86;
    UBRRH = BAUD_H; // 设置波特率,1200bps
    UBRRL = BAUD_L;
}
void USART_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SART发送子程序
{
    while (!(UCSRA & (1<<UDRE))); // 等待发送寄存器空
    UDR = data; // 发送数据
}
void USART_SEND_N(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USART_SEND(buf[i]);
    }
}
/**************LCD*************************/
#define BIT0 0X01
#define BIT1 0X02
#define BIT2 0X04
#define BIT3 0X08
#define BIT4 0X10
#define BIT5 0X20
#define BIT6 0X40
#define BIT7 0X80

unsigned char const BI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define LCD_DATA_GPIO             PORTA//LCD数据接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_GPIO_DDR         DDRA
#define SET_LCD_DATA_GPIO_DDR     (LCD_DATA_GPIO_DDR|=0XFF)
#define CLR_LCD_DATA_GPIO_DDR     (LCD_DATA_GPIO_DDR&=0X00)

#define LCD_RS 5
#define LCD_RW 6
#define LCD_EN 7

#define LCD_RS_GPIO                PORTB
#define LCD_RS_GPIO_DDR            DDRB
#define SET_LCD_RS_GPIO_DDR        (LCD_RS_GPIO_DDR|=BIT[LCD_RS])
#define CLR_LCD_RS_GPIO_DDR        (LCD_RS_GPIO_DDR&=~BIT[LCD_RS])
#define RS_SET() (LCD_RS_GPIO|=BIT[LCD_RS])
#define RS_RST() (LCD_RS_GPIO&=~BIT[LCD_RS])

#define LCD_RW_GPIO                PORTB
#define LCD_RW_GPIO_DDR            DDRB
#define SET_LCD_RW_GPIO_DDR        (LCD_RW_GPIO_DDR|=BIT[LCD_RW])
#define CLR_LCD_RW_GPIO_DDR        (LCD_RW_GPIO_DDR&=~BIT[LCD_RW])
#define RW_SET() (LCD_RW_GPIO|=BIT[LCD_RW])
#define RW_RST() (LCD_RW_GPIO&=~BIT[LCD_RW])

#define LCD_EN_GPIO                PORTB
#define LCD_EN_GPIO_DDR            DDRB
#define SET_LCD_EN_GPIO_DDR        (LCD_EN_GPIO_DDR|=BIT[LCD_EN])
#define CLR_LCD_EN_GPIO_DDR        (LCD_EN_GPIO_DDR&=~BIT[LCD_EN])
#define EN_SET() (LCD_EN_GPIO|=BIT[LCD_EN])
#define EN_RST() (LCD_EN_GPIO&=~BIT[LCD_EN])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SET_LCD_RS_GPIO_DDR;
    SET_LCD_RW_GPIO_DDR;
    SET_LCD_EN_GPIO_DDR;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delay_ms(2);
     RS_RST();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_RST();
     EN_RST();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delay_us(2);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LCD_DATA_GPIO=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delay_us(4);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N_SET();                   //E置高电平
     delay_us(4);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N_RST();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delay_ms(2);
      RS_SET();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_RST();
      EN_RST();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LCD_DATA_GPIO=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delay_us(4);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N_SET();          //E置高电平
      delay_us(40);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N_RST();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void LCD1602_char(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sign)//显示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a;
        if(hang == 1)a = 0x00;
        if(hang == 2)a = 0x40;
        a = a + lie - 1;
        WriteAddress(a);//向LCD写入数据要显示的地址
        WriteData(sign);//向LCD写入要显示的数据
}
void LCD1602_string(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const *p)//向LCD写入要显示的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a;
        if(hang == 1) a = 0x00;
        if(hang == 2) a = 0x40;
        a = a + lie - 1;
        WriteAddress(a);//写入显示的首地址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Data(*p);
                p++;
        }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_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_ms(5);   //延时5ms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_ms(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_ms(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_ms(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_ms(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_ms(5);
    LCD1602_string(1,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