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12片STC15W408AS单片机写不进去?检测MCU选项,也没反应

楼主(2020-04-04):
我试了多次,我的DIP20封装的能写进去,这种贴片的写不进去程序
我又焊了一个线路板,还是写不进去,
接地3.2和3.3脚也写不进,短路3.2和3.3也写不进去
检测MCU选项,也没反应,
难道有假的单片机?????

网友A:
检查下载模块有没有问题,还有P3.0,P3.1,有没有接反,芯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从照片看不像是假货,在线下载程序有可能因外围电路的原因造成下载失败。曾经遇过在路有无源蜂鸣器导致下载失败。楼主可以把新芯片只接4根线:VCC、GND、P3.0、P3.1下载试试。用此方法没有失败过。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C:
肯定是你的电脑软件的问题。我是更新了操作系统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电容卸掉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照片看不像是假货,在线下载程序有可能因外围电路的原因造成下载失败。曾经遇过在路有无源蜂鸣器导致下载 ...

我换店铺,又买了12片404AS能写进去,测量408AS对地(10脚)电阻,其他脚对地电阻也不对,各不相同,应该电源脚(8脚)对地电阻小于其他脚,404AS对地电阻正常,IO口对地都一样电阻,电源对地电阻小于其他脚,
有时间我吧对比电阻发上来

楼主:
大家对比看看,正反面,和测量电阻,估计是研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你的电脑软件的问题。我是更新了操作系统后,就没有问题了。

又买了404AS就能正常,408As一直不能用

网友E:
要么是拆机的,要么就是品质不行。

网友F:
基本是没有假,大多是自身的问题
可以这么认为,单片机去测量IO对地电阻没有意义,我用我的数字万用表测量,基本都是8M左右的电阻,烧录程序了是4M左右,也有不同的,单片机不是运放
你可以再在别的店买几个一样的型号回来烧录就知道了
一个三块钱的东西,造假成本太高,卖不出几十万PCS赚不回机器的钱,没有必要造假

网友G:
STC15W408AS SOP20这种芯片我也有,它是张冠李戴了,只连四根线也不行。好像它的20脚是电源正,1脚是电源负,4脚对地高阻,好像与2052类似但又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C15W408AS SOP20这种芯片我也有,它是张冠李戴了,只连四根线也不行。好像它的20脚是电源正,1脚是电源负 ...

哦。这么说官方咋没有说明呢?的确1脚与20脚电阻和其他脚不同,按照你说的,那么IO口如何排列呢

网友H:
还有这情况 真长见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这么说官方咋没有说明呢?的确1脚与20脚电阻和其他脚不同,按照你说的,那么IO口如何排列呢

不知道,我也是买了不能用,又换了一家重新买的。先买的是1411不能用,又买的是1902没问题。

网友I:
如果真的是这样,也属于造假,把价格更低,或者不常用,或者销量太低的一种单片机,去掉丝印,重新印上另种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这么说官方咋没有说明呢?的确1脚与20脚电阻和其他脚不同,按照你说的,那么IO口如何排列呢

STC15W408AS SOP20从诞生起就没有改过管脚排列。从字体看两者是有区别,可能不是同一代工厂生产,量管脚对地脚阻值虽不同,但这不能做为判断真假的依据。根据经验,STC空白芯片加电后端口高低电平会乱跳。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又买了404AS就能正常,408As一直不能用

两个是不同的型号内阻不一样也是正常的,问题是没人会去作假芯片,没有意义,芯片都是做量的,假的不是断自己财路,有谁那么傻,能有能力做假的 那也会做真的 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STC15W408AS SOP20从诞生起就没有改过管脚排列。从字体看两者是有区别,可能不是同一代工厂生产,量管脚 ...

会不会是哪家公司大量定制的芯片?不知怎么回事流到了市场?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哪家公司大量定制的芯片?不知怎么回事流到了市场?

定制芯片有可能不印字或印自定义字符,不会印其他公司品牌,否则会自找麻烦。

网友K:
这个单片机你先用最小系统,就供电和isp就可以测试了,外围的先不用焊。

网友L:
如果换一片芯片就可以了,即是原芯片可能因过压、过流、静电、干扰、设置等问题ISP部分损坏了。
当ISP 下载时出现问题,建议用替代法,将芯片、电脑、软件、串口外围都替换一下,检查问题出在哪里。

实例可参考:www点stcisp点com/qa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5W408AS SOP20从诞生起就没有改过管脚排列。从字体看两者是有区别,可能不是同一代工厂生产,量管脚 ...

空白芯片不是IO乱跳,是出厂测试流水灯程序测试用的,说明检测过。

网友M:
那个宝买芯片别挑太便宜的,还有一点,晶振焊接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快,焊接的时间长了或者温度太高了,晶振就容易报废,之前碰到过这种事。

网友G:
不知楼主是不是和我在同一家买的408as sop20?如果是同一家,那就是巧合了(易胜)。我买的虽不多但可以确定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定制芯片有可能不印字或印自定义字符,不会印其他公司品牌,否则会自找麻烦。

也可能是stc自己印错或受客户委托故意错印,意外流了出来?我手中的5片,看管脚都完全是全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楼主是不是和我在同一家买的408as sop20?如果是同一家,那就是巧合了(易胜)。我买的虽不多但可以确 ...

图片上有集成块批次,你看批次号一样不,一批货批号都是一样的。我保证焊接没问题,操作正确,不可能两片板子两个芯片都焊烧毁的几率,另外第三片找来烧写座也识别不出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片上有集成块批次,你看批次号一样不,一批货批号都是一样的。我保证焊接没问题,操作正确,不可能两片 ...

都是14年第11星期生产的1411.如果不是在同一家买,那可能就是stc生产的次品流了出来。我在另一家买的批号1908的408as sop20就很好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那个宝买芯片别挑太便宜的,还有一点,晶振焊接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快,焊接的时间长了或者温度太高了,晶振就 ...

STC15W408AS可以不用晶振,直接接上电源,烧写程序检测好坏。

网友O:
感谢楼主分享信息。 这非常有帮助。 当我购买芯片时,我必须检查卖方是否可信赖。

网友P(2020-05-08):
我说一下今天我遇到的情况:我是使用STC15W408AS(SOP16)做的电路板,但是是去年4月份做的了,当时买了大约10多片,安装到板子上有4片,当时都能下载,而且程序运行良好。做好后给客户,客户就把这事放下了,也没了消息。今年这个时候客户突然通知我,说他要调试这个板子,让我指导他怎么使用,我赶紧用去年剩下的芯片焊了两块板子,发现下载器竟然不认芯片了,接连换了两块芯片都是不认,找卖家联系,销售说不知道,技术人员估计也很忙。
我看了上面你们的讨论,发现这是个共性的问题,我问我的客户,现在在他受里的板子还能用不,他回答还可以使用,说明已经下在过程序的班子程序没有丢,我是使用ISP方式下载的:

我也怀疑是不是下载器有问题,但是安装上别的板子(不是使用STC15W408AS的板子)都能识别芯片,只有这个STC15W408AS有问题。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更奇怪的问题,芯片虽然不能识别,但是使用STC的下载软件中的串口助手,这个芯片可以在TXD端将RXD端的数据原封不动地输出来,回到串口助手的接收窗口,大家可以试试,好象芯片的RXD和TXD“透明”了一样。(好象原来STC有一款芯片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怀疑我们的芯片是存储ISP下载部分的ROM蒸发了,因为芯片都不是今年的,已经不新鲜了,我的芯片也是,批号是:1744HHH840.XA

楼主(2020-11-12):
引用 网友J:
两个是不同的型号内阻不一样也是正常的,问题是没人会去作假芯片,没有意义,芯片都是做量的,假的不是断 ...

假手机知道吧,就是一个壳,内部一个电池一个屏闪一下就关机,假芯片就是只有外形没技术,

网友Q(2021-10-13):
我记得我以前玩c51的时候也这样,然后我把外部电路的电源拔掉了,就正常了

网友R:
这种情况将串口速度调到9600就可以了。如果是焊接好电路板的,3.0、3.1脚连接有元件的话是会影响单片机下载的。

网友S:
宏晶STC单片机使用STC-ISP串口烧录失败的原因与解决方法汇总 免费
https://wenku.baidu.com/view/241d89bf08a1284ac9504347.html
供参考。
我是才开始玩STC,昨天碰到的情况:因不太了解个别设置,就试验一下勾选不同选项和例程,看看能否正常下载,结果,后来就再也识别不了不能下载了。很可能是下面2种情况之一:
4、现象:用户称所有的几片 STC12C5A60S2 都只能烧写一次,下次再使用就“坏”了,
不能下载!!!
解决:用户所做的最小系统为无晶振的电路,但 STC-ISP 的下载选项选择了“下次
使用外部晶振”, 导致单片机因无时钟无法工作而下载失败, 增加外部晶振电路即可。
5、现象:用户称所有的几片 STC12C5A60S2 都只能烧写一次,下次再使用就“坏”了,
不能下载!!!是否为 OTP 芯片假冒 FLASH 芯片???
解决:用户 STC-ISP 的下载选项选择了“下次冷启动 P1.0/P1.1 为 0/0 才下载”,而实
际下载并未拉低导致下载失败,将该两脚接地即可(注:应留意 STC-ISP 的下载选
项,理解各参数的用法,做出合适的选择)。

网友S:
引用 网友S:
宏晶STC单片机使用STC-ISP串口烧录失败的原因与解决方法汇总 免费
https://wenku.baidu.com/view/241d89bf ...

刚才按照该办法验证了一下,果然,是我昨天在STC-ISP 的下载选项选择了“下次冷启动 P3.2/P3.3 为 0/0 才下载”造成的。最后将该两脚随便接个电阻到地,重新下载流水灯例程后即可。(这里是 P3.2/P3.3脚,刚拍了照片视频,看看怎么上传)

网友S:
引用 网友S:
刚才按照该办法验证了一下,果然,是我昨天在STC-ISP 的下载选项选择了“下次冷启动 P3.2/P3.3 为 0/0 才 ...

照片和截图都上传了,仅供参考。图1是临时2脚并联接个电阻到地后上电可识别了,图2是重新下载STC15W408AS指示灯测试例程后,成功“救活”正常闪灯了。图3是ISP界面,注意画红线的(我是刚玩,老手飘过,主要给新手些例子,谢谢!)。

网友T:
请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测下RXD、TXD的波形是否正确?

网友U(2025-06-24):
会不会第一次的货,型号是后期乱打了,真实脚位不一样?

或者本身是个什么74系列的?

网友V:
我有一次在某个宝上面买了一些15F2K的,LQFP44的,出现的现象是使用在线下载进行到最后一步会失败。无论怎样都不行,但是离线下载就没问题,提示成功,而且能正常使用,几年前的事儿了。从代理拿的就没有问题,忘记那次是因为啥从某个宝买了。好像是代理没有货吧。某个宝的店主是京城的,说是做东西剩的。

网友W:
STC的芯片我是最喜欢用的,他的ISP下载软件更新很频繁,新的版本增加的很多新的功能,有些版本还是特意为了某型号的开发的。如果楼主遇见不能识别的情况,可以留意一下以前的版本是否可以能识别出来。
另外,STC单片机早期的型号常用冷启动方式识别和下载,这一点呢也可以留意一下,是否因为I0端口灌电流引起引导程序早已跑过而无法识别。现在新出的型号就好太多了,可以在线、无需断电即可仿真和识别和下载,当然需要搭配新的支持的ISP软件。

网友X(2025-07-31):
全部给我算了,写了几个程序,我正好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