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实验板上的模块可以自己重新定义管脚吗

楼主(2020-04-04):
大佬们,请问实验板上的模块可以自己重新定义管脚吗?本人小白,现在做实验用到板子上的两个模块,但是原理图上两个模块都是连P0_6管。

网友A:
可以,冲突的时候需要重新定义管脚,可以在hardware里进行更改。

网友B:
问题是你这个描述,很难弄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实验板上的管脚是P0.6,那么在程序里面一定要定义声明这个脚,你才可以控制,比如说,sbit     P06 = P0^6;可以这样  abc = P0^6;这样也是可以,名字可以随便定义;但是P0^6这个脚是不能改变的

网友B:
原理图名字相同,代表都是一个网络连接

网友C:
如果两个模块都连同一个引脚,想要一起使用可能会互相影响。
如果只是想用别的引脚驱动某个模块,可以用杜邦线把P0_6与你要用的引脚接在一起,这样就可以用别的引脚驱动模块了,前提是P0口不另外使用。

网友D:
可以啊,硬件上要跳线接到另一个脚,程序要同步修改。

网友E:
要看实际原理图,如果说模块的管脚已经直接连到了单片机上的话就不能再自己定义了,如果说模块的管脚可以手动自己接到单片机其它管脚上的话那就可以自己在自行定义

网友F:
是在程序里改成实验板对应I/O口

网友G:
一般是不能的,因为PCB的线已经布好了,如果要换引脚的话,可以引出相应的引脚连到外部的模块(不是板子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