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能用Proteus仿真吗?

楼主(2020-04-04):
请问STM32能用Proteus仿真吗?

用哪个版本比较好,能发一个下载链接就最好了。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8.1

非常感谢。

网友A:
STM32用Proteus仿真 版本8.6    8.8    8.9  本坛搜

网友B:
可以,8.6及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C:
能,但这东西太老了,仿真很容易出错,用起来也没那么方便,或许你可以尝试一下MDK的仿真功能

网友D:
Proteus貌似对STM32不太友好,但是Proteus里面有一款STM32F103R6,然后我没发现其他的芯片了,你也可以去百度或者自己实践一下,实践出真知。。

网友E:
8.6支持一部分,我看到8.9貌似支持常用的sTm32f4系列了

网友F:
当然可以,需要8.6版本以上,但是proteus 对于STM32仿真不太友好  尽量用它做51的仿真吧

网友G:
能是能,但是不建议proteus

网友H:
可以用proteus仿真,但是正常在开发板运行的简单程序在仿真环境下运行的话容易出各种问题,目前proteus对stm32的支持性不好,不建议用proteus软件仿真,可以那个宝买个几块钱的32最小版和stlink,进硬件仿真查看各种外围的状态

网友I:
可以的,8.6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I:
有stm32R6系列的

网友J:
仿真不可靠,我的版本元件库里就没stm32

网友A:
可以的8.9版支持keil编译器。例子:http://www.51hei.com/bbs/dpj-180191-1.html

网友K:
STM32可以用Proteus仿真 win8的话版本不要太高

网友L:
可以,软件的话公众号软件安装管家有,还有安装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