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316L触摸芯片驱动代码

楼主(2020-04-04):
  1. /***********************************************************************************************************************
  2. ----------------------------------------------------------------[文件信息]------
  3. ---文 件 名: GT316L.c
  4. ---功能描述: GT316L触摸芯片功能驱动
  5. ---版本信息: V1.0
  6. ---创建信息: A&T 12.13
  7. ---备    注: 请保持整洁风格,如遇问题,欢迎@Awen 探讨沟通
  8. ----------------------------------------------------------------[修改记录]------
  9. ---修改人/时间: Awen 2018.2.6
  10. ---发布版本: V1.0
  11. ---修改内容: 驱动更新整理,增加硬件设计注意点和IIC协议说明
  12. ----------------------------------------------------------------[移植步骤]------

  13.         第一步:配置 GT316L 设备地址,具体根据CTRL状态配置
  14.                                 (1)  若 CTRL -> GND   则 #define GT316L_ADDR    0xB0
  15.                                 (2)  若 CTRL -> VCC   则 #define GT316L_ADDR    0xB2

  16.         第二步:配置通信用GPIO口(IIC和中断输入INT),如下是针对GPIO模拟IIC通信操作的配置,具体根据实际硬件来设置

  17.                (1)INT中断输出配置: GT316L输出信号连接到MCU中断口,需要根据硬件设计配置对应IO口;

  18.                (2)IIC 端口配置
  19.                         #define _IIC_PORT              GPIOC
  20.                         #define _IIC_SCL_GPIO_PIN      GPIO_Pin_1              //SCL配置脚
  21.                         #define _IIC_SDA_GPIO_PIN      GPIO_Pin_0              //SDA数据脚

  22.                (3)IIC 端口初始化宏定义
  23.                         #define IIC_SCL_OUT_INT()     GPIO_Init(_IIC_PORT,_IIC_SCL_GPIO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初始化为高电平输出
  24.                         #define IIC_SDA_OUT_INT()     GPIO_Init(_IIC_PORT,_IIC_SDA_GPIO_PIN,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初始化为高电平输出
  25.                         #define IIC_SDA_IN_INT()      GPIO_Init(_IIC_PORT,_IIC_SDA_GPIO_PIN,GPIO_Mode_In_FL_No_IT)

  26.                (4)IIC 端口输入输出宏定义
  27.                         #define IIC_SCL_L()           GPIO_ResetBits(_IIC_PORT,_IIC_SCL_GPIO_PIN)
  28.                         #define IIC_SCL_H()           GPIO_SetBits(_IIC_PORT,_IIC_SCL_GPIO_PIN)

  29.                         #define IIC_SDA_L()           GPIO_ResetBits(_IIC_PORT,_IIC_SDA_GPIO_PIN)
  30.                         #define IIC_SDA_H()           GPIO_SetBits(_IIC_PORT,_IIC_SDA_GPIO_PIN)
  31.                         #define GT316L_SDA_READ()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

  32.         第三步:参考demo函数
  33.                                 (1) KCT_InitGT316L       :初始化函数
  34.                                 (2) KCT_GetCurrentKey    :获取键值

  36.     注意点:
  37.         (1)I2C通信时,读取指定寄存器地址数据操作时,发送完寄存器地址后,不要发送停止位,直接发送开始为,然后发送设备地址和读操作指令,然后读取数据;
  38.         (2)芯片复位脚建议悬空,芯片内部有上拉;若接外部控制,则低电平复位,高电平工作;
  39.         (3)芯片Ctrl脚(pin22)不能悬空,需要上拉或下拉,对应的I2C地址为0xB0或0xB2;
  40.         (4)针对低功耗需求,建议配置Reg06=0x1C, Reg0A=0x00

  41.     I2C协议说明:
  42.         (1)I2C Start和Stop信号: SCL高电平时,SDA负脉冲(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信号表示start,SDA正脉冲(由低变高)表示结束信号;
  43.         (2)ACK和NAK信号:0-ACK,1-NAK;
  44.         (3)数据信号:仅在SCL位低电平时,SDA信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化;SCL高电平期间,SDA数据需要保持不变,且在SCL的正脉冲期间采集/发送SDA上的信号即为发送数据0(低电平)或1(高电平)

  45.     GT316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46.         (1)按键和Sin脚之间的走线尽量短,线间距尽可能宽;
  47.         (2)Pad背面不要铺地,Pad和Pad-Sin走线外围可以铺地,建议间隔距离在1mm以上;
  48.         (3)Sin走线不要和按键点在同一个平面,要求在按键pad的底面;并且远离LED等阻抗变化大的线路
  49.         (4)芯片供电不要与电机、喇叭等纹波较大的电流公用,建议单独供电,或者与功耗稳定/较低的器件共用LDO输出
  50.         (5)芯片RIN脚电容可以降低环境干扰,但是Rin和电容间走线要求尽量短,否则可能造成触摸检测失败;该电容选择的容值,以各触摸点上的电容值均值为参考,尽量选择相同;
  51.         (6)Sin上的对地电容不宜过大,过大的电容会使按键灵敏度降低
  52.         (7)没有用到的触摸通道,建议关闭,具体配置为输出模式;
  53.         (8)Sin和Pad之间串联电阻,阻值必须小于1k,并且建议尽量接近Sin脚

  54. **************************************************************************************/
  55. #include "stm8l15x.h"
  56. #include "GT316L.h"

/*******************************************************************************
---函数: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us)
---功能:微秒延时函数
---输入:us-延时的微秒数
---输出:无
---备注:
*************************************************/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0)
    {
        us --;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
}

/*******************************************************************************
---函数:void I2C_Start(void)
---功能:启动I2C传输
---输入:无
---输出:无
---备注:
*************************************************/
void I2C_Start(void)
{
    IIC_SDA_OUT_INT();
    IIC_SCL_H();

    IIC_SDA_H();
    DelayUs(IIC_bDELAY_CNT);
    IIC_SDA_L();
    DelayUs(IIC_bDELAY_CNT);
    IIC_SCL_L();
    DelayUs(IIC_bDELAY_CNT);
}

/*******************************************************************************
---函数:void I2C_Stop(void)
---功能:停止数据传输
---输入:无
---输出:无
---备注:
*************************************************/
void I2C_Stop(void)
{
    IIC_SDA_OUT_INT();
    IIC_SDA_L();
    IIC_SCL_L();
    DelayUs(IIC_bDELAY_CNT);
    IIC_SCL_H();
    DelayUs(IIC_bDELAY_CNT);
    IIC_SDA_H();
}

/*******************************************************************************
---函数:void I2C_SendAck(u8 bAck)
---功能:Host发送应答信号,
---输入:bAck = 1:NACK;
              = 0 :ACK;
---输出:
---备注:Host读取数据时,在最后一个字节后回Nack来结束数据传输;写数据时直接发送Stop信号
*************************************************/
void I2C_SendAck(u8 bAck)
{
    IIC_SDA_OUT_INT();
    if(bAck)
        IIC_SDA_H();    //NAK
    else
        IIC_SDA_L();    //ACK

    DelayUs(IIC_bDELAY_CNT);
    IIC_SCL_H();
    DelayUs(IIC_bDELAY_CNT);
    IIC_SCL_L();
    DelayUs(IIC_bDELAY_CNT);
}

/*******************************************************************************
---函数:unsigned char I2C_WaitAck(void)
---功能:I2C通信应答机制
---输入:
---输出:0 -返回ACK;  1-返回NACK(通信结束或失败)
---备注:
*************************************************/
unsigned char I2C_WaitAck(void)
{
    IIC_SDA_IN_INT();
    if(GT316L_SDA_READ())
    {
        IIC_SCL_L();
        DelayUs(IIC_bDELAY_CNT);
        return IIC_NAK;
    }
    IIC_SCL_L();
    DelayUs(IIC_bWRSP_CNT);
    return IIC_ACK;
}

/*******************************************************************************
---函数: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 Buf)
---功能:GPIO模拟I2C发送1字节数据,不包括启动和结束位
---输入:Buf-待写数据
---输出:
---备注:
*************************************************/
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i;
    IIC_SDA_OUT_INT();
    for (i= 0 ; i< 8; i++)
    {
        if (Buf & 0x80)             // write data
        {
            IIC_SDA_H();
        }
        else
        {
            IIC_SDA_L();
        }
        IIC_SCL_H();
        DelayUs(IIC_bDELAY_CNT);
        IIC_SCL_L();
        DelayUs(IIC_bDLOW_CNT);
        Buf <<=  1;
    }
    IIC_SDA_H();
    IIC_SCL_H();
}

/*******************************************************************************
---函数:unsigned char I2C_Read(void)
---功能:GPIO模拟I2C接收1字节数据,不包括启动和结束位
---输入:无
---输出:收到的数据
---备注:
*************************************************/
unsigned char I2C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Buff=0;
    unsigned char i;

    IIC_SDA_IN_INT();
    IIC_SCL_L();
    for (i=0; i<8; i++)
    {
        TempBuff <<= 1;

        IIC_SCL_H();
        DelayUs(IIC_bDELAY_CNT);

        if (GT316L_SDA_READ())
        {
            TempBuff |= 0x01;
        }
        else
        {
            TempBuff &= 0xfe;
        }
        IIC_SCL_L();
    }
    IIC_SDA_OUT_INT();
    return TempBuff;
}

/*******************************************************************************
---函数:bool GT316L_WriteDatas(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len)
---功能:往GT316L连续写指定长度的数据
---输入:buf[0] = 待写入数据的起始地址,  buf[1]...=待写数据            len=待写数据长度
---输出:bool :  0 - 写入失败     1 - 写入成功 ;
---备注:
*************************************************/
bool GT316L_WriteDatas(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len)
{
    I2C_Start();
    I2C_Write(GT316L_ADDR);
    if(I2C_WaitAck())
        return FALSE;

    while(len--)            //不断往从设备写数据,第一个字节存放的是地址信息
    {
        I2C_Write(*buf);
        if(I2C_WaitAck()) return FALSE;
        buf++;
    }
    I2C_Stop();
    return TRUE;
}

/*******************************************************************************
---函数:unsigned char GT316L_ReadDatas(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len)
---功能: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
---输入:Reg-寄存器起始地址          len-数据读取长度
---输出:Buf-读取数据存储位置
---备注:
*************************************************/
unsigned char GT316L_ReadDatas(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int times;
    I2C_Start();

    I2C_Write(GT316L_ADDR);                 //发送写器件ID
    if(I2C_WaitAck()) goto Ext;

    I2C_Write(Reg);                    //再发送子地址
    if(I2C_WaitAck()) goto Ext;

    I2C_Start();                        //不需要在前面加结束
    I2C_Write(GT316L_ADDR|0x01);
    if(I2C_WaitAck()) goto Ext;

    for(times=0;times<len;times++)
    {
        *Buf = I2C_Read();
        if(times==(len-1))
            I2C_SendAck(1);     // NAck = 1
        else
            I2C_SendAck(0);     // Ack = 0

        Buf++;
    }
    I2C_Stop();
    return TRUE;

Ext:
    I2C_Stop();
    return FALSE;
}

/*******************************************************************************
---函数:unsigned char GT316L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WriteAddr,unsigned char WriteData)
---功能:向寄存器写入1字节数据
---输入:   WriteAddr  - 寄存器地址
            WriteData  - 待写字节
---输出:0 - 操作失败,  1 - 操作成功
---备注:
*************************************************/
unsigned char GT316L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WriteAddr,unsigned char WriteData)
{
    unsigned char buf[2] = {0};

    buf[0] = WriteAddr;
    buf[1] = WriteData;

    return GT316L_WriteDatas(buf,2);
}

/*******************************************************************************
---函数:unsigned char  KCT_InitGT316Lnit(void)
---功能:初始化GT316L寄存器
---输入:无
---输出:初始化结果: 1-成功, 0-失败
---备注:
*************************************************/
unsigned char  KCT_InitGT316L(void)
{
    unsigned char i=0;
    I2C_Start();
    I2C_Write(GT316L_ADDR);
    if(I2C_WaitAck())                                  goto Ext;

    if(GT316L_Write_Byte(0x04, 0xff)==FALSE)           goto Ext;    //配置为模拟输入
    if(GT316L_Write_Byte(0x05, 0xff)==FALSE)           goto Ext;    //配置为模拟输入
    if(GT316L_Write_Byte(0x06, 0x1C)==FALSE)           goto Ext;    //b7-0工作,1待机; b6-0单点,1多点;b5-PWM 0关闭1使能;b4-INT模式 0脉冲式,1电平式; b3-0:待机下的扫描间隔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