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部分电路的作用

楼主:
想问一下各位,这部分电路的具体作用是什么?我实在是看不懂了。拜托各位了

网友A(2020-04-04):
第一幅图是插入3.5的插头,开关SW1中的2和3,5和6接通,使VCC通电,LED1发光。
第二幅图是蜂鸣器电路,当P.0输出一定频率(例如2000Hz)波形,蜂鸣器即发声。
第三幅图是三端稳压器,脚3输入高于3.3V的电压,脚2输出3.3V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幅图是插入3.5的插头,开关SW1中的2和3,5和6接通,使VCC通电,LED1发光。
第二幅图是蜂鸣器电路 ...

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幅图是插入3.5的插头,开关SW1中的2和3,5和6接通,使VCC通电,LED1发光。
第二幅图是蜂鸣器电路 ...

意思是图1和图3是两个独立的电源电路吗?就是单片机可以使用图1或者图三单独进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