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知道这2款经典入门单片机哪款被应用最广泛

楼主(2020-04-04):
我是能51单片机做那我就一定用51单片机,因为我感觉51单片机直接操作寄存器应用比较灵活,如果实在不能满足需求我才会考虑其他的单片机,对51单片机我是情有独钟的;但是有一些人会说做项目看需求选择单片机的,但是有些人不管什么简单复杂的通通用STM32来做,还有的还歧视8位的单片机,说速度慢,淘汰了,抗干扰差等等这些理由排挤8位的单片机,并且抢占8位单片机的市场?
单选投票, 共有 176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我认为目前来说,简单的东西也可以使用STM8来制作,STM8成本也降下来了,比51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B:
现在市场上还是有很多51的,包括校园学习都是从51到32的过渡,所以51还是有市场的,至于为什么选的STM32,因为功能真的强大,而且你用了STM32之后,你会发现你完全不想用回51了,STM32也因为功能强大渐渐抢占了一些市场。我是从51入的坑,用了32之后不想用回51了,用51是因为实现功能不难,而且51的编写也比STM32简单。所以会用到51。综上来说,这两者所使用的场面不一样,一个偏高端市场,一个低端市场应用广泛。不管用哪款,完成项目都是唯一的目标。

网友C:
只要玩了STM的人一般都 不会再去玩51了,STM也有8位机,那和51好太多了,没有可比性

网友D:
STM32现在的发展很快的啊。很多人已经开始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目前来说,简单的东西也可以使用STM8来制作,STM8成本也降下来了,比51还是有优势的

STM8 资料少,编译器刁钻,比51好不了多少,比32差很远。

网友F:
毫无疑问,使用最多的是51单片机,因为它是市场上最早的单片机,也是8位。 单片机的大多数应用都是低端产品,而8位单片机可以轻松处理低端应用。

网友G(2020-06-06):
建议先学51

网友H:
楼主发帖讨论哪些单片机应用广泛?应该会用多少种单片机编程?带DAC的单片机又如何如何,讨论这些话题我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意思?51单片机和STM32,哪款被应用最广泛?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应用单片机的人就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业余爱好,这类人喜欢用什么单片机,完全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没有必要强求用什么单片机,第二类是专业电路设计,这类人使用单片机是性价比说了算,如果做的产品量很大的话,价格相差一毛钱就换单片机了,说白了,这类人使用单片机是钱说了算、人民币说了算、美元说了算,有一位网友在回答你的另一个帖子,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我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使用单片机再也没有第三类人了,这个问题已经说的清清楚楚。
玩转了89C51、52、2051就以为玩转了51单片机,那是坐井观天,89C51是ATMEL公司改进型51单片机,是用自己的EEPROM技术从Intel公司换来了的51内核,我认为ATMEL公司的89C51为51单片机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ATMEL公司的89C51,51单片机的普及范围不可能有那么广。大家可能不知道89C51之前的51单片机编程有多么痛苦,一片紫外线擦除的2764最多擦写几十次就报废了,现在的STC51单片机,也不是真正的51单片机,是比89C51改良更好的51单片机。玩转了STC单片机以为玩转了51单片机,那是天大的一个笑话。
51单片机的代表芯片是8031,现在有谁还用过8031?楼主对51单片机情有独钟,那就应该玩转8031,以及8031的外围元件8155、8279、8243、74LS373、2764、6264等等等等,玩转8031才算真正玩转了51单片机。51单片机是48单片机的改进型,现在还有谁听说过48系列单片机?48单片机的代表芯片是8039,48单片机是51单片机的亲爹,51单片机是48单片机的亲儿子,48单片机之前是Z80、8086之类CPU的单板机,这些单板机是所有计算机和单片机的老祖宗。
51单片机的代表芯片8031已经被淘汰,这个值得怀疑吗?比89C51、52、2051性价比高很多的单片机比比皆是,谁敢保证89C51、52、2051不会像8031一样的被淘汰?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这个谁也挡不住。STC之类的改进型51单片机我没有研究过,我没有发言权。我大概知道喜欢STC单片机的主要原因是懂51单片机的人很多,不用花太大精力就可以直接使用,但是,STC单片机是否会淘汰,主要还是看性价比,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就是STM32,STC单片机性价比拼得过STM32就会被保留下来,所以,STC单片机是否会淘汰,最终还是市场说了算。
有人歧视51单片机,确有此事,有个某宝店家把51单片机说的一文不值,把STM32吹上天,说现在的大学生还在学51单片机,不知道有一种32位的单片机,还说什么一毕业就失业,对此我肯定是嗤之以鼻,大学学什么内容是国家教委制定的,一个某宝店家比国家教委还厉害这可能吗?我从来没有歧视过51单片机,我现在还在用51单片机,我干嘛要歧视51单片机?我对51单片机的编程非常熟练,我有非常完善的51单片机仿真实验板,我通常是先用51单片机把程序编出来,然后再移植到其它单片机,移植程序比直接编程相对简单,我现在正在慢慢熟悉STM32,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肯定愿意多学几种单片机,我肯定不会为了一片树叶而放弃一片森林。

网友I:
大多数教学都是从51刚开始的入门

网友J:
对51比32操作容易好多,但奈何他的io口有些少,如果简单的小项目,我也喜欢51

网友K:
51单片机吧,主要是8051内核比较容易入门资料比较多。STM8也用过,不过,如果频率相同的情况下,STM8的处理速度没有增强型8051快。因为51内核是复杂指令集,一条指令可以做多件事,STM8是精简指令集,一条指令就做一件事。

网友L:
51单片机吧,可以先学这个

网友M:
51单片机主要是8051内核比较容易入门资料比较多 样的一段程序,在各个单片机厂家的硬件上运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如ATMEL的89C51(已经停产)、89S51, PHILIPS,和WINBOND等,我们常说的已经停产的89C51指的是ATMEL公司的 AT89C51单片机,同时是在原基础上增强了许多特性,如时钟,更优秀的是由Flash(程序存储器的内容至少可以改写1000次)存储器取代了原来的ROM(一次性写入),AT89C51的性能相对于8051已经算是非常优越的了。

不过在市场化方面,89C51受到了PIC单片机阵营的挑战,89C51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不支持ISP(在线更新程序)功能,必须加上ISP功能等新功能才能更好延续MCS-51的传奇。89S51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代89C51的,89S51已经成为了实际应用市场上新的宠儿,作为市场占有率第一的Atmel公司已经停产AT89C51,将用AT89S51代替。89S51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进,89S51采用0.35新工艺,成本降低,而且将功能提升,增加了竞争力。89SXX可以向下兼容89CXX等51系列芯片。同时,Atmel不再接受89CXX的定单,大家在市场上见到的89C51实际都是Atmel前期生产的巨量库存而以。如果市场需要,Atmel当然也可以再恢复生产AT89C51。

89S51相对于89C51增加的新功能包括:

-- 新增加很多功能,性能有了较大提升,价格基本不变,甚至比89C51更低!

-- ISP在线编程功能,这个功能的优势在于改写单片机存储器内的程序不需要把芯片从工作环境中剥离。是一个强大易用的功能。

-- 最高工作频率为33MHz,大家都知道89C51的极限工作频率是24M,就是说S51具有更高工作频率,从而具有了更快的计算速度。

-- 具有双工UART串行通道。

-- 内部集成看门狗计时器,不再需要像89C51那样外接看门狗计时器单元电路。

-- 双数据指示器。

-- 电源关闭标识。

网友N:
STM32  89C51都学一下,先学51,打好语言基础

网友O:
现在真正有量的产品级谁会用这两个

网友P:
我觉得51挺好用的 学校初学也是用这个

网友Q:
其实还好吧,没有上升到那么高的层次,就是感觉51最先接触,觉得很不错

网友R:
要玩了STM的人一般都 不会再去玩51了,STM也有8位机,那和51好太多了,没有可比性

网友S:
51市场不可否认的在萎缩,但是在可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成本、使用场景等因素是不会被淘汰的

网友T:
STM32吧,这个在各个领域中运用的比较多,很适合入手。

网友U:
8051是我目前学的比较多的,比较基础

网友V:
我开始想学stm32,论坛很多人建议先学51,结果51还没学好,现在又想学arduino

网友W:
从8031入的门。51,PIC,MSP430,富士通的ARM都用过。现在就两种选择:1、是性价比说了算,2、可靠性说了算。根据功能选单片机,一般用途我主要是满足功能要求下,选择性价比高的。我有个产品原来考虑用STM8的003,后来发现有个51的003价格一样,但多一个IO口我就选择51的。有个产品要求可靠性高,我们用的是富士通的ARM,STM32由于供电是3.3V被排除了,可靠性好一点的飞思卡尔的芯片由于性价比低也被排除了。STM3资料多好学,但做产品我会选国产仿STM32的,性价比高。一般的简单小应用我会选国产仿PIC的芯片,因为价格一元以下的好多。总之先选一样入门,发挥看个人!

网友X:
举个例子,有的场景需要高可靠性如汽车,基本选用汽车级芯片,有的需要极低的功耗,有的需要特定功能的外设比如stm32高级定时器来实现foc,有的只需要体积小占用PCB小,性价比啥的,反正不同的项目对应的单片机选择有很多,看你的侧重点,51是一个较为基础的通用的,但并不适用每个场景

网友Y:
51系列单片机仍然是8位单片机的市场龙头,不管简单复杂的通通用STM32来做肯定不对啊,电子市场中的投资都是越简单越快越好。

网友Z:
估计8位单片机还是51单片机是主流,51单片机有其存在的成本低等意义,看个人

网友AA:
建议stm32上手学

网友AB:
51简单易学,先学51掌握单片机的编译思维,其他的自然而然就很容易上手了。

网友AC:
现在单片机入门教学主要是以51为案例,51的资料也是比较全的,相对来说入门更容易。

网友AD:
51肯定是用的最多的,可能基于设计方面stm32会简单一些

网友AE:
看什么用途,自己玩就用熟悉的,如果是设计产品考虑到成本,能用51还是51

网友AF:
51多,这个也是学习的基础用的吧,不过stm32更好用

网友AG:
怎么还有人发贴讨论这个问题,我比较同意9楼观点。根据工程项目需要选择用什么单片机就可以了,够用就好。

网友AH:
我是刚来的,我想知道单片机可以做什么用呢! 能创造什么价值。和东西!可以做出什么成品。

网友AI:
个人比较喜欢STM32

网友AJ:
还是看应用,简单用51即可,ST32优势是相同外设下价格最优,可替换性也强。

网友AK:
入门都是用51,说明51比较简单操作,stm32适合更复杂的应用吧

网友AL:
我觉得51挺好用的,学校学的也是这个。

网友AM:
stm32运行速度快,价格贵的特点

网友AN:
引用 网友C:
只要玩了STM的人一般都 不会再去玩51了,STM也有8位机,那和51好太多了,没有可比性

STC8了解一下

网友AN:
引用 网友H:
楼主发帖讨论哪些单片机应用广泛?应该会用多少种单片机编程?带DAC的单片机又如何如何,讨论这些话题我实 ...

所以说讨论这个单片机怎么样那个单片机怎样没有任何意义,你都学了就是了?很难吗?要是仅仅是为了兴趣,那只学一款你可以理解并熟练应用的就够了。要是作为硬件工程师,那还管它如何如何?多学一样多了解一点总比把时间浪费在讨论好不好怎么样好得多吧??

网友AN:
引用 网友M:
51单片机主要是8051内核比较容易入门资料比较多 样的一段程序,在各个单片机厂家的硬件上运行的结果都是一 ...

STC呢????

网友AO:
STM8成本低吧,但是学校很多都是教学C51

网友AP:
根据项目选单片机

网友AQ:
这个看实际使用场景吧,功能,成本这些因素都得考虑啊

网友AR:
51和32都学过,语言不同,难度都差不多的

网友AS:
先学51,再学32

网友AT(2020-07-30):
应该是stm8吧,

网友AU:
引用 网友V:
我开始想学stm32,论坛很多人建议先学51,结果51还没学好,现在又想学arduino

你要是想做这一行,32,51都是合适入门的,但是arduino,个人觉得更像是电子爱好者的玩具,不适合专业开发

网友AV:
开始学的肯定推荐51,,51用习惯后改用stm要舒服得多,stm功能比51要强大的多得多,就是编译稍微麻烦一点,8位的单片机还是推荐51,不过我选的stm,stm可应用的项目范围广一点,能够适用的范围也更大,而51,入门可以,适用性低一点,小白还是走51开始把

网友AW:
这个投票帖,我是不想投的,因为结论会给初学者导向,也是基于此,我投了51

另外建议投票内容可以做成调查方式,大家项目中用什么内核的单片机:
51核    or     arm cortex-?      or      其它核

为了学习单片机原理,建议学51,全是干货,对知识储备来说,是打地基。
而如果开始直接学包含了丰富外围模块的 arm系列,容易舍本逐末,繁花迷眼,以后真遇到问题却无法深入分析。

至于用到产品项目中,这个选择因素就多了,新手喜欢用网上资料多的,产品量大的喜欢用便宜够用的,生命周期长的喜欢性能冗余多的,懒人喜欢自己熟悉的,年轻人喜欢自己没用过的,不一而足
单片机选型时,主要是选芯片外围够不够用和性价比,一个成熟的电子工程师,是不会纠结于什么内核的。

网友F:
在中国,使用最多的是51系列单片机。 在欧洲,STM系列单芯片计算机非常流行。

网友AX(2020-10-12):
一般情况下学生使用51的情况比较多,因为他们就是51入门的,可能只会一个51单片机。个人一般做项目的话都习惯使用32,很多情况下这个功能用51不是不能做,但是会比较复杂,比如一般的传感器要用到的ad功能,51就需要外接一个ad的芯片去处理这个信号,而这些在32上基本都是集成好了的东西了。使用起来只需要查找相应的io口以及配置他就行了。

网友AY:
51用起来很稳定,对成本有要求的其实还是STM32,功能强大,省外设。其实用熟练了都一样,我现在做新项目都是用STM32了,方便

网友AZ:
51吧,更简单,更方便使用。

网友BA:
主要看项目难易程度。特别是开发周期和自身掌握程度。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两者目前应该是都要掌握的。

网友BB:
如果不是价格敏感,用强大的单片机,能考虑很多后期的支持问题,比如远程升级。

网友BC:
国企军工行业有些还用51单片机,主要是考虑稳定性,毕竟换其它品牌是有风险的

网友BD:
51大把功能强大的

网友BE:
這就是為什麼煙花爆竹寰宇無敵。而當面對火砲卻不知為何物的悲哀。
進步空間還有很大,可惜的是你好像並不需要。

网友BF:
引用 网友H:
楼主发帖讨论哪些单片机应用广泛?应该会用多少种单片机编程?带DAC的单片机又如何如何,讨论这些话题我实 ...

我同意你的观点,没有什么时绝对的,因为市场是一直在变化的

网友BG(2021-04-12):
我觉得STM32功能十分强大这一点毋庸置疑,但51单片机基本能实现大部分功能,从成本等方面来说,中低端产品51还是占大部分。

网友BH:
就目前来说还是ST8更为广泛和实用,不过51作为老伙计也是有自己的作用

网友BH:
51算是老伙计了,地位在那,不过自己用的话,我还是喜欢STM

网友BI:
我也是能51单片机做那我就一定用51单片机

网友BJ:
8位的优点是稳定,STN32有点是方便各有各的优势吧。现在的行情不看的话我觉的还是STM32好一些

网友BK:
引用 网友H:
楼主发帖讨论哪些单片机应用广泛?应该会用多少种单片机编程?带DAC的单片机又如何如何,讨论这些话题我实 ...

说的有道理,2001年那会,用的是8031,还得外挂EPROM才能工作。。。

网友BL:
公司简单的用STC8A8K64,其他就用STM32

网友BM:
凡事不能绝对,看具体的需要,入门是从51开始的,有群众基础,业余爱好者英语广泛,专业的stm有优势吧,还是要综合看

网友BN:
引用 网友J:
对51比32操作容易好多,但奈何他的io口有些少,如果简单的小项目,我也喜欢51

现在51的IO最多也只有62个

网友BN:
引用 网友V:
我开始想学stm32,论坛很多人建议先学51,结果51还没学好,现在又想学arduino

arduino差不多没人用了!

网友BO:
应该 是8051多一点

网友BP:
入门单片机就搞89S52,电路简单方便,编译软件KEIL好用,程序下载方便

网友BQ:
这个怎么说呢,,用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掌握这门技能,如果是个人爱好,想用什么就用什么,什么人也管不了你;如果是职业需求,还不是老板说了算,老板让你写32的程序你敢写51的吗??我其实挺看不起一些人老是在那儿说:“这个什么公司的单片机一点都不好用,要是换成什么什么就好了”,这只是说明他水平不行,只是搬运了一些例程就觉得自己玩转了什么什么,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真正玩转了单片机的人,哪怕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单片机,比如航顺的,恒大的,NXP的,英飞凌的这些,只需要一两周就可以快速上手,不要觉得51和32差别很大,都是单片机能有啥区别。

网友BR:
大部分人应该都是从51开始的,毕竟51最简单,学习成本最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