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的防误踩油门系统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4-04):
防误踩油门系统的设计,基于51单片机的,有原理图和程序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LCDDisp_Off   0x3e
#define LCDLCDDisp_On    0x3f
#define Page_Add       0xb8//ye
#define LCDCol_Add     0x40//lie
#define Start_Line     0xC0//hang
#define data_ora P0   /*液晶数据总线*/

sbit k1=P1^4;
sbit k2=P1^5;
sbit k3=P1^6;
sbit k4=P1^7;
sbit beep=P1^1;
sbit moto=P1^0;
sbit LCDMcs=P2^1 ;    /*片选1*/
sbit LCDScs=P2^2 ;    /*片选2*/
sbit RESET=P2^3 ;     /*复位信号*/
sbit LCDDi=P2^4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LCDRW=P2^5 ;     /*读/写 选择*/
sbit LCDEnable=P2^6 ; /*读/写 使能*/

uchar *tab;
uint k=0;
uint q=0;

uchar code hz1[]=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安  --*/
/*--  楷体_GB2312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FF,0xFF,0xFF,0x8F,0xEF,0xEF,0x2D,0xF5,0xF3,0x77,0x57,0x67,0x7F,0x7F,0x7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LCDdelay(uchar x)
{
   int d;
   uchar y;
   for(y=0;y<x;y++)
   for(d=0;d<10;d++);
}

void CheckState()
{
   uchar dat,DATA;//状态信息(判断是否忙)
   LCDDi=0; // 数据\指令选择,D/I(RS)="L" ,表示 DB7∽DB0 为显示指令数据
   LCDRW=1; //R/W="H" ,E="H"数据被读到DB7∽DB0
   do
   {
      DATA=0x00;
      LCDEnable=1;    //EN下降源
      LCDdelay(1);  //延时
      dat=DATA;
      LCDEnable=0;
      dat=0x80 & dat;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
    while(!(dat==0x00));
}

void write_com(uchar cmdcode)
{
    CheckState();//检测LCD是否忙
    LCDDi=0;
    LCDRW=0;
    P0=cmdcode;
    LCDdelay(1);
    LCDEnable=1;
    LCDdelay(1);
    LCDEnabl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LCDDispdata)
{
    CheckState();//检测LCD是否忙
    LCDDi=1;
    LCDRW=0;
    P0=LCDDispdata;
    LCDdelay(1);
    LCDEnable=1;
    LCDdelay(1);
    LCDEnable=0;
}

void init_lcd()
{
    LCDdelay(1);
    LCDMcs=1;//刚开始关闭两屏
    LCDScs=1;
    LCDdelay(1);
    write_com(LCDLCDDisp_Off);//写初始化命令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Start_Line+0);
    write_com(LCDCol_Add+0);
    write_com(LCDLCDDisp_On);
}

void Clr_Scr()
{
    uchar j,k;
    LCDMcs=0; //左、右屏均开显示
    LCDScs=0;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LCDCol_Add+0);
     for(k=0;k<8;k++)//控制页数0-7,共8页
     {
        write_com(Page_Add+k); //每页每页进行写
          for(j=0;j<64;j++)  //每页最多可写32个中文文字或64个ASCII字符
        {
              write_com(LCDCol_Add+j);
            write_data(0x00);//控制列数0-63,共64列,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Disp(uchar page,uchar column, uchar code *word)
{
uchar i;
LCDMcs=0;
LCDScs=1;
write_com(0xb8|page);
write_com(0x40|column);
for(i=0;i<16;i++)
write_data(word[i]);
for(i=32;i<48;i++)
write_data(word[i]);
for(i=64;i<80;i++)
write_data(word[i]);
for(i=96;i<112;i++)
write_data(word[i]);

LCDMcs=1;
LCDScs=0;
write_com(0xb8|page);
write_com(0x40);
for(i=128;i<144;i++)
write_data(word[i]);
for(i=160;i<176;i++)
write_data(word[i]);
for(i=192;i<208;i++)
write_data(word[i]);
for(i=224;i<240;i++)
write_data(word[i]);

LCDMcs=0;
LCDScs=1;
write_com(0xb8|page+1);
write_com(0x40|column);
for(i=16;i<32;i++)
write_data(word[i]);
for(i=48;i<64;i++)
write_data(word[i]);
for(i=80;i<96;i++)
write_data(word[i]);
for(i=112;i<128;i++)
write_data(word[i]);

LCDMcs=1;
LCDScs=0;
write_com(0xb8|page+1);
write_com(0x40);
for(i=144;i<160;i++)
write_data(word[i]);
for(i=176;i<192;i++)
write_data(word[i]);
for(i=208;i<224;i++)
write_data(word[i]);
for(i=240;i<250;i++)
write_data(word[i]);
}

void lcd()
{
    init_lcd();
    Clr_Scr();
     k=0;
     for(q=0;q<1;q++)
     {
      for(k=0xc0;k<0xff;k++)
      {
         Disp(0,0,hz1);
         Disp(2,0,hz2);
         Disp(4,0,hz3);
         Disp(6,0,hz4);
         LCDMcs=0;
         LCDScs=0;
         write_com(k);
         LCDdelay(2);
        }
      }
}

unsigned char start=0;
unsigned char n=0;  //n为节拍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 ={
0x18, 0x30, 0x1C , 0x10, //格式为: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0x20, 0x4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10,
0x1C, 0x10, 0x18 , 0x4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1C, 0x20, 0x18 , 0x20,
0x20, 0x80, 0xFF , 0x20,
0x30, 0x1C, 0x10 , 0x18,
0x20, 0x15, 0x20 , 0x1C,
0x20, 0x20, 0x20 , 0x26,
0x40, 0x20, 0x20 , 0x2B,
0x20, 0x26, 0x20 , 0x20,
0x20, 0x30, 0x80 , 0xFF,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8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20, 0x10, 0x1C , 0x10,
0x20, 0x20, 0x26 , 0x20,
0x2B, 0x20, 0x30 , 0x20,
0x2B, 0x40, 0x20 , 0x15,
0x1F, 0x05, 0x20 , 0x10,
0x1C,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3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40, 0x1C , 0x20,
0x20, 0x20, 0x26 , 0x40,
0x13, 0x60, 0x18 , 0x20,
0x15, 0x40, 0x13 , 0x40,
0x18, 0x80, 0x00
};

void int0()  interrupt 1 //采用中断0 控制节拍
{  TH0=0xd8;
   TL0=0xef;
   n--;
}

void delaya(unsigned int a)
{
    while(a--);
}

void delayb (unsigned char m) //控制频率延时
{
unsigned b=3*m;
while(--b);
}

void delayc(unsigned char c)  //豪秒延时子程序
{
  while(--c);
}

void sound()
{
  unsigned char p,m;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i=0;
  TMOD&=0x0f;
  TMOD|=0x01;
  TH0=0xd8;TL0=0xef;
  IE=0x82;
play:
  while(1)
    {
    a: p=music_tab[i];
       if(p==0x00)       { i=0, delayc(1000); goto play;}     //如果碰到结束符,延时1秒,回到开始再来一遍
       else if(p==0xff)  { i=i+1;delayc(100),TR0=0; goto a;}  //若碰到休止符,延时100ms,继续取下一音符
            else         {m=music_tab[i++], n=music_tab[i++];}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R0=1;                                             //开定时器1
           while(n!=0) beep=~beep,delayb(m);                         //等待节拍完成, 通过P1口输出音频
       TR0=0;                                             //关定时器1
    }
}

void dcmotor()
{
    unsigned char j;
    moto=0;            //关闭电机
    for(j=0;j<100;j++)    //循环100次,也就是大约5S
    {
        moto=1;            //开启电机
        delaya(5000);    //大约延时50ms
    }
    moto=0;            //关闭电机

}

void keypros()
{
    if((k1|k2|k3|k4)==0)     //开始
    {
        delaya(1000);
        if((k1|k2|k3|k4)==0)
        {
            start=1;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if(start==1)
        {
            lcd();
            dcmotor();
            sound();
        }
        else
        {
            beep=1;
            moto=0;
        }
    }
}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吧,无屏幕显示

网友B:
这个程序和仿真有以下几个缺陷:1.仿真的时候,屏幕没有显示。2.缺少提示和说明,不知道按键是做什么的!3.这个防误踩油门系统,怎么工作的?原理如何?一个都不知道!

网友B: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的努力和辛苦,你的程序的借鉴意义是恨到的!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