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TP4056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04-04):
  50元包邮买了一堆软包装的锂电池,容量是180mAh的,容量是小了点,但价格便宜,用来代替孙女玩具中的的5号、7号电池应该是可以的,反正用完充电就是,也不麻烦。

01:一堆锂电池5(电池的尺寸).jpg

  虽然是软包装的电池,但带有保护板,在使用中也就放心了。
01:一堆电池3(电池的保护板).jpg
  为了给它们充电,又买了几片TP4056的充电板,充电电流由下图RPROG电阻确定,板上电阻对应的充电电流是1000mA。
02:充电器制作1(4056充电板).png
  充电电流与该电阻的估算公式为:
  V代表4056芯片第2引脚PROG的电压,在刚开始预充阶段,V=0.1V;在恒流恒压充电阶段,V=1V;R代表第2引脚PROG的下拉电阻值,据资料说,这个公式有10%的误差。
  在4056的资料中也查到该电阻对应的充电电流列表:
  如果觉得用计算公式麻烦,直接查表也行。
  根据充电板卖家的资料,充电电流最好是0.37C,对应180mAh的电池,充电电流就应该是:
  根据估算公式,电阻应该是:
  我随便找了一只18K的炭膜电阻,实测为17.47K,用估算公式反算回去,充电电流就是:
  另外根据TP4056资料,典型应用的电路原理图为:
  我觉得,在充电时,流过0.4R限流电阻的电流应该基本等于充电电流,测量0.4R限流电阻两端的电压为:25.8mV,根据“欧姆定律”计算电流得:
  这数据与估算的都差不多,其实也不需要那么精准。
  先用“搭焊法”将电路搭出来,将板上原有的1.2K(对应充电电流1000mA)的电阻烫下来,接上两根导线,外接那个17.47K(对应充电电流68.7mA)的电阻,进行充电实验,充电时红灯亮:
  充满电后兰灯亮:
02:充电器制作5(充电完毕).jpg
  考虑到有时会两个电池并联使用,这时充电电流得翻倍,为此再增加一个9K左右的电阻(对应充电电流135mA),这两个电阻通过一个单刀双掷开关来切换,这样就有两档的充电电流。
  找一个塑料盒子,将它们装起来,由于充电板面积很小(17mm×21mm),直接用双面胶把它们粘在盒子底部就行了。
  4056的输入电压要求是4.5~5.5V,找了一个5V/1A的电源来代替:
  为求简单方便,输出端直接用两个夹子。
  下面就是对部分玩具及低耗电家电进行改造的情况:

  所有电池都是用双面胶粘在原电池仓里。

网友A:
改装不错。但充电放面还是麻烦。建议至少能让非专业的家人也能安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不错。但充电放面还是麻烦。建议至少能让非专业的家人也能安全充电。

谢谢回复,当时确实想在每个电器上加一个充电插座,但试过,太麻烦,有的地方还不好加,还是用夹子方便,一般都是我操作,其实教家人用也不难。
我觉得吧,自己用的东西只要自己顺手就行,没必要象正规产品那样考虑所有人的情况。
再次感谢关注。

网友B:
软包装电池容易鼓包

网友C:
挺好的,这种电池包也便宜,性价比还行。

网友D(2020-06-09):
好主意!测试钩和测试环是亮点,过两天我也整一个玩玩。

网友E:
玩具上用,可能充电频率会比较高吧!

网友F:
良心啊!软包电池还配保护板!多少50多少个?

网友G:
聪明的爷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具上用,可能充电频率会比较高吧!

取决于玩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良心啊!软包电池还配保护板!多少50多少个?

50元50个包邮的,几年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聪明的爷爷~!

谢谢表扬,是外公,不是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