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功率MOS管电子开关的原理图怎么画啊?手画的也行!

楼主(2020-04-04):
求这个大功率MOS管电子开关的原理图,谢谢!简单画一个也行!想学一下!

网友A(2021-06-22):
这个不错,可以做一个用下

网友B(2020-04-06):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当PWM信号驱动导通MOS管的时候,是怎样控制MOS管关断的啊

当PWM信号驱动 栅极驱动信号关断,VGS电压从VCC以指数关系下降,MOSFET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MOS管电子开关的原理图

请教一下,当PWM信号驱动导通MOS管的时候,是怎样控制MOS管关断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MOS管电子开关的原理图

非常感谢

网友B:
大功率MOS管电子开关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