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5写代码时不会自动缩进

楼主(2020-04-04):
Keil uVision5写代码时不会自动缩进,请问有什么方法让它自动缩进嘛?每次都要按tab 不方便。。

网友A:
建议你手动tab,不然就换一个软件,你习惯了这个软件就好了

网友B(2021-04-22):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手动tab,不然就换一个软件,你习惯了这个软件就好了

LZ:我要XX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手动tab,不然就换一个软件,你习惯了这个软件就好了

LZ:我要XXX
层主:我也不会所以我建议你直接不要XXX,因为XXX会导致XXXXXXX

网友C:
换个编辑器,VSCODE

网友D:
装一个插件,自动整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