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循环计数问题请教

楼主(2020-04-04):
制作一定时器,设置二个变量 temp_4 和 temp_5,当temp_4++计数满足条件  temp_4>=(20*60)*2 时, temp_5自加1,当 temp_5>=10时,(也就是temp_4必须计数=(20*60)*2  达到10次),程序才执行下一条指令。用循环语句却一时搞不好,请高手指点一下。
for(temp_4=0; temp_4<=(20*60)*2; temp_5++)
      { temp_4++;}

网友A:
//如果必须用for语句的话就这样:
for(temp_5=0; temp_5<10; temp_5++)      // temp_5每加一次1, 代表temp_4已经加了(20*60)*2次1
{
   for(temp_4=0; temp_4<(20*60)*2; temp_4++)
    {
      ;                     //按你的要求temp_4每次只能加一,或许是用来延时,所以内循环为空操作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必须用for语句的话就这样:
for(temp_5=0; temp_5

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