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初始化时TI为什么要置1?

楼主(2020-04-04):
具体代码如上,为什么在串口初始化函数里,TI要被置为1呢?还有,在Uart_SendB函数里,为什么要开头清零一次TI,末尾再清零一次TI?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void UartInit(void);//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_SendB(unsigned char us);//串口单个字节发送函数。
void main(void)
{
        XBYTE[0xA000]=0;
        UartInit();
        EA=1;
        while(1)
        {
                Uart_SendB('a');
        }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2.000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6;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TI=1;
        ES=1;                                //开启串口中断。
}
void Uart_SendB(unsigned char us)
{
        TI=0
        SBUF=us;
        while(TI==0);//等待发送结束。
        TI=0;
}

网友A:
27、32行多余。TI为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由硬件置1,软件清0。只有在特殊使用串口情况才会在初始化时置TI为1。通常来讲,如果想一次发送多个数据的时候,就需要把第一个字节写入SBUF,然后再等待发送中断,再在后续中断中在发送剩余的数据,但是数据发送过程就被拆分到了两个地方——主循环内和中断服务函数内,无疑就使得程序结构变得零散了。这个时候,为了使程序结构尽量紧凑,在启动发送的时候,不是向SBUF中写入第一个待发的字节,而是直接让TI=1,注意,这时候会马上进入串口中断,因为中断标志位置1了,但是串口线上并没有发送任何数据,于是,我们所有的数据发送都可以在中断中进行,而不用再分为两部分了。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说说TI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C:
中断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说说TI是干什么用的呢?

发送中断标志位,发送完毕后,该位硬件置一,但是需要软件清零,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就是不懂它为什么要初始化置1,然后清零两次,我觉得只要留一个清零语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32行多余。TI为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由硬件置1,软件清0。只有在特殊使用串口情况才会在初始化时 ...

那我发的这个程序是属于特殊情况吗?如果不是,那需要将T1初始化为1的特殊情况是怎样的?方便举个例子吗?
不是很懂,麻烦了。

网友D:
TI为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由硬件置1,软件清0.
发送前先清零,等待发送完成后硬件置1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发的这个程序是属于特殊情况吗?如果不是,那需要将T1初始化为1的特殊情况是怎样的?方便举个例子吗 ...

参阅此链接,C语言指向数组元素的指针
https://www.sohu.com/a/122492626_1197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阅此链接,C语言指向数组元素的指针
https://www.sohu.com/a/122492626_119709

了解了,多谢

楼主:
谢谢回答,但是我的问题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为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由硬件置1,软件清0.
发送前先清零,等待发送完成后硬件置1

多谢回答,但是我的问题不是这个。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对的,我很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对的,我很赞同!

好吧,多谢。

网友E(2021-02-02):
这个串口初始化配置可以移植到STC8上吗?

网友F(2021-09-14):
初始化TI被置1,为多字节发送时实现“发了不管”,利用等待TI标志出现的时间干点事情。

网友G:
那个是一个发送中断标志,1代表发生完了,由硬件置1,需要软件置0,第一个置0我觉得可以省略

网友G:
不应该啊,TI是串口中断标志位,是用来标志有没有发送完成的,一般都是由硬件置1,软件置0

网友H:
TI在串口初始化时置1,一般是为了使用printf函数。一般情况下不置1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我发的这个程序是属于特殊情况吗?如果不是,那需要将T1初始化为1的特殊情况是怎样的?方便举个例子吗 ...

如果不开发送中断,要发送字符串时,通过判断TI为1来发送下一位。所以在开始时置1,表示可以发送下一位。

网友J:
还有一个原因为是如果调用printf函数时。那个TI一定要置1.不然发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还有一个原因为是如果调用printf函数时。那个TI一定要置1.不然发不了。

那你这个printf函数应该就是根据TI为1判断一个字节发送完成了,可以开始发送下一个字节的数据了。

网友K:
串口初始化程序中 TI = 1; 一般是用来针对 不开 串口中断,对程序优化的操作。

大多不开串口中断的串口发送函数,都是如下的写法:
SBUF = xxxx;
while(!TI);
TI = 0;

如上这样的写法,会造成让串口发送数据后,傻等串口传输完成,才会继续其他其他操作,那么如果初始化时TI = 1; 就可以如下写发送函数:
while(!TI);
TI = 0;
SBUF = xxxxxx;

这样写的好处是: 往SBUF 里面放了数据,就能继续做别的事情,只在发送前判断上一次发送有没有完成,在非连续数据传送时,有非常高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