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无源蜂鸣器声音小 是什么原因?电路程序如下

楼主:
  while(1)
        {
                 BUZZ=1;
                 RLED=0;
                Delay100us();
        }

    while(1)
        {
                 BUZZ=~BUZZ;
                 RLED=0;
                Delay100us();
        }

无源蜂鸣器声音小是啥原因^_^

网友A(2020-04-05):
你的无源蜂鸣器很可能是压电蜂鸣器。 如果是这样,则需要在蜂鸣器两端增加一个约1k欧姆的并联电阻。 该电阻器使蜂鸣器放电。

网友B:
5V可以直接给蜂鸣器供电,不用加电阻

网友C:
1)蜂鸣器直接接3.3V(触碰一下),如果声音也小,提高电压(如3.3->5v)再试,如没有改善,换蜂鸣器;
2)直接接电源声音可以,则把导通延时加长。

网友D:
声音小有二个原因,一个是蜂鸣器供电电压太低,加一个是蜂鸣器的导通时间太短。电路图中那个R74(10欧姆电阻)可以不用,用了反而会使声音变小。
     你可以把Q1的集电极和发射极直接短路试一下,如果短路后声音很大,说明声音小不是电压太低引起的,如果短路后声音还是很小,说明就是供电电压太低。如果不是供电电压太低引起的声音小,就要检查程序中蜂鸣器的导通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网友E:
无源蜂压电蜂鸣器两端是要加负载电阻的,正如沙发说的那样,要加一个1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