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X90614非接触式红外体温计的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20-04-05):
非接触式红外体温计

#include<reg52.h>
#include"MLX906.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EEPROM.h"
#include"I2C.h"
#include"WT558D.h"
#include"USART.h"
sbit red =P3^3;
sbit green =P3^4;
sbit blue =P3^5;
sbit key =P3^6;
uchar tab[] ="Temp:";
int main()
{
        uchar i;
        uint wendu;                  //存储读取的值
        uint xiaoshu,zhengshu;        //存储小数和整数
        uchar ge,shi,bai,fyi,fer; //存储个,十,百,分数的第一位,分数的第二位
        double num;
        UsartInit();
        Lcd_init();
        for(i=0;i<5;i++)
        {
                write_data(tab[i]);
        }
        bai = EEPROM_read_data(0);
        shi = EEPROM_read_data(1);
        ge = EEPROM_read_data(2);
        fyi = EEPROM_read_data(3);
        fer = EEPROM_read_data(4);
        if(bai!=0)
        {
                write_data(bai+0x30);
        }
        write_data(shi+0x30);
        write_data(ge+0x30);
        write_data(0x2e);
        write_data(fyi+0x30);
        write_data(fer+0x30);
        write_data(0xdf);
        write_data('C');
        write_com(0x85);
        key=1;
        while(1)
        {
                if(key==0)
                {
                        delay(10);
                        if(key==0)
                        {
                                wendu=read_temp();
                                wendu=wendu*2;
                                if(wendu>=27315)
                                {
                                         wendu=wendu-27315+530;         //530是进行温度补偿
                                         zhengshu=wendu/100;           //整数部分
                                         xiaoshu=wendu-zhengshu*100; //小数部分
                                         bai = zhengshu/100;
                                         shi = zhengshu%100/10;
                                         ge = zhengshu%10;
                                         fyi = xiaoshu/10;
                                         fer = xiaoshu%10;

                                         num = wendu*1.0/100;
                                         EEPROM_write_data(0,bai);
                                         delay(20);
                                         EEPROM_write_data(1,shi);
                                         delay(20);
                                         EEPROM_write_data(2,ge);
                                         delay(20);
                                         EEPROM_write_data(3,fyi);
                                         delay(20);
                                         EEPROM_write_data(4,fer);
                                         delay(20);
                                }
                                if(bai!=0)
                                {
                                        write_data(bai+0x30);
                                }
                                write_data(shi+0x30);
                                write_data(ge+0x30);
                                write_data(0x2e);
                                write_data(fyi+0x30);
                                write_data(fer+0x30);
                                write_data(0xdf);

                                //write_data('C');
                        }while(!key);
                        write_com(0x85);
                        if(num<36.0)
                        {
                                blue = 0;
                                red = 1;
                                green = 1;
                        }
                        else if(num>=36.0&&num<=38.0)
                        {
                                green = 0;
                                red = 1;
                                blue = 1;
                        }
                        else if(num>38.0)
                        {
                                red = 0;
                                green =1;
                                blue = 1;
                        }

                        //语音播报

                        Send_oneline(shi*10);
                        WT558D_Delay1ms(500);
                        if(ge!=0)
                        {
                        Send_oneline(ge);
                        WT558D_Delay1ms(300);
                        }
                        Send_oneline(56);
                        WT558D_Delay1ms(300);
                        Send_oneline(fyi);
                        WT558D_Delay1ms(300);
                        Send_oneline(fer);
                        WT558D_Delay1ms(600);
                        if(num<36.0)
                        {
                                Send_oneline(58);
                        }
                        else if(num>=36.0&&num<=38.0)
                        {
                                Send_oneline(59);
                        }
                        else if(num>38.0)
                        {
                                Send_oneline(57);
                        }

                }
        }

}

//串口中断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uint wendu;                  //存储读取的值
        uint xiaoshu,zhengshu;        //存储小数和整数
        uchar ge,shi,bai,fyi,fer; //存储个,十,百,分数的第一位,分数的第二位
        double num;
        uchar start = Usart_Read();
        if(start =='s')
        {
                        wendu=read_temp();
                        wendu=wendu*2;
                        if(wendu>=27315)
                        {
                                 wendu=wendu-27315+530;         //530是进行温度补偿
                                 zhengshu=wendu/100;           //整数部分
                                 xiaoshu=wendu-zhengshu*100; //小数部分
                                 bai = zhengshu/100;
                                 shi = zhengshu%100/10;
                                 ge = zhengshu%10;
                                 fyi = xiaoshu/10;
                                 fer = xiaoshu%10;

                                 Usart_Write(shi+0x30);
                                 Usart_Write(ge+0x30);
                                 Usart_Write('.');
                                 Usart_Write(fyi+0x30);
                                 Usart_Write(fer+0x30);
                                 num = wendu*1.0/100;
                                 EEPROM_write_data(0,bai);
                                 delay(20);
                                 EEPROM_write_data(1,shi);
                                 delay(20);
                                 EEPROM_write_data(2,ge);
                                 delay(20);
                                 EEPROM_write_data(3,fyi);
                                 delay(20);
                                 EEPROM_write_data(4,fer);
                                 delay(20);
                        }
                        if(bai!=0)
                        {
                                write_data(bai+0x30);
                        }
                        write_data(shi+0x30);
                        write_data(ge+0x30);
                        write_data(0x2e);
                        write_data(fyi+0x30);
                        write_data(fer+0x30);
                        write_data(0xdf);

                        //write_data('C');
                }while(!key);
                write_com(0x85);
                if(num<36.0)
                {
                        blue = 0;
                        red = 1;
                        green = 1;
                }
                else if(num>=36.0&&num<=38.0)
                {
                        green = 0;
                        red = 1;
                        blue = 1;
                }
                else if(num>38.0)
                {
                        red = 0;
                        green =1;
                        blue = 1;
                }

                //语音播报

                Send_oneline(shi*10);
                WT558D_Delay1ms(500);
                if(ge!=0)
                {
                Send_oneline(ge);
                WT558D_Delay1ms(300);
                }
                Send_oneline(56);
                WT558D_Delay1ms(300);
                Send_oneline(fyi);
                WT558D_Delay1ms(300);
                Send_oneline(fer);
                WT558D_Delay1ms(600);
                if(num<36.0)
                {
                        Send_oneline(58);
                }
                else if(num>=36.0&&num<=38.0)
                {
                        Send_oneline(59);
                }
                else if(num>38.0)
                {
                        Send_oneline(57);
                }
}

网友A(2020-07-30):
有成套的干货就好了

网友B(2020-09-02):
原理图有木有?草图也行呀

网友C:
我有个疑问了解一下,第1是这个程序是51单片机是吗?如是的话你在中断里有个定义双精度的变量,请问此单片机支持吗?第2是你中断里处理太多事了,我建议中断里作的事情越短越好,把事情放在主函数里去作,这样效率会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