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6F6508A测温C程序

楼主(2020-04-05):
#include <mc96f6508a.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C96F6508A.h"
#include        "func_def.h"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LcdDisplay(int);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main()
{
        P1IO                = 0xff;                        // 输出P1 Direction Register
    P1OD                = 0xff;                        //漏极开路输出 P1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P1PU                = 0xff;                        // 内部上拉电阻P1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P1DB                = 0xff;                        //消抖

        P2IO                = 0xf0;                        // 输出P1 Direction Register
    P2OD                = 0x00;                        //漏极开路输出 P1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P2PU                = 0xff;                        // 内部上拉电阻P1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P2FSR                = 0x00;                        //

        P3IO                = 0xff;                        // 输出P1 Direction Register
    P3OD                = 0x00;                        //漏极开路输出 P1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P3PU                = 0xff;                        // 内部上拉电阻P1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P3FSR                = 0x00;                        //消抖

        P4IO                = 0xff;                        // 输出P1 Direction Register
    P4OD                = 0xff;                        //漏极开路输出 P1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P4PU                = 0xff;                        // 内部上拉电阻P1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P4FSR                = 0x00;                        //消抖

        P5IO                = 0xff;                        // 输出P1 Direction Register
    P5OD                = 0xff;                        //漏极开路输出 P1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P5PU                = 0xf0;                        // 内部上拉电阻P1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P5FSRH                = 0xff;                        //
        P5FSRL                = 0xff;

                P6IO                = 0xff;                        // 输出P1 Direction Register
    P6OD                = 0xff;                        //漏极开路输出 P1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P6PU                = 0xff;                        // 内部上拉电阻P1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P6FSR                = 0x0f;                        // 设置为Xin/Xout

        P0IO                = 0x00;                        // 输出P1 Direction Register
    P0OD                = 0xff;                        //漏极开路输出 P1 Open-drain Selection Register
    P0PU                = 0xff;                        // 内部上拉电阻P1 Pull-up Resistor Selection Register
    P0DB                = 0xff;                        //消抖

        P4=0xff;
                // internal RC clock (16.000000MHz)
        OSCCR = 0x08;           // Set Int. OSC
        SCCR = 0x00;            // Use Int. OSC
        //P4=0x00;
        //DSPORT=0;
        //OSCCR = 0x28;           // 外部主时钟
        //SCCR = 0x00;            // 打开外部主时钟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WriteCom(0x8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while(1)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Delay1ms(1000);//1s钟刷一次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0]); //百位

        LcdWriteCom(0x8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十位

        LcdWriteCom(0x8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LcdWriteCom(0x8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LcdWriteCom(0x8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8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

楼主:
补全电路原理图,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