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部分电路的作用?是一个稳压电路吗?

楼主(2020-04-05):
问一下各位这部分是一个稳压电路吗?麻烦了

网友A:
你好!
5V到3.3V的稳压电路,采用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嗯 就是一个把5v降为3.3v的稳压电路

网友C:
这种也能算稳压电路,但是最大电流只有7点几毫安

网友D:
只是用来表示稳压电路基本原理,不适合实际使用,只能提供最大不超过7.7毫安电流,而且滤波效果略胜于无,10微法电容在电源滤波这里能干啥用。

网友E:
这是一个齐纳稳压器,可从5V产生3.3V,但电流太小,仅为7.7mA。 大部分功率消耗在串联电阻上。

网友F:
5V到3.3V的稳压电路,采用稳压二极管

网友G:
提供3.3v基准电压的电路,精度取决于稳压管的性能,但不能带重负载。

网友H:
可以带7mA负载的3.3V稳压电路

网友I:
可以算作一个稳压电路,将电压从5V到3.3V 但是最大电流过小,不适合实际操作 仅作理论研究用

网友J:
稳压可以用ams1117

网友K(2020-05-11):
使用齐纳二极管作为电压钳位,说实话现实中几乎很好使用,如果使用也会搭配一个三级关扩流,从而增加电流输出能力,这个稳压电流会作为三极管基极稳压,实际输出电压从射级输出,如何希望深入了解可以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