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M1638显示闪烁,求助 附程序

楼主(2020-04-05):
近日,“嫁接”了个VFD和TM1638的程序,想驱动4位(加冒号)的数码管,显示个时钟,结果功能正常(暂时未加冒号显示部分),可看到走时,但显示有时关闭(没显示),有时显示中不停、无规律闪烁。求助走过路过的给看看,是何原因?
单片机程序如下:
/************************************
20200405  嫁接了个原来显示正常的VFD程序,结果走时正常,但无规律闪烁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100us (256-134)
unsigned char day,hour, minute, second;
unsigned int c100us;
#define const_time_05s 6880   //0.5秒钟的时间需要的定时中断次数 6881,15小时慢3秒
#define DATA_COMMAND 0X40
#define DISP_COMMAND 0x80
#define ADDR_COMMAND 0XC0
//TM1638模块引脚定义
sbit DIO=P0^0;
sbit CLK=P0^1;
sbit STB=P0^2;
void initial_myself();        //三区之:一区 系统自身变量;
void delay_long(unsigned int uiDelaylong); //一线
void T0_time();  //定时中断函数

//共阴数码管显示代码
unsigned char code shuzi[]={0x7b,0x18,0x6d,0x3d,0x1e,0x37,0x77,0x19,0x7b,0x3f}; //0-9

void TM1638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if(DATA&0X01)
   DIO=1;
  else
   DIO=0;
  DATA>>=1;
  CLK=1;
}
}
unsigned char TM1638_Read(void)     //读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0;
DIO=1; //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temp>>=1;
  CLK=0;
  if(DIO)
   temp|=0x80;
  CLK=1;
}
return temp;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  //发送命令字
{
STB=0;
TM1638_Write(cmd);
STB=1;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A)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
Write_COM(0x44);
STB=0;
TM1638_Write(0xc0|add);
TM1638_Write(DATA);
STB=1;
}
//20200405
void write_TM1638(uchar w,uchar dat)    //(Wλ:0-7 ,dat????)
{
    uchar wei[]={0x00,0x02,0x04,0x06,};   //0x08,0x0a,0x0c,0x0e,这是原程序8个数码管的
    Write_DATA(wei[w],dat);
}
/**************
//清TM1638
//
void clr_tm1638()
{
    uchar i;
    Write_COM(0x40);
    STB=0;
    TM1638_Write(0xc0);
    for(i=0;i<16;i++)TM1638_Write(0x00);
    STB=1;
}
**************/
//TM1638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TM1638(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_COM(0x8b);       //亮度 (0x88-0x8f)8级亮度可调
Write_COM(0x40);       //采用地址自动加1
STB=0;             //
TM1638_Write(0xc0);    //设置起始地址
for(i=0;i<16;i++)    //传送16个字节的数据
  TM1638_Write(0x00);
STB=1;
}

void main()
{
  initial_myself();
   delay_long(100);
  while(1)
   {
      write_TM1638(3,shuzi[minute%10]);
   write_TM1638(0,shuzi[minute/10]);

   write_TM1638(1,shuzi[hour%10]);
   write_TM1638(2,shuzi[hour/10]);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c100us--;     //c100us;主程序void  main()里有此句,减一后if判断是否为“0”
               //不为零继续减一
if(c100us==0)  //为零执行下面{}
{
  c100us=const_time_05s;  //因为已经见到零,所以进来先重装数tick=7554
  second++;     //秒加一
  if(second==60) //判断加一后second=60不,若不等跳出执行前面c100us--;若等于60了,进入下面{}
  {
   second=0;    //因为已经见到60,所以清零
   minute++;    //到了60秒,就分加一
   if(minute==60) //判断加一后minute=60不,若不等跳出执行前面c100us--;若等于60了,进入下面{}
   {
    minu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day++;
     if(day==8)
     {
     day=1;
     }
    }
   }
  }
}

}

void delay_long(unsigned int uiDelayLong)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0;i<uiDelayLong;i++)
   {
      for(j=0;j<500;j++)  //内嵌循环的空指令数量
          {
             ; //一个分号相当于执行一条空语句
          }
   }
}

void initial_myself()
{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2
TH0=T100us;
TL0=T100us;

init_TM1638(); //ET16311_Init();
init_TM1638(); //ET16311_Init();

day=4;
hour=10;
minute=50;
second=0;
c100us=const_time_05s;

EA=1;     //开总中断
  ET0=1;    //允许定时中断
  TR0=1;    //启动定时中断
}

楼主:
程序没问题,是杜邦线接触不好,产生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