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选择排序中交换数据的不同方式出现的不同结果 求分析

楼主:
//选择排序,升序
void main()
{
    int i,min,j,t;
    int a[5]={5,3,4,21,2};
    for(i=0;i<4;i++)
    {
        min=i;//默认此时的a[i]最小
        for(j=i+1;j<5;j++)
        {
            if(a[min]>a[j])
            {
                min=j;
            }
        }
        if(min!=i)//找到了可以交换的数
        {
            min=a[i];//无t是5,21,2,3,4;有t是-85899346021234;用t来交换是234521
            a[i]=a[min];
            a[min]=min;
        }
    }
    for(i=0;i<5;i++)
    {
        printf("%d,",a[i]);
    }
}

网友A(2020-04-05):
想要交换的话要有一个中间量啊,不然a[min]=min的时候min已经是a[i]的指了,-858993460怎么出来的我也不清楚233

网友B:
这要看编译器是如何在栈中组织临时变量的,大部分编译器会按照你定义的变量顺序从栈底到栈顶安排存储空间,所以按照你的定义顺序,你的变量在栈中顺序为:a[0],a[1],a[2],a[3],a[4],t,j,min,i,在t未删除的情况下,初始值是0xCCCCCCCC,即十进制有符号数-858993460,你第一次搜索时,i=0,a[0]=5,min=a[i]=5,接下来a[i]=a[min]执行的是a[0]=a[5],a[5]不在数组中,正是t所在的位置,所以就出现1结果,删除t后,溢出到j的位置,j此时的值是5,所以就出现2的结果,3是正确代码得到的正确结果。
vs2017使用的编译器不是按照你定义的顺序组织变量,一般会先组织构造类型,再组织常规类型。